简易电子负载

楼主(2020-02-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电路上电以后,运放输出的高电平经Q1、Q2的BE节直接到地。这个回路没有限流措施,等于是运放输出脚直接接地了。

如果您用MOS管,问题不大。用三极管,还是加上限流电阻比较好,可靠些。

网友:
Q1、Q3的基极分别加一只电阻比较好。

网友:
很好,很实用。最大功率和电压电流能上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发射极电流为运放同相端电压/R6,Q1基极电流等于Q2发射极电流/(Q1*Q2放大倍数),限流在什么情况下起作 ...

您用的是复合管,电流放大倍数足够大,比如说按1000来算,驱动电流只需要5mA即可。
所以,“驱动能力”可以靠后考虑,主要考虑保护运放。比如给运放输出定个上限20mA吧,(12-1.4)/20=0.53K,加个500欧的电阻。
这样无论在任何工况下,运放输出都不会大于20mA,在安全范围内,可保运放无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能理解,我就是想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过流”。
按照前面说的,运放输出电流等于9014基极电流,90 ...

不怎么修东西,没啥维修经验,想到哪说到哪。
您说的这些是电路故障,而不接限流电阻导致运放输出过载是正常使用状态下很容易出现的状态。

电路上电,R4输出不为0且P2无输入时,运放输出的高电平通过两个PN节到地,即对地短路了,此时运放过载。
也就是说只要电子负载上电,被测电源没接入、没启动时,运放就会处于过载状态。实际使用时这种状态很容易出现,小心点没坏处。

网友:
要是我会在Q1Q3基极上加限流电阻的。习惯用法而已。该电路运放供电9V,输出电压正常在7.5V左右,不加电阻会下降到1.4V,这还是理论值,实际可能在1V左右,加上10A电流在0.1欧电阻上的1V,也就是2V左右,对运放有点超限。

网友:
0.1欧电阻压降应该是0.5--0.6V,运放输出电压实际还不到2V。

网友:
提三点建议,1、电位器滑动脚和地之间并100k电阻,防电位器接触不良。2、末级功率管发射级接均流电阻,然后直接并联,三级管不需要每个运放单独推动。省下的运放改为低压保护电路。3、未级由1个TIP41C推动再增加4个以上大封装功率管才可能达到100w。

网友:
TO220封装三极管实际耗散功率不超20w

网友:
我更看好您的数控电源直接改电子负载,加继电器,然后切换可调电源和电子负载功能,二合一

网友:
我正在修改一款数控电源,拟改为数控电源\电子负载二合一,因自己不会单片机,只能修改成品电源。看了你发表的几期数控电源,发现就是理想中的数控电源/电子负载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