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手机

楼主(2020-02-13):
把U盘加个小USB插头,连接线,可以插手机上用了。

网友:
或许以后用的上,先收藏了

网友:
双头U盘,有卖的。
另外,microusb 的插头,还真不大好手工直接焊线。

网友:
市面上不是有种直接可以插内存卡在里面的那种手机U盘嘛?

网友:
我买的两用U盘

网友:
不少手机连exFAT的U盘都无法识别,太落后了。
exFAT是专为U盘、内存卡开发的文件系统,对使用寿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