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宅着难受,画了一个白菜白光控制板PCB

楼主(2020-02-13):
在家宅着难受,画了一个白菜白光控制板PCB图,分享给喜欢坛友。
由于lay6文件我不会截图,无法上传,只能导出这个图片......我已经检查过了版图没有问题。有兴趣可以参、或抄板。

电路图是wanwenhao1网友发表的,并有详细原理剖析

电路图是wanwenhao1网友发表的,并有详细原理剖析

我只是设计了这块PCB板,全部采用直插元件

我只是设计了这块PCB板,全部采用直插元件

网友A:
没有看见感温探头,难道它只会调整发热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见感温探头,难道它只会调整发热功率?

看原文T12头子内部有感温‘元件’所以只需要2根线输出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原文T12头子内部有感温‘元件’所以只需要2根线输出即可。

两根线咋反馈温度信息?这种解释就有点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线咋反馈温度信息?这种解释就有点扯了。

串联。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线咋反馈温度信息?这种解释就有点扯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您看看这篇文章:wanwenhao1网友发表的,得到众多坛友支持。
我只是闲的难受,把PCB设计出来了,方便坛友仿制。我还没有动手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7779&extra=page%3D1&page=1
您看看这篇文 ...

解释的很有道理。

网友B:
layout也可以导出gerber文件,在文件》导出》导出到Gerber/钻孔,Gerber里头选择敷铜层、丝印层、印版边界,然后这些东西打包就可以拿去制版。但是据说layout导出的有几率没法用,免费的KiCad比这其实好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out也可以导出gerber文件,在文件》导出》导出到Gerber/钻孔,Gerber里头选择敷铜层、丝印层、印版边界 ...

谢谢!我试试,我不打版,设计这个之为坛友制作享用。我自己做还是采用热转印。

刚刚试过了:文件——导出——Gerber——Gerber里头选择敷铜层K2、丝印层B1、印版边界 U,选择完找不到“确定按钮”,后面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
数显就好了。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这个只是给坛友们排列了一个PCB版图,方便坛友制作,这个电路图是比较成熟的。
至于您说的数显问题、我记得好像在本坛看到过有网友用数字电压表代替“数显温度显示”的,好像是在R2上并联表头,经过实验在电烙铁温度达到350°左右时、调整电压表头显示350mV左右,以此代替数显温度。不过我没有亲自试验过,不知线性度是否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我不打版,设计这个之为坛友制作享用。我自己做还是采用热转印。

刚刚试过了:文件— ...

大概就是这样

第一步少选了几个,一个是U图层-印版边界,一个是阻焊层C1、C2

楼主:
按您的提示做了,还是不行。选择了上传文件就提示“错误”。

网友(2021-01-11):
正需要,唯一不同的是8107的封装需要稍作改动。
面临春节,准备用两种mos做不同的版本,材料基本备足,包括白菜616以及oled的Nmos和Pmos的制作和测试,纯属打发时间,顺便给自己的烙铁库再增加点储存😅

网友C:
另,PCB板为元件面,R12和R13位置颠倒,LED指示灯接线外移布线会更简单。

网友:
这个硬件版的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PCB板为元件面,R12和R13位置颠倒,LED指示灯接线外移布线会更简单。

衷心感谢雨竹老师纠错。R12与R13确实标错了。我是在疫情期间实在没得玩了才画的。至于指示灯可以安装两个两针插座然后引出到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