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联短路如何打理有什么技巧

楼主(2020-02-13):
如题,空气双联金属片联在一起了,先谢谢了

网友:
观察碰片情况,如果是全部动片都靠一侧,而且是平行的,那就调整两个侧边板的垂直度,通过平移转轴位置来消除碰片;如果是个别碰片,拿小起子拨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个别碰片,检查后个别调整。全部动片碰片,调节动片轴顶端的调节螺丝。

网友:
用砂纸打磨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起容易,做起来要经验。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更容易,修好了真不容易。

网友:
我就修了两个。话费两个小时

网友:
采用美工刀片调节非常方便实用,把美工刀片插入短路的位置,调节一下,多试几下,效果很好,用螺丝刀很容易损伤铝片

网友:
对于空连个别角度碰片时可用薄塑料片插入动静片之间找出再细心拨动。

楼主(2022-10-21):
今天修复了一只空气双联

网友B:
启蒙老师教我是用的扑克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蒙老师教我是用的扑克牌。

     对了最简单的用新的扑克牌一张一张插进去,这样很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