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和MP4音量大小的困惑!

楼主(2020-02-13):
各位老师好,请教个问题,我的MP4和cD唱机用耳机听,音量大小一样,用功放时,怎么cD唱机会大很多,不知为啥,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想是MP4输出阻抗低,用耳机(阻抗较低,一般16Ω左右吧)有较大音量,而实际cD输出信号电平要高很多,只不过它的输出阻抗也较高,比如几百欧,那么用耳机为几十欧的阻抗,此时按阻抗匹配,耳机几十欧的阻抗获得的信号电平可能不会很高,但功放的输入阻抗很高,它输入端获得的信号电平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  匹配

是,应该是电路知识,谢谢!
感谢朋友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