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SONY ICF-S5日版收音机

楼主(2020-02-13):
闲来无事,海淘的SONY ICF-S5日版收音机终于到了,先用酒精棉球擦了一遍。装入3节2号电池试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爽快的点了收货确认。接下来就是大家都喜欢干的事情了,把机器解体,像我等理论和制作水平还处于小白阶段的菜鸟来说,看看机器内部也算是学习了吧。从https://www.radiomuseum.org/网站只下载到了SONY ICF-S5W世界版的电路图,和日版的差个NSB。不多说了,直接上各种图:
SONY ICF-S5W-电路图1.pdf (84.37 KB, 下载次数: 133) SONY

楼主:
该机的磁棒安装的有点意思,这样是不是有什么优点?

网友A:
功放用牛入 牛出,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用牛入 牛出,不错哦

是的,配上10cm大喇叭,听FM的时候声音很不错。可惜了FM只到90MHz。

另外该机的AM高放看上去也比较有特点,能不能请哪位大虾简单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我想问下,那个网站是怎么下资料

网友A:
配上10cm大喇叭,听FM的时候声音很不错。可惜了FM只到90MHz。
-----
日频机FM是低本振,那个滴满蜂蜡的就是本振线圈,可以从6圈改成3圈,也可以把它焊下来,不动它,另外用相同线径自己绕3~4圈焊上,如果有仪器,应该可以调试好的,或且用3610数字频率模块来帮助,很直观的;那个4圈是输入级的调谐线圈,如果高端调不到108M(调小电容和压缩线圈都调不到),可以考虑改成3圈,再调试,整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技术。还有,改了后,度盘就没有相对应的读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上10cm大喇叭,听FM的时候声音很不错。可惜了FM只到90MHz。
-----
日频机FM是低本振,那个滴满蜂蜡的就 ...

谢谢朋友讲的改频方法,不过有一种说法是改了就不是原汁原味了,再说一般大家手里收音机也不是一个两个,根本来不及听 ,暂时我就不改了。

网友:
喔,也对,原机原味更好,度盘确实漂亮,改了不值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讲的改频方法,不过有一种说法是改了就不是原汁原味了,再说一般大家手里收音机也不是一个两个, ...

改了增加实用性~

要是就想看那就把芯掏了留个壳就行了~

楼主:
不改也能收几个台,包括喜欢听的87.9MHz HIT FM。

楼主:
等好了继续翻

楼主:
这个据说是中波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