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TDA7293功放

楼主(2020-02-13):
这个TDA7293整机尺寸 200*165*85,算比较小了,上不了大变压器,只能上个100W的牛,TI的TL082*2仿A1前级搭配淘宝货10块钱一个的TDA7293。见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存在7293有次品的情况?

越是单个IC功率越高,其正负电源脚与防振电源退交连的0.1uF电容的距离,及这段线的线径,十分讲究.

我记得一个电源+-5V,电压放大量只几倍的VHF宽带IC,其厂方资料出实物立体图,严正指出这两个0.1uF电容绝

不能设在线路板上,而只允许直焊在IC脚上!      由此看出,这两个电源消振电容的焊接点,规定是十分严励的.

把这引伸到7293上,是完全适用的.上面18贴说;『忽然"呲"的一声』就是在大电流时消振无法保障,出现

高频振荡,而使7293瞬间烧毁.

再查7294/7293厂资料实物图,完全证实上述所说;这两个0.1uF消振电容,就都在IC电源脚傍.

如若还用8欧以下喇叭,建议再焊多一两对0.1uF消振电源傍电容在IC脚上,这样;可选用不用材质电容,以消

不同频率高频振荡更有效.

另外;左右声道喇叭线之间要互相远离,喇叭线与功放输入讯号线要远离,大功率功放都希望用三线电源线,便

功放外壳接地.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电线都绞成象一盘桂林米线一样乱七八糟的坏习惯一定要马上纠正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C:
感谢版主的指点,我会按这个电路图检查看看。我详细说一下现象:关闭电源后,两声道的保护继电器断开时间 ...

本人长期以来主张;不要在矿坛上讨论三五百个贴,数百个不同意见,大半年没结果 这种风格。

我主张;楼主选出一个主意的具体回贴,楼主应立即动手DIY,并告之有关回贴人;你的做法出现什么

情况,下一步怎样测量。这样求助贴才可深入,最后胜利。修好您的机,为你解困。

旁的技术区就有过造机计划贴,雄心勃勃,结果骗了六百回贴楼主逃之夭夭!

还有个求助修机贴,近百六十个回贴建议,楼主就是不动手DIY,最后还导致回贴分成两派

对抗。造成一大堆矿友不和。楼主跑了,原来求助帖是假设贴,坏机情况是子虚乌有的

希望楼主;如果您的问题真的存在,那请你就几个回贴选一个作DIY实际维修,出现什么问题

马上回贴让师傅们讨论,直到修好你的机,这样您的此贴才会成为矿坛版面上的优秀贴,流芳后人

即使您的问题也是假设的也没有关系,我们仍可继续讨论下去的,没问题。

网友A(2020-02-19):
引用 网友D:
这种布线好严格啊!快赶上超高频/射频线路了。

其实防止自激无分射频/音频.7293自激〝吱〞一声,是包括一点音频频和RF/VHF/UHF,广谱振荡.

不但7293.TDA2003很多人焊好后,都〝咕......〞的自激.就是没法装响,亦是电源退耦后与IC连线过长/地线

流程处理不当.

还有很多贴求助,找更大功率的IC,我想;这要一步一个脚印.把小/中/大功率的现己使用IC用得优秀,音质

极好.驾驭不了当前使用的IC,就要下功夫学习理论/别人的经验.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厅堂有多大?是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开足300W+300W?

楼主:
个人经验,PCB布线不管高频还是低频电路都可能存在正反馈我们所不希望的结果,布线时地线也应该遵从弱信号往强信号走向,比如7293供电应该先到13脚再到7脚,接地星型桥堆地主电容地输出地优先接点,其次才是弱信号地,我个人理解反相输入端反馈取地点尽量靠近输入地点附近可以达到共模抑制效果。包括退耦电容大小,其容量是根据电路工作频率来选择容量大小,在音频段主电源供电退耦一般取104独石或贴片XR5电容足矣(高频开关电路容量更小),不可吝啬这个104电容,甚至说有条件直接在13脚15脚、7、9脚并个电容到地退耦,包括喇叭输出消振网络也是必不可少的10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293参数比LM3886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二手片3886比7293贵

背面已绝缘的LM3886没能超过40W就失真,背面是铜散热基板的还可到60W.

7293很少人敢用到超+-40V,在这种供电场合,而又用管弦乐对比两IC,3886会自动因频宽/功率自动微減

一些放大倍数,我觉得;只仅仅在上述场合LM3886听感会优于7293.正正可能3886这种自热保功能比较优秀,

对于一些只求〝响〞而乱拧音量的人,它确是〝好音质〞

而当把7293供电改用同电压的开关电源,或上升到+-45V---+-60V时,3886完全不是7293对手.高下瞬见

网友:
太好了真棒!

楼主:
补个电路图......

网友E:
实际聆听TDA7293的声音,感觉没有LM3886音质通透,平衡。号称100W,实际感觉也没比LM3886声音高多少,它的发热量也比LM3886高。

网友:
TDA7293的声音比LM3886音质通透,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得不错,我都口水了。变压器,我看看用老黑白如何?板子自己弄的,还是官方pcb?

老黑白变压器功率和电压小了点,有点委屈7293了,我这个次级输出整理滤波后电子负载实测4A22.5V 90W,不带支架重量1.46kg。老黑白变压器我用来搭LM1875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聆听TDA7293的声音,感觉没有LM3886音质通透,平衡。号称100W,实际感觉也没比LM3886声音高多少,它的 ...

不敢置评LM3886音质面,LM1875BTL有,在这个供电条件下7293发热好实在太多了,中音量一个小时不会上35°,环境温度17情况。当年我可是1875补加了两次散热片,这个已经是第四台7293了.

原来

原来

补加散热

补加散热

外壳54°

外壳54°

加温控风冷

加温控风冷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我是买的套件,回来自己焊接;
听感感觉不错的;

网友B:
7293参数比LM3886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二手片3886比7293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7293参数比LM3886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二手片3886比7293贵

因为TDA7293一言不合就放烟花,说明它的一些保护机制还不完善,没有LM3886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TDA7293一言不合就放烟花,说明它的一些保护机制还不完善,没有LM3886耐用。

是有听过这个传说,不过我手上还没有挂过,换7293也是个累活,上次调试负反馈开路输出端测试33V也没放烟花(喇保触发),可能供电电压低的原因吧,感觉没有那么脆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因为TDA7293一言不合就放烟花,说明它的一些保护机制还不完善,没有LM3886耐用。

这个〝一言不合就放烟花〞是说碰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面已绝缘的LM3886没能超过40W就失真,背面是铜散热基板的还可到60W.

7293很少人敢用到超+-40V,在这种 ...

不太理解 您这回复里措辞的意思。

前面说 “7293很少人敢用到超+-40V”

后面又说,“当把7293供电改用同电压的开关电源,或上升到+-45V---+-60V时,3886完全不是7293对手.高下瞬见”

那7293到底能不能用到电源±40V以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言不合就放烟花〞是说碰线吧

一个多月之前,正在用TDA7293做的功放听音乐,忽然"呲"的一声,喇叭保护动作了,拆开看一片TDA7293报销了,电路板铜箔都烧断了。仔细检查电路板也没其他毛病,购得两片换上又正常出声了。用示波器观察也没有自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 您这回复里措辞的意思。

在矿坛发烧区和晶体管和集成区,网友都互相交流经验;说7293用在+-40V以下才不会爆米花,千万千万,切记切记.

但在我所在音响公司的产品里,7293最低的电源都取+-50V,+-55V.最高一款取+-60V,而且取+-60V那款IC基本

上从未烧过.

这说明很多人把自己DIY的不小心/毛手毛脚,都推到IC身上,甚至说IC烧毁的责作是奸商心地不良.也有对于用高

一两个层次功率的注意事项不尽心思考;例如;看到有些网友电源模块与功放模块接线长度接近一米,而且主电源

电容在电源模块那边;这种情况一万只正版IC都不够他烧毁

近廾年前,我接到别的同事转来一台难以修复的DVD机;功放IC无穷尽地烧毁;印板铜萡大部分烧毁,用铜线补回的.

后我修改了功放IC主地线单独接电源,而与IC输入消振电容地分流,再焊入功放IC,机子就回复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矿坛发烧区和晶体管和集成区,网友都互相交流经验;说7293用在+-40V以下才不会爆米花,千万千万,切记切记. ...

会不会存在7293有次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矿坛发烧区和晶体管和集成区,网友都互相交流经验;说7293用在+-40V以下才不会爆米花,千万千万,切记切记. ...

坛友碰到7293放烟花不排除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众所周知TDA7293是场管输出的,压控干扰对于整个PCB布板乃至跨接线走向回路都有严格要求的,甚至说手去触碰某个引脚都会引起感应电动势过载饱和。在比较极限供电状态更显的脆弱点。回头如有时间打造个DC50V供电的大功率验证一下,380W牛
,TDA7293还有半管,挤挤看它能有多少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存在7293有次品的情况?

我上次淘的二手7293也已经焊在半成品板上测试也能用的,没有发现有什么缺陷的。前前后后其实接触过的7294、7293也有十几二十个了,整体来说感觉音场比1875干净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次淘的二手7293也已经焊在半成品板上测试也能用的,没有发现有什么缺陷的。前前后后其实接触过的7294 ...

一定要使用厂方资料给的印板图.这是不能有异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越是单个IC功率越高,其正负电源脚与防振电源退交连的0.1uF电容的距离,及这段线的线径,十分讲究.

我记 ...

这种布线好严格啊!快赶上超高频/射频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是单个IC功率越高,其正负电源脚与防振电源退交连的0.1uF电容的距离,及这段线的线径,十分讲究.

我记 ...

好的,吸取宝贵经验。

网友:
做得不错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防止自激无分射频/音频.7293自激〝吱〞一声,是包括一点音频频和RF/VHF/UHF,广谱振荡.

不但7293.TD ...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作为很多爱好者的指路灯塔

网友:
你自己的厅堂有多大?是否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开足300W+300W?
其实一般都开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防止自激无分射频/音频.7293自激〝吱〞一声,是包括一点音频频和RF/VHF/UHF,广谱振荡.

不但7293.TD ...

明白了谢谢!
请教一下,若是把这种功放电路的引脚布成射频线路一样,退耦电容都使用贴片电容,直接放在线路上。大面积铺地+过孔,能不能降低自激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经验,PCB布线不管高频还是低频电路都可能存在正反馈我们所不希望的结果,布线时地线也应该遵从弱信号 ...

为什么我提倡数组104?是高电压时的7293更须要更低内阻的无振稳定电源.

我修的发射机中,5W输出的大电路板地与铁壳地,是四个/六个104,但40W/60W

的发射机,就用达四十个上下的104,

在160W的D类机,喇叭傍路安规规格的400V104大大只体积的方电容,两年左右,因这电容爆就换了数十台.

千瓦级的D类机,主电源用数对105安规电容,仍保不住主电源105度耐温的电解爆炸是常见的事.

电脑主板上.1000uF/6V电解,越新年份用的越少,二三十只电解的板己一去不复返.现都采用多点

并104贴片

网友:
一句话,消高频,消高频。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A:
背面已绝缘的LM3886没能超过40W就失真,背面是铜散热基板的还可到60W.

7293很少人敢用到超+-40V,在这种 ...

这个得顶

网友(2023-08-27):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 您这回复里措辞的意思。

我的7293双并就是正负50伏供电,因为有4片所以发热稍大。低音段还是不理想。

网友C:
我买了那个谁的7293三并功放,声音如何且先不说,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功放关机时,左右声道的保护继电器断开时间不一致,左声道的中音喇叭会发出嗡的一声...卖家坚持说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那个谁的7293三并功放,声音如何且先不说,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功放关机时,左右声道的保护继电器 ...

检查喇叭保护电路。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底线是你要有电子电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那个谁的7293三并功放,声音如何且先不说,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功放关机时,左右声道的保护继电器 ...

还是保护电路供电回路与检测取样的问题,设计缺陷。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A:
其实防止自激无分射频/音频.7293自激〝吱〞一声,是包括一点音频频和RF/VHF/UHF,广谱振荡.

不但7293.TD ...

这个道理说得好!好多说烧IC的,大都是走线和退耦做得不好,引起自激而烧,还总怪人家卖的假货。
按我的理解,即使假货,人家产量也应该很大吧?不是想着坑你几个发烧友吧?估计人家都是生产来给一些厂家用的,应该不会出现到不能用的水平。
那就是自己的DIY水平有限,没那些专业水平去处理而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那个谁的7293三并功放,声音如何且先不说,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功放关机时,左右声道的保护继电器 ...

我介绍一个经典的贴,我就不重复写了。

https://www.elecfans.com/dianlutu/protect/20180314647141.html

你遵照例一,检一下左右声道这电路中几个电容大小,喇叭有冲击声那路把C3加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那个谁的7293三并功放,声音如何且先不说,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功放关机时,左右声道的保护继电器 ...

是喇保与主路共电的问题吧?喇保改独立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介绍一个经典的贴,我就不重复写了。

https://www.elecfans.com/dianlutu/protect/20180314647141.h ...

感谢版主的指点,我会按这个电路图检查看看。我详细说一下现象:关闭电源后,两声道的保护继电器断开时间明显不一致,间隔估计要一秒多。先断开的那一路,中音喇叭就嗡的一声。开机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噪音的。该功放的制作者说是因为是保护电路与功放IC共用电源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喇保与主路共电的问题吧?喇保改独立供电。

您分析的完全对,功放的制作者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为啥两路继电器断开时间不一致,我没想明白。先断开和后断开的时间差距挺大,而且是先断开的那一路中音喇叭出现嗡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分析的完全对,功放的制作者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为啥两路继电器断开时间不一致,我没想明白。先断开和后 ...

按理说不应该差距很大,是UPC1237吗?保护板查电路联接左右是否一样,RC值是否对称性,再不行只能换独立绕组给保护板供电了。目的是保护板要上下电与功放上下电错开,左右有点差异是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