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输入电容的讨论

楼主(2020-02-14):
  有的机器,输入端带输入耦合电容,有的不带,。信号输入级电容与什么有关呢?

网友:
加隔直流电容为的是保护音源设备。

网友:
玩多了就明白了。有的不耦合就不能工作的。

网友:
看前级的性质

网友A:
严格来说应该在输入端串接电容。
只不过对与胆机来说,当栅极的直流电位设计成0V时,即栅极电阻电阻接地时,输入端的电容可以省略掉,同时也减少了电容产生的音染。
当栅极的直流电位不是0V,即栅极的电阻不是接地时,栅极必须串接个耦合电容进行隔直,才能接前面的输入插孔或电位器的滑动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应该在输入端串接电容。
只不过对与胆机来说,当栅极的直流电位设计成0V时,即栅极电阻电阻接地时 ...

感觉您说的是正解谢谢,我好像明白了。

网友:
试过电脑声卡没输入电容,拧电位器喇叭一进一出,估计有些低端货有直流输出 影响了功放第一级工作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