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777

楼主(2020-02-14):
我的夏普777调频灯没收到台的时候亮,收到台反而不亮了,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灯亮,没台;持续亮吗?眨不眨?
有台,灯不亮。音质也差吧?
这样的,没遇过!

网友:
我猜是鉴频部分的问题

网友:
正常,电源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亮,没台;持续亮吗?眨不眨?
有台,灯不亮。音质也差吧?
这样的,没遇过!

没台的时候,灯亮,一眨一眨的,选到台的时候灯不亮,音质很好,信号也很好

网友:
我的三洋M9500-2K也有过这样的毛病,先调整鉴频线圈,再调整立体声分离度可变电阻,故障排除。

楼主(2020-03-18):
[url=forum.php?mod=redirect

谢谢老友,调整了一下立体声分离度电位器,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
调一下里面的可调,如果不确定调哪个要记号一下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收音板上好像有两个小型可调电位器,其中一个就是立体声分离度电位器,哪一个具体也没法说,你可以记好电位器的位置,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鉴频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