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0-02-14):
有这样一台稳压器,现在用不上了,想把它改成220v转220v的隔离变压器,是不是只用在上面再增加合

适的线圈,并在中间断开就行了,请教下怎样改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压根不想它输入和输出可以互换。

不知道变压器的输出和输入可以相互变换,是你对变压器的原理还不太熟悉,基础知识不到位。

早年当知青,一天晚上去一个生产队看露天电影,天都完全黑了,还不见放映,于是去问放映员。放映员回答调压器已经调到最高,电压还是不够高,只有160V,不能开机放映。我过去看了看那手动的调压器,其接法就如说明书那样标识的,输入电源接了220V端,输出接在可调端。按照调压器可最高调到260V算,当时市电可能只有130V多,所以只能升到135/220*260=160V左右。我建议他将调压器反过来接,就能调到需要的电压水平了,那人竟然不敢接。无奈征得他同意后,我亲自去调了线,当然换线之前就将可调端(改接后成了输入端)事先调整到了最高电压位置。接好线后,慢慢将接上市电的动臂端缓缓调低,当输入端调低到135V左右时,输出电压已经达到220V,于是放映开始了。

网友C:
楼主会不会计算参数?稳压器的变压器是自耦式的,改为隔离变压器功率就没有原来标称的那么大了。而且需要两个互相独立的绕组,要考虑窗口容积。环形变窗口容积还大些,但漏磁会变大。

网友:
你这台变压器有初极次级吗?有就把次级拆了最好是拆前通电看看次级的电压记好,拆次级线圈记住匝数在在将电压除以匝数就是没伏的电压了在乘220就是新线圈的匝数了。看初级就是220v的线径是多少,按这个线径在绕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变压器一般都是单绕组的,并且有几个抽头,做隔离变压器要再绕一个次级绕组才行

网友A:
环行变压器铁芯窗口倒是足够大,不存在绕不下绕组的问题。

数一数现在变压器的圈数(只有一层线圈,应该能数清楚),本来圈数除以标定的最高输出电压(一般可能是250-265V),可以计算出每伏的圈数。为了简单,也不用拆原来的线圈,直接按照原来的圈数绕另一组线圈即可(现在好多地方的市电已经是230-240V之间了)。

确定这样做后,用绝缘纸将原来的线圈包裹好绝缘,在上面用同样直径的漆包线绕同样多的圈数,就成了隔离变压器了。

这样绕组的每伏圈数偏多,有利于降低空载的电流,减小空载温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会不会计算参数?稳压器的变压器是自耦式的,改为隔离变压器功率就没有原来标称的那么大了。而且需要两 ...

谢谢,我没有做过,不会计算参数,我就是想现在这个自耦变压器应该是升压的,先找到现在220v抽头,断开后面的线圈再接上新的线圈到220v,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行变压器铁芯窗口倒是足够大,不存在绕不下绕组的问题。

数一数现在变压器的圈数(只有一层线圈,应该 ...

谢谢,第一次做,没有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环行变压器铁芯窗口倒是足够大,不存在绕不下绕组的问题。

数一数现在变压器的圈数(只有一层线圈,应该 ...

请教师傅,这种稳压器我也有一个,想把它改成一个调压器,0伏起调的那种,能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师傅,这种稳压器我也有一个,想把它改成一个调压器,0伏起调的那种,能讲一下吗?谢谢!

你那稳压器原来是什么类型的,是继电器换档稳压(能听见换档时的“塔塔”声),还是伺服电动机旋转调压(能听见碳刷滑动的“叽叽”声)?

改制后,你是想怎么手动调压,按按钮,还是手动旋转,是无级调压还是有级换挡调压。

具体情况不一一说清楚,哪个能给什么方案哟。

网友:
自耦变压器改隔离变压器功率会打折扣

网友:
自耦变压器改隔离变压器效率也会降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稳压器原来是什么类型的,是继电器换档稳压(能听见换档时的“塔塔”声),还是伺服电动机旋转调压( ...

原机是电动自动稳压在220伏,现在电压稳定不需要了,想改成手动从零伏逐级起调,用来测试变压器的铁芯磁滞回线。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机是电动自动稳压在220伏,现在电压稳定不需要了,想改成手动从零伏逐级起调,用来测试变压器的铁芯磁 ...

你要求的方法需要使用伺服旋转调压的稳压器才行,不知你那是否是这种。你拆开看看是否有碳刷在变压器上就知,拍个照片发出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方法需要使用伺服旋转调压的稳压器才行,不知你那是否是这种。你拆开看看是否有碳刷在变压器上就 ...

有碳刷,改造成手动的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方法需要使用伺服旋转调压的稳压器才行,不知你那是否是这种。你拆开看看是否有碳刷在变压器上就 ...

如图,我对做了包扎,试过拆掉伺服电机控制,用手动调,但调不到0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我对做了包扎,试过拆掉伺服电机控制,用手动调,但调不到0伏。

你都改动过,这些改动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信息为什么不在提一次提问的时候给出,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你至少要将你的情况详细地给别人介绍。

即使这次提供了新的信息,为什么只说改手动后不能调到0,而不说清楚具体只能调到多少V。你确定一定要调到0V,但没有透露最高至少需要调整到多少V,这些信息都很重要,不会需要保密吧。

要想得到可行的方案,现在还需要了解:

1、原机调压时,动臂端接的线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

2、你改手动是怎么接线的,动臂端接的线是输入端还是输出端?请画出一个图。

3、你改造时,手动最低电压能调整到多少V?

4、你需要调到0V,而你需要的最高电压是多少V,真的也需要调到220V吗?你改造后不能调到0V,以后继续改造,这个信息就很重要。如果只需要调到220V减去现在能调到的最低电压的数值,则方案可能简单得多。譬如现在只能调整到50V,你可以只需要220-50=170V及其以下,就比较好办了。

5、变压器线圈只有一层还是不止一层?如果不止一层,请数一数最外层的圈数和里面层的圈数。如果只有一层,那么不能调整到0V,是不是线圈露铜的部分没有全部被动臂覆盖,是动臂被支架挡住了,还是线圈有部分没有露铜,不能与碳刷通电。

6、其它你已经知道,而我们不知道的其它信息,不管你认为与之相不相关,尽量详细描述。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隔离的,不好改。我以为还是去电器城买个现成的隔离变压器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改动过,这些改动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信息为什么不在提一次提问的时候给出,想要得到别人的帮助,你至 ...

不好意思啊,我年少无知,我没有改动过它,只是把自动部分拆下来而已,然后我就用钳子夹住动臂来回转动,测它最低电压是170伏左右吧,不是现在试的,已经过去半年了。动臂是输出端还是输入端没有研究过。我把它拆开又重装原来的功能不改变而且还能正常运作,这是保证的。外层的粗线接触点我清理过,拆开那个固定夹可以看到里面还有细线圈,具体多少层不知道了。我只需要它能从0~200伏内能调整。我知道调压器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和调压器是一个性质。都想入手一个调压器的,就是看着这个在闲着想把它利用起来。没有什么保密的,做变压器就是为了DIY音响,今天我上夜班还没下班,玩这些纯粹是爱好,如果还有不清楚,我就去卖一个吧。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我年少无知,我没有改动过它,只是把自动部分拆下来而已,然后我就用钳子夹住动臂来回转动, ...

稳压器内的变压器接线方式,应该与手动调压器内的自偶变压器接线方式有区别的,不能直接应用。

手动调压器的要求就是输入端线圈固定,能手动旋转滑臂,将输出电压从0V调整到需要的电压,一般0——250V可调。内部的线圈都是单层线圈,滑臂可以在线圈全范围旋转,所以才可能从0V起调。网上的照片可以看的很清楚,旋臂的旋转范围300°左右。
手动调压器外形图

手动调压器滑臂旋转范围图

手动调压器接线图

如果你的稳压器内部的变压器结构与这种调压器基本相同(应该基本相同),那么就很容易改造了。

手动调压器单层线圈就足够了,想来稳压器内部的变压器(也肯定是自偶的)也应该是单层的。内部你看到的细线圈应该是控制电路板供电的绕组,与主绕组无关。

所以我关心它原来主绕组的接线方式,猜想跟手动自偶调压器一模一样。当初你手动调整时,最低能达到170V,不太清楚你是旋过了全部弧线,还是只旋过了部分角度。按照稳压器的要求,旋臂不需要也不能旋转过全角度,否则输入电源就被短路了。

根据我的猜想,稳压器的接线与调压器的接线刚好相反,如下图所示:

如果将稳压器的自耦变压器改为手动调压器,厂家限制旋臂旋转范围的结构应该去掉,且一定要将输出和输入端对调一下,决不能让旋臂侧成为输入电压侧,这样就是调压器而不是稳压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内的变压器接线方式,应该与手动调压器内的自偶变压器接线方式有区别的,不能直接应用。

手动 ...

很感动,衷心感谢您!我手动旋转它的动臂时往面板转动的,当时测出的电压是低的,那么反之就是高了。经过您一番解析对零伏起调不再有疑虑了,有时间就动手。师傅的电子技术造诣十分深厚,吾等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内的变压器接线方式,应该与手动调压器内的自偶变压器接线方式有区别的,不能直接应用。

手动 ...

改成功了。谢谢师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成功了。谢谢师傅!

祝贺你!

以前不成功,在于你没有认真研究它的接线。如果当初仔细研究,应该能自己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祝贺你!

以前不成功,在于你没有认真研究它的接线。如果当初仔细研究,应该能自己处理。

我压根不想它输入和输出可以互换。

网友:
自耦变压器,不能改成隔离的,除非自己重新绕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变压器的输出和输入可以相互变换,是你对变压器的原理还不太熟悉,基础知识不到位。

早年当知青 ...

我把变压器的两个端口掉换过,那个响得烟花四射,报废了我一个变压器,所以记忆尤新。

网友:
建议楼主:1)自耦式调压器是单个线圈,要改成隔离变压器,必须另外再增绕一个与此差不多圈数的线圈(略少,220V),并与原线圈间做好绝缘,理论和实践都是可以的。但是工程浩大,做好后并不美观。因为要穿绕(与一般EI\CD铁芯绕法完全不同),且线径又粗,又舍不得把它剪成几段,如做个竹制小工具,方便不少,但要将绕线整理笔直、美观,谈何容易?  2)既然入了这个坛,料楼主不大可能马上退出上岸,极有可能会越陷越深,那么把调压器放放好,以后自会有用处的,何必把它改掉?再找一付合适的铁芯,自己学习绕制一个隔离变压器,锻炼自己,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把变压器的两个端口掉换过,那个响得烟花四射,报废了我一个变压器,所以记忆尤新。

可调端长期改输出端,最好做一个限位装置,限制输入端的电压不能调到低于某个数值,否则一旦失误,就会放烟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调端长期改输出端,最好做一个限位装置,限制输入端的电压不能调到低于某个数值,否则一旦失误,就会放 ...

谢谢师傅!已经做了的,我还想请教您自耦变压器能做到双电压输出吗?如何做呢?我测出铁芯的磁滞回线,铁芯的性能很好,不用盲目绕线了 ,为了提高变压器的利用率只能用自耦。但这个双电源怎么在它身上实现,书上没有介绍,普通的变压器在二次侧用双线并绕头尾接在一起做中心抽头即可,又不敢动手了。

网友A:
自耦变压器因为滑环的关系,外层无法再绕线圈,所以做双电压输出应该很难。除非在内部绕好线圈,再绕外层,那样改造太费事了,可行性不大。

网友:
这种自欧变压器式稳压器要改成隔离变压器很难。
1、由调压范围是135~270v和图片中表层线圈较粗可知,这种变压器在0~135v部分可能用了比较细的漆包线,如此要改隔离变压器不仅需要加绕2次线圈,还有拆下原来的线圈换为线径同样的初级线圈,还不如手动调压器或者小电机驱动电刷稳压的单线圈容易改(原来线圈是同线径一根线绕成)。
2、自藕变压器铁芯转做隔离变压器(双线圈变压器)后容量(功率)大为减小~甚至减小到原来的5分之1~10千瓦变2千瓦?
3、手工绕制这种自藕变压器很不方便(有坛友把自行车圈切断,穿套在铁芯中,先把漆包线绕在车圈中,再转绕到铁芯上,尽管容易上手但也是别扭的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因为滑环的关系,外层无法再绕线圈,所以做双电压输出应该很难。除非在内部绕好线圈,再绕外层, ...

不是用调压器改,而是重新绕一个自耦变器,我想把它做成双电压输出给供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调压器改,而是重新绕一个自耦变器,我想把它做成双电压输出给供放供电

给功放做电源,最好不要用自耦变压器的方式,因为它没有隔离,容易造成触电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