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20-02-14):
请教各位老师,图中的28.63nf串并多少适合,新手想试试学习这电路

网友:
0.022UF,6300P,330P三个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电路,这个电容怎么这么大啊,电容不用苛求这么精确的。

楼主:
LT1028怎么分真假啊?太难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么精确地

网友:
记得这是唱头放大器的均衡电路要求,确实应该尽量精确一些,3楼的方案可行。

楼主:
图片中的电容都是无极电容吗?看图就是无极

网友:
47UF的可能是电解电容,NP或者BP的。其他的应该是聚苯乙烯什么的电容吧。

网友:
还有,C5,C11可以用22UF的无极性电解电容,不必1个23,1个24.

楼主:
老师们,图中的106nf用多大的并?

网友:
这图上好多电容,电阻都找不到,哪个高人设计的

网友:
就是一个骗人的电路。骗骗刚入坑的或是迷信所谓的发烧。总以为选用元件值特殊而相信是好的想法。
设计电路时都考虑了允许多少误差的。

网友A:
比如106nF。我只知道104n是0.1uF。你自己算算106nF是多少u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106nF。我只知道104n是0.1uF。你自己算算106nF是多少uF?

104是0.1,104n 多3个0,应该是100uf,要不可能真就是104000p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4是0.1,104n 多3个0,应该是100uf

104是0.1UF,105是1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4是0.1UF,105是1UF。

104后面多个n 呢

网友A:
手上标104n与标104一样的电容。

网友C:
电路上下是对称的,为什么有些电容的数值不一样?C5,C11差1UF.23UF-24UF哪有这样数值的电容、?如此精密堪称仪表了。骗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上标104n与标104一样的电容。

标注错误吧,比如10n 应该是0.01uf,104n就应该是0.104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错误吧,比如10n 应该是0.01uf,104n就应该是0.104uf

刚找一下标104(0.1uF)、105(1uF)、106(10uF)的电容,一下子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注错误吧,比如10n 应该是0.01uf,104n就应该是0.104uf

后面这个你打错了?104n或104J,就是0.1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上下是对称的,为什么有些电容的数值不一样?C5,C11差1UF.23UF-24UF哪有这样数值的电容、?如此精密堪 ...

还是你看的仔细,这是个对称L/R电路,4个电容都不一样

C2、C8不一样;C5、C11不一样。

网友:
看看uF级电容。106那可是10uF,这个部位用10uF电容?

网友:
动磁唱头放大器的均衡网络说明来了:

网友:
还有,一个nF=1000PF,所以,106nF=106000pF,就是0.106微法,28.63nF=28630pF,就是0.02863微法。我还找到另一个图,数值有点出入,但差不太多,说明数值和精度少许变一点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如106nF。我只知道104n是0.1uF。你自己算算106nF是多少uF?

106nF与电容上边标的106不是一回事,106后边没写单位(缺省),应当是多少容量呢?应当这样读:前两位是数值,后一位是10的乘方,二者相乘就是实际的电容值,单位是微微法,标成106就是10乘以10的六次方,就是10微法,标成225,就是22乘以10的五次方,就是2.2微法。而写成106nF是有单位的,就是106个nF,即106000pF,也就是0.106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6nF与电容上边标的106不是一回事,106后边没写单位(缺省),应当是多少容量呢?应当这样读:前两位是 ...

想起来了,记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6nF与电容上边标的106不是一回事,106后边没写单位(缺省),应当是多少容量呢?应当这样读:前两位是 ...

106nf我用100nf代替这样可以吗?

网友E:
看24楼的图片,105J中的J是不是军级的意思?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106nf我用100nf代替这样可以吗?

我认为可以代替,建议多找几个来量一下,有可能找到更接近106nF的。

网友:
28.63nF=0.022uF+6200pF+430pF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24楼的图片,105J中的J是不是军级的意思?仅供参考。

这种电容叫做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也就是CBB电容,用的很普遍。代号J是金属的金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容叫做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也就是CBB电容,用的很普遍。代号J是金属的金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

不是的,J代表5%。

网友:
c3,c4,r5,r6我看是带通滤波,为什么一定要用不标准的电容,音频带宽稍微偏移点也没什么关系吧。
如果不是超级精密耳朵,容量相近的电容选两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6nf我用100nf代替这样可以吗?

可以在100nF或0.1uF的电容中挑选,这类容量大的电容器一般的商用品是正负10%准确度的,后缀标为字母K。

字母表示准确度等级:

                D——005级——±0.5%;
                F——01级——±1%;
                G——02级——±2%;
                J——I级——±5%;
                K——II级——±10%;
                M——III级——±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的,J代表5%。

我查了一下,确实如此,纠正了我的一个长期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