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部分家当

楼主(2020-02-14):
本人胆机爱好者加音乐爱好者 除了自己攒机 也搜罗唱片 这次展示的是唱片机-耳放-耳机一条龙
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乐 不会摄影 见谅

唱片合影

唱片合影

贝多芬交响全集黑胶唱片 卡拉扬1963

贝多芬交响全集黑胶唱片 卡拉扬1963

lp60唱片机+自制耳放+HD600

lp60唱片机+自制耳放+HD600

网友A:
搭配不错,建议还是去买一对耳放牛,效果明显比这个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黑胶唱片 用专门的唱片机 光驱读不出来 能给我看看层主的“唱片”么

这种是我们玩电子的最常见的唱片
可以使用各种光驱播放 拍图的是一个老IDE光驱
现在的SATA光驱也可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烧都不行 耳放散热不良 表面七八十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烧都不行 耳放散热不良 表面七八十度

你的唱片怎么这么大 我玩的唱片可以直接放入电脑的光驱播放 和VCD DVD一样直径(这种唱片也是黑色环形中间是标签 然后有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唱片怎么这么大 我玩的唱片可以直接放入电脑的光驱播放 和VCD DVD一样直径(这种唱片也是黑色环形中 ...

这是黑胶唱片 用专门的唱片机 光驱读不出来 能给我看看层主的“唱片”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我们玩电子的最常见的唱片
可以使用各种光驱播放 拍图的是一个老IDE光驱
现在的SATA光驱也可以读 ...

你好,光驱机 背板 需要 特殊 搭线吗?
你展示的 唱片 第一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我们玩电子的最常见的唱片
可以使用各种光驱播放 拍图的是一个老IDE光驱
现在的SATA光驱也可以读 ...

我查过了 这个叫黑胶cd 不是真正的密纹唱片(LP)

网友E:
还有台小胆机是专业听唱片的吗?

网友:
楼主家底丰厚,高烧患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光驱机 背板 需要 特殊 搭线吗?
你展示的 唱片 第一次看见!

IDE光驱需要接IDE排线 还得设置主从设备
SATA光驱接上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烧都不行 耳放散热不良 表面七八十度

就四个管子而且是外装的怎么外壳会有这么高的温度,是电源发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台小胆机是专业听唱片的吗?

不是 耳机放大器 推HD600的 不一定听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四个管子而且是外装的怎么外壳会有这么高的温度,是电源发出的吧?

6S6的阴极电阻发热厉害 电源也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配不错,建议还是去买一对耳放牛,效果明显比这个强。

想小型化 所以选的无牛电路 因此这机频响达到了恐怖的程度 2Hz--330KHz  -3db  哪天攒一个有牛机听听区别

网友F:
看看我D|Y的耳放,前放大吹喇叭ECC88,后功率管6AQ5,输出牛西门子拆机耳放牛,区机B&O一U70和瑞华士600Ω耳机,都是70年代的古董耳机,索尼耳机是玩PS4用的,另一台耳放也是才  1

r

r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D|Y的耳放,前放大吹喇叭ECC88,后功率管6AQ5,输出牛西门子拆机耳放牛,区机B&O一U70和瑞华士600&#8 ...

机箱不错 耳机用6aq5总觉得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6S6的阴极电阻发热厉害 电源也热

楼主这个耳放是阴极输出吧,上个电路图学习下如何可以做到这个频响?
另外这个开关电源是哪家的,求PM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耳放是阴极输出吧,上个电路图学习下如何可以做到这个频响?
另外这个开关电源是哪家的,求PM的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9154&mobile=2 电路图见17楼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9154&mobile=2 电路图见17楼

链接打不开,能否再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链接打不开,能否再确认一下?

我用手机发的链接 好像不行 你可以搜“5670推6s6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链接打不开,能否再确认一下?

搜不到的话 此链接可以用手机浏览器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小型化 所以选的无牛电路 因此这机频响达到了恐怖的程度 2Hz--330KHz  -3db  哪天攒一个有牛机听听区别

是带耳机大音量测还是小音量测,还是带电阻测。一般来说这种电路带载能力相当差,在输出多少mW时能有2Hz-330kHz -3db的频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带耳机大音量测还是小音量测,还是带电阻测。一般来说这种电路带载能力相当差,在输出多少mW时能有2Hz- ...

我再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带耳机大音量测还是小音量测,还是带电阻测。一般来说这种电路带载能力相当差,在输出多少mW时能有2Hz- ...

1K时输出14. 7mW功率  频响是1Hz-300KHz   最大不失真功率200mw

楼主:
用的假负载 300欧电阻 没敢直接接耳机 怕搞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K时输出14. 7mW功率  频响是1Hz-300KHz   最大不失真功率200mw

      这种wcf耳放早几年就有许多人做过,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大缺点就是低音干、无弹性。在300欧上有200mW的功率,VP-P电压要在22V左右,你用什么方法测的,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还是用其他。
我测过300欧上的200mW的正弦波的VP-P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wcf耳放早几年就有许多人做过,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大缺点就是低音干、无弹性。在300欧上有200m ...

示波器 峰峰值是22v 低音确实不大够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 什么是wcf电路?

就是这种阴极输出的耳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阴极输出的耳放。

那是否采用传统的牛出电路能改善低频呢?另外 这机测出来低频很棒 可是低频听感不好 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种阴极输出的耳放。

我查了 wcf中文名是“怀特阴极输出器” 和我这个有点区别 我的电路是一级srpp加一级普通阴极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否采用传统的牛出电路能改善低频呢?另外 这机测出来低频很棒 可是低频听感不好 为什么会这样

喇叭在低频时很吃电流,电流足才能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在低频时很吃电流,电流足才能推好。

谢谢解答 有空做个牛出的 这台先听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在低频时很吃电流,电流足才能推好。

另外 请教一下耳机的等效电路 比如说300欧的耳机 做电路仿真时 应该用哪些元件代替?直流电阻加电感?数值怎么确定呢

楼主(2020-03-20):
引用 网友H:
那个小耳放不错--蛮好的

那个真的不咋地。电路架构有问题。已经推倒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富足

我这些不算啥。有人家里面一整个书架的唱片

网友:
这种光驱我也有,你是连接电脑再输出声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