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凹面电磁炉的朋友说说使用体会可以吗?

楼主(2020-02-14):
如题,想入手个凹面电磁炉配合圆底锅炒菜,目前的电磁炉是平底的,不敢是怎样的锅都是锅底部大概10厘米直径的地方发热,而且是个10厘米的圆环发热,好像中心部分都不怎么热的,10厘米的圆环的外面也是不热的,炒菜感觉不好 ,看到有圆底的电磁炉,不知道发热是否很均匀,大家有用过的请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均匀发热,卸开过,线圈从中心一直绕到边上,很粗,炒菜,炖水相当快,功率1干瓦一5干瓦,IGBT用的是! ...

是线圈从中心开始密绕吗?中间有没有分段?我有个标称3500瓦的,实测也就2500瓦左右(输入功率,实际功率不清楚,不过烧水确实比1900瓦的美的快,美的标1900实测也就1600左右)

网友:
比较早期的技术了 03年-06年很流行双灶头电磁炉 一个凹面 一个平面

楼主:
是的,电的还是比较安全好用

网友:
我也比较喜欢用电磁炉,炖,蒸,下面条,煮粥。炒菜还是煤气灶。

网友:
瓶装液化气涨价后。就用电磁炉有7--8年了,一直感觉还不错。经济实惠,还方便。但是也有问题,感觉容易煳锅底,还有就是觉得电磁炉有加热不均匀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磁炉太次?200元,奔腾2000瓦的平底电磁炉

楼主:
燃气确实好控制,均匀。但是燃气炉性价比不高,一般燃气灶的效率只有50~60%,电磁炉轻易80%。电磁炉功率也有好几个千瓦,一般家用燃气灶也就标4.2kw以内,我不知道这个是总功率还是有效功率,即使是有效功率4.2kw,买个5kw的电磁炉也和他差不多了,我有380电。不过电磁炉还有一个缺陷是不能无级调速,而且低功率运行不行,还有就是加热不均匀

网友:
电磁炉,干净,不受烟熏火燎

楼主:
是的,不想用燃气灶,因为效率低,倒不是因为浪费能源,而是因为燃气灶没用上的热量都释放在空间里,让厨房变热

网友B:
电磁炉加热线圈和磁片组合结构决定了,加热的不均匀性,磁片用间隔片而不是整体,应该是留磁回路空间,形成加热区块,也就不可能均匀加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加热线圈和磁片组合结构决定了,加热的不均匀性,磁片用间隔片而不是整体,应该是留磁回路空间,形成 ...

具体怎么操作可以让加热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