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450长波100kHZ收到电台

楼主(2020-02-14):
如题,定位北京丰台。手里一台PL-450长波100kHZ和189kHZ均能收到电台播音,英文节目。其中100kHZ很清楚。知道不是国内电台播出波段,可是也不应该收到国外电台呀?那位给解解惑?多谢

网友:
找出收音机一搜,189和大约210都收到了,210是两个外国男播音员主持的音乐节目。
长波电台传播更远,只是不常收听。

网友:
我的pl450,按说明书说长波采用磁性天线接收,白天和晚上都试了,在抚顺只收到了两个辽宁的镜相台。长波按照教科书里说的应该是不受电离层影响,白天晚上都一样的,我想黑龙江或内蒙古更应该能收到长波台吧,另外如果pl450说长波的接收采用磁性天线,那么不论外接天线和机器自带的拉杆天线都起不到作用了

网友:
按无线电教材上介绍无线电传播的方式长波为地面传播传播的距离远且不受电离层影响所以白天晚上收的台一样多,请看第一张截图,长波收音机更难制作,容易被中波干扰。
中波白天和长波一样靠地面传播晚上靠电离层反射传的更远,但是由于波长没有长波长,所以绕过障碍物或地球弧度没有长波容易所以传的没有长播远,另外电离层受阳光的照射影响薄厚不同,有时会直接穿过电离层而无法反射,所以中波在每天黄昏时收台最多,而短波每天都是按不同时段来用不同频率来发射,晚上用低频率白天用高频率。那么实际长波更稳定,只不过中国没有长波段,不然从广州听北京的节目应该很轻松。
       俄罗斯有长波台,矿石收台机装置的书里介绍过,150khz到450khz。苏联生产的电子管收音机有这个波段的台,可惜在中国用不上。
      最后这个网址是网上网友提供的,荷兰大学一个网站让人们体验模拟收音机收台,由于天线在荷兰,所以只能听外国台,我在730mhz听到了中国之声,我大中国信号真的很强,在外国都能收到。
     第二张截图是pl450说明书里介绍长波中波是用磁性天线收台的,利用不了拉杆天线和外接天线,假如真的像电子管收音机用外接的天线那么在东北应该很轻松收到俄罗斯和蒙古的长波台。
          http://websdr.ewi.utwente.nl:8901/m.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网友:
对于长波波段的定义,好象各有不同的范围。4楼引用的文中是153KHz~279KHz,苏联是150KHz~450KHz,而德生的S2000则是100KHz~519KHz。

网友:
先要说明一下,你说的德生2000还是660或450等等,是全波段收音机而不是长波收音机,比如咱们用的中波收音机是535到1605,可是1800也是中波段的,而多波段收音机的短波分成几个波段,比如6到18或4到12等等,也有分的更细的短波从4到21分成7个波段,每个波段之间有空隙,但是这也只能叫多波段收音机而不能叫全波段收音机,全波段是指能收到世界各国的所有波段,比如德生数调的机器450和660等等很多,就短波而言450从2m到24m全能收到.同理楼上说苏联长波段是150到450,而德生pl450能收到100到500之间的,自然包括了苏联定义的长波段,所以说全波段收音机能收到多波段收音机,而多波段收音机收不到全波段的有些频率

网友(2020-03-20):
这个问题我已经弄清楚了。 在使用德生PL450前,对二次变频机的镜像干扰问题是没有概念的。国家规定,一级收音机的镜像抑制比要达到60分贝,也就是1000倍,没有发现那种民用收音机能达到这个指标。即使日本八重洲公司售价两万元的大体积 短波基地台也几乎达不到这个指标 。索尼的7600 等民用机的电路l几乎与PL450、1103 等国产收音机相同,当然则各指标也几乎一样 大概是38到45分贝。就是抑制比大约为100倍
  长波信号通过磁棒天线接收,没有谐振电容,经过弱再生场效应管放大后直接馈送平衡混频器。
目标信号(100K)以及镜像信号(100+2X455K=1010KH)都无差别处理进入混频器 得到的第一中频58。xxMH  进入单片石英晶体滤波器,这个滤波器的性能非常关键, 他必须抑制频率低于第一中频910KH 的镜像信号。 民用收音机只使用了一片晶体滤波器,镜像抑制比只能做到40分贝。使用两片滤波器也仅能改善12分贝,达不到60分贝的抑制。  尽管最好的村田晶体滤波器的指标是70分贝,具体装机时空间感应的串扰也降低了这个指标,实际指标达不到60分贝。
     二次变频的收音机无论在长波或短波,比目标频率高910千赫的第二中频镜像干扰都能造成明显的干扰。 这不算工厂的制造缺陷,这个指标已经比一次变频机高了100倍。

网友:
当本地中波电台功率足够时, 在频率低910KH的长波都可以收到镜像信号。 例如本地电台频率为1314KH,长波404 千赫照样可以收到这个台。  用另一台普通收音机对比,可很快分清正常电台和镜像干扰信号。

网友:
现在的主流接收机用镜像抑制变频器,镜像抑制指标仅能做到25分贝,好在主流接收机工作于微波段,镜像抑制指标不需要太高。日本生产的短波基地台还是沿用传统的高中频多次变频方案,主要原因是时髦的软件定义无线电在短波波段性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中波电台的镜像

网友:
用0中频的SDR机收下是否镜像?不过我用0中频的SDR的PL365在1.6-1.8MHz之间能收到外语广播电台, 2.几MHz也收到数个广播电台,这些段的广播电台都难有,用镜像还好解释,但0中频没镜像。

网友(2020-07-02):
用一部带长波的pl450从100千赫到500千赫没有收到,外国台,根据长波传播的方式只有地面传播,它不像中波段,白天传播近台少,晚上传的远台多,所以长波在晚上并不能比白天多收台,而且说明书上说,pl450的中波和长波都是用一根中波磁棒的,拉杆天线和外接天线都不起作用。
        前天早上,和昨天晚上都对其进行慢慢搜索,并且转动几次方向试验,仍未收到外国台,整个长波段只收到一个辽宁经济广播的镜相台。我在抚顺居住,试验地点是郊区的小山包,干扰信号应该没有,但是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后仍有嗡嗡的背景噪音。
         莫非世界各国都关了长波台吗?网上有个荷兰大学设的模拟广播的网站,天线设在荷兰,可以从长波一直搜到调频波段,包括对讲机,和火腿的业余电台都能收到,解调方式除调频调幅外还有单边带等等可以选择,结果的确收到许多外国台。看来国外有长波台。
        对比短波我发现在早上调730兆赫的中国之声强台,在这个网站是收不到的,但是晚上可以,并且收音机和网站的声音一样,看来这个网站的确是模拟器收音机的信号。

网友:
100K 不是语音广播,是 LORAN 导航台。189 如果是 198 的话是 BBC 国际台。

网友:
早上4点12分,对照短波收音机和荷兰模拟收音机网站,果然收到同步的中国之声7239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7434,那么就是说他在荷兰的天线的确是用的模拟信号收音机收到的,而不是采用网络收音机。以此类推,它能收到的长波信号也是真实的,只是欧洲离我国太远,我们这里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