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声道箱体也到了,装上喇叭,2.1了,还是鞋盒功放。

楼主(2020-02-14):
下午晚些时候,左右声道箱体也到了,装上喇叭,也是汽车喇叭,主要是因为12V供电电压低,4欧喇叭能获得足够的功率输出。喇叭用的全频喇叭,加高音,但高音买大了,装不上,只好等以后买对小点的高音,完了以后用手机频响测试软件测试,低频还是不错的,就是10KHZ以上高频那叫一个惨,以后再想办法补全吧,车机试音效果尚可,听音中发现两声道分离度有问题,想了一下,是重低音分频器引起的,重低音信号输入是LR声道合并单声道,输入电阻只有47K,在重低音分频器输入端造成左右声道信号串扰,解决办法增大重低音有源分频器输入电阻到300K,增加重低音分频器增益弥补因输入电阻增大引起的信号幅度下降,后来因为原车机的面板体积太大,功放机箱不好选择,干脆拆下面板,又研究了下功放电路,发现功放其实在车上是不断电的,有个控制端控制功放工作与否,把控制端和原电路断开接正极,让功放通电就工作,又断开静音控制部分,把音量调节由数字调节改为电位器调节,至此2.1功放电路部分彻底完成,试机OK,整套系统后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成品箱内吸音棉过少,箱音重,需要大幅增加吸音棉数量,低音炮音箱内也是,左右声道加高音,车机部分制作外壳,后期做完这些工作,这套家伙就OK了,有很多同好担心车机功率不足,经下午试机,用电视机输出作为音源,电视机音量全开,功放音量开一半,屋里基本待不住人了,当然这里也是因为全部喇叭都用的4欧喇叭,功放电压也不是12V而是14.4V,最大限度的榨取了车机的输出功率。

刚到货的箱体

装音箱喇叭

焊接输出接线盒

装好的音箱

整套东西

测试的频响

继续改车机

改好的车机,应扔掉了面板控制部分。

网友A:
这音箱不错!这一对音箱要多少银两啊?手机也能测试波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音箱不错!这一对音箱要多少银两啊?手机也能测试波形呀?

这一对左右声道195含运费,低音炮289含运费,都不带喇叭,要买的话从淘宝搜空箱体,有很多,价格有高有低,就是这个箱子是成品箱,与喇叭匹配肯定不会太好,手机装个APP也能测频响,在坛里就有,音响版置顶帖里找。

网友:
不错,玩的快乐,DIY的充实

网友B:
玩的快乐
个人观点:不值。
1.中音用椭圆全频,中下频段失真大。低频下段不足以达到声压。
2.所谓低音炮太假,作为2.1系统,低音频率高了,将造成两声道分离度不佳,箱体尺寸太小。
3.使用自身频响状态不明的麦加手机侧频响,掩耳盗铃。还不如耳朵。
扬声器不一定用多高级,但一定要配套,否则极难处理分频问题。
建议:再添一个8寸箱,加一对高音,做好分频,也可以达到相当不错的效果。
功放按低音左,低音右,中高音左,中高音右。分频是重点。
按三分频处理。(可以讲网络电视本身就没有多少重低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的快乐
个人观点:不值。
1.中音用椭圆全频,中下频段失真大。低频下段不足以达到声压。

以上说的都对,以上也都明白,但既然用这些东西,就是说这套音箱达到套东西的水平就OK了,你可以注意一下,所有这些箱体、喇叭、包括车机都是同一水平的,麦克风是我买的咪头自己做的外壳,咪头是论坛里推荐的61A,专门找的一个店家测试过的,手机测试并不精准,但可以反映出整套系统的频响表现,比如某个地方是不是有峰,低频延伸如何,高频有没有过高,低频是否过多,总体这套玩意听起来低频还是不错,毕竟10寸的喇叭在哪摆着,再烂它也不说是不出声不是,我在另一房间,关着门,明显有很好的低频传过来,总之,这是一套东西并没想要它出多好的声音,只是花尽可能少的钱提升电视的效果罢了,这个东西或许不该发到发烧音响区。

网友C:
二手的组合音响音箱很多,价格也不贵,本人就是利用松下SC-DV150型组合音响的主音箱改造的,把中音和低音喇叭并联,原来分频的电解电容换成油浸纸介电容,效果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手的组合音响音箱很多,价格也不贵,本人就是利用松下SC-DV150型组合音响的主音箱改造的,把中音和低音喇 ...

嗯是个办法,主要想买新的,颜色尺寸也和我的电视柜能搭一点,想在想想,这个帖子不该发发烧音响版,毕竟这套东西没有冲着发烧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椭圆喇叭比圆喇叭有什么优势?

椭圆喇叭主要优势在于,在相对安装位置狭窄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大的喇叭尺寸,根据声学原理(自己百度吧),喇叭低频重放频率和喇叭振膜最大尺寸有关系,椭圆喇叭有一个方向上尺寸较大,可以获得较低的低频重放频率,在另一个方向上可以获得较小的安装尺寸。但我用6*9纯粹是处于个人喜好,再者4欧的汽车喇叭6*9的居多,价格也非常便宜。

网友:
这一套6/700块吧!咱们板块的宗旨就是花小钱办大事,感觉太费时费力。到交易区淘一套博士600多米。

楼主:
可我要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的快乐
个人观点:不值。
1.中音用椭圆全频,中下频段失真大。低频下段不足以达到声压。

中肯,确实椭圆箱喇叭花198大洋太不值了,不要说低音那个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