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同问题的认知

楼主(2020-02-14):
看了一算帖子,楼主有一变压器输出24V的。他想通过改变变压器绕组使输出达到48V,别人各种讨论如何改动变压器,本人不否认方案可行性,但变压器改动比较麻烦,本着化繁为简原则,向楼主推荐了一个全桥叠加式倍压整流电路,很容易达到要求。但是某些人却说何某没有仔细读题,就你仔细读题了?你仔细看过我的回帖吗?釆用手段特殊了一点就接受不了了吗?还是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兰色和红色分别表示电源正负半周,此图可以看到,无论正负半周,负载R上总是上正下负,脱开负载标 ...

你这图流的不通~

如果真是你画的流法~

一通电就炸了~

好在没炸是那并在电解上的俩二极管是出于反偏状态的~

换句说法它俩可以不接~

网友:
有什么质疑放到原贴好了,这种帖子放生活聊天板块好一些。

网友B:
总得要试一试才行!
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姜是地下长的,认为姜是树上结的人总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接电容的交流端可以断开,断开后并到另一个交流端后就相当于只有D1D2了,这个是整流桥的并联接法 ...

网友C:
这个杠没有必要去抬,画一画D3、D4在什么情况下导通就清楚了,有导通的机会就是有用,没有导通的机会就是无用

开不开贴不重要,大家齐心合力,找找D3、D4导通的机会,不要忘了电容上峰值电压汇一直保存,回头再讨论D3、D4到底有没有用途

网友:
有一种知识体系叫科学,有一种学问叫数学。楼主的问题,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即可知。

1、D3、D4 中点不接到俩串联电容中点时,D1~D4 都有电流流过,是一个典型全桥、全波整流

2、D3、D4 中点接到俩串联电容中点时,D3 和 D4 无电流流过,是一个倍压整流电路,电流仅从 D1 和 D2 走。

结论:这个电路接成这样,是为了简单实现切换是否倍压整流。如果始终需要倍压整流,则无需 D3、D4。楼主的问题是:不懂理论知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生搬硬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事实上,双电源电焊机都是这种这种整流电路,难道厂家设计有误??我是根据实物图绘制的

厂家没错你理解有误。

网友:
在家窝的呆了~

叠加蒸馏?

没查到~

楼主:
这种整流方式再220/380∨双电源逆变焊机用得很多,叠加到电容的交流电通过继电器控制,220V整流后继电器接通后和380∨整流后电压一样,380V时继电器不吸合,同理,把该电路应用在这里也可以提高输出电压,难道不是吗,

网友:
曲高和寡不奇怪。

网友:
可以的,AC上正下负,上面电容充电,AC上负下正,下面电容充电。只要电容容量大就可以满足电路需求

网友:
楼主说得很在理!

网友:
哈哈,这两天正在研究这个电路准备把变频器380输入改成220输入,楼主这个图正好用上。

网友D:
倍压整流没问题,还可以多倍压整流,在一些示波器或电视的高压电路中就有采用的。不过如果要大电流输出,需要各个倍压电容的容量足够大。

网友E:
万一人家需要的是交流呢?

网友:
如果自己用我会改变压器,这样会更可靠些。给别人咋省事咋办。

网友:
就是倍压整流和桥式整流的选择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压整流没问题,还可以多倍压整流,在一些示波器或电视的高压电路中就有采用的。不过如果要大电流输出,需 ...

那些传统倍压电路每多一倍,能提供电流就会损失很多,而且电容要求极高。我这电路有别于传统两倍压,电容采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只要耐压大于桥式输出即可。输出电流不会减小,称为叠加桥式倍压整流,有传统信压有着本质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式整流,比全波/半波整流波纹更小,而且电容作用是滤波,另外,正负极在整流桥正负两端,电容中部不作为地线使用,仅作为一个叠加滤波使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即非桥式整流,也非全波整流,他是一个半波倍压整流电路,只是D3,D4在此多余,无任何作用,可以省掉!请见13#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图电流标识就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图电流标识就是错误的

此为电容充电电流,这是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兰色和红色分别表示电源正负半周,此图可以看到,无论正负半周,负载R上总是上正下负,脱开负载标电流都是错误的,而且,电容具有隔直流通交流的特征,所以此电路中电容不能作为负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为电容充电电流,这是常识!

充电电流没错,但不等于负载电流,此电路是分别对电容充电,由于两个电容的叠加效应,所以电压提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没错,但不等于负载电流,此电路是分别对电容充电,由于两个电容的叠加效应,所以电压提高了,

这里标的是电流方向,不是电流值,电流方向和电流值不能混为一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即非桥式整流,也非全波整流,他是一个半波倍压整流电路,只是D3,D4在此多余,无任何作用, ...

就是桥式整流,具体看我画的图,交流端接一根线到两电容中间,就如你说的,是为了给两个电容分别充电,这样每个电容所充得的电压都相等。负载在串联电容两端,这样叠加起来电压就会成倍升高(近似值,实际不会那么高)从而组成全桥倍压电路

网友:
当年自制彩电时曾用到这个倍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电流没错,但不等于负载电流,此电路是分别对电容充电,由于两个电容的叠加效应,所以电压提高了,

请问:D3,D4在此是否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D3,D4在此是否多余?

不多余,焊机就是采用这种整流方式,你可以搭一个电路试一下,桥式整流比其他方式波纹小得多,220V交流轻松输出560V左右直流,如果不叠加,只有300v左右直流,380V桥式整流后也是560V左右,双电源焊机只是加了一个继电器控制到两电容中点而已,取消D3D4后变成了单纯的倍压整流,能输出电流能力大大降弱,而且由电容量决定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流的不通~

如果真是你画的流法~

但是事实上,双电源电焊机都是这种这种整流电路,难道厂家设计有误??我是根据实物图绘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没错你理解有误。

行,就算我理解有误,但是焊机工作电流大你也是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就算我理解有误,但是焊机工作电流大你也是知道的

通常小功率便携焊机采用这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小功率便携焊机采用这种方法。

400以下双电源焊机都是这种,知道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我见过,大致出现在70、80年的无线电或电子世界或电子报上,就是一个桥式变倍压的电路。也曾在 ...

双电源焊机也是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一人家需要的是交流呢?

电子设备很少有直接使用交流电源的,99.9%都是直流电源,(机电类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多余,焊机就是采用这种整流方式,你可以搭一个电路试一下,桥式整流比其他方式波纹小得多,220V交流 ...

网友G:
原贴地址找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27421

怪不得楼主不敢在原贴里面回复要另开一贴。这件事儿完全是楼主没有道理。那个帖子的楼主有四组24V输出的变压器,想要获得他想要的办法很多。本帖楼主给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方案。

本帖楼主的方案确实能让24V变压器输出变成48V直流,但是纹波极大,只能用在电焊机充电器一类对纹波不敏感的场合,那个帖子的楼主要做音响,本帖楼主的方案完全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我见过,大致出现在70、80年的无线电或电子世界或电子报上,就是一个桥式变倍压的电路。也曾在 ...

这是正确的理解!
打开开关,4只二极管都工作,是桥式全波整流;合上开关,右边两二极管不参与整流工作,构成桥式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贴地址找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7421

波纹大?在焊机上滤波电容可不小呢,最低都是6个470uF/680uF,甚至是10多个,纹波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纹大?在焊机上滤波电容可不小呢,最低都是6个470uF/680uF,甚至是10多个,纹波大吗?

跟基本的桥式整流相比,倍压整流要10倍以上的容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你家电容不要钱的嘛?你不就是知道这个电路就开始卖弄你那点儿可怜的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焊机可是一个特殊开关电源哦,变压器也是高频的开关变压器,IGBT做为开关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贴地址找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7421

至于另外开帖,我就是想这样更能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不是不敢回帖,至于波纹大,我倒没测试过,请用事实说话(麻烦谁有示波器测量一下波纹波形即可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焊机可是一个特殊开关电源哦,变压器也是高频的开关变压器,IGBT做为开关管的

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贴地址找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7421

最关键是能响负载提供足够的电流,如果姨波纹大,可以在输出端接入滤波电容等滤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如果是续流二极管,那么,二极管应该是高频二极管才对,工频管开关速度不够,会损坏的,但这是工频整流桥啊,而且电容还具有隔直流通交流作用。而焊机焊接电流相对比较大,电容不可能提供如此大的电流,并且有极性电解电容根本就不能用于交流电路中(时间稍长就会爆掉),怎么解释?在下才疏学浅,还望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续流二极管都是用快恢复二极管或超快恢复二极管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如果是续流二极管,那么,二极管应该是高频二极管才对,工频管开关速度不够,会损坏的,但这是 ...

我只是看到你画的这个图,很值得琢磨和思考,这才试图从基本原理上加以分析,没有和任何人过不去的意思!
不管对错,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看到你画的这个图,很值得琢磨和思考,这才试图从基本原理上加以分析,没有和任何人过不去的意思 ...

可能我们都理解错了,一个二极管加一个电容构成的半波电路,也不见电容爆掉啊,不是吗?何况是全桥?个人认为,应该是正半周对一个电容(组)充电,负半周对另一个电容(组)充电才对。整流电路还是属于桥式整流,滤波部分是两个电容交替充电。你认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看到你画的这个图,很值得琢磨和思考,这才试图从基本原理上加以分析,没有和任何人过不去的意思 ...

这个我知道,没有针对谁,说实话,我第一次接解这个电路也有些疑惑呢,还曾一度怀疑绘制错误,后来我用12V交流电源试过,二极管全部采用工频二极管,耐压16V电容都不会坏掉,我没有什么理论,都是从实际电路出发进行分析。持不同意见互相讨论没有什么坏事,我很欢迎,我只是很反感某些人那种盛气凌人的语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好方法,实践出真知嘛。可以试试看,但我没有那么大电阻,明天用一个玩具车马达作负载试试看,功率大一点的那种马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试试看,但我没有那么大电阻,明天用一个玩具车马达作负载试试看,功率大一点的那种马达

不要用感性(马达)负载,要用纯电阻负载,以便剔除D3D4续流作用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感性(马达)负载,要用纯电阻负载,以便剔除D3D4续流作用的影响!

那就用220Ⅴ灯泡当电阻,一个变压器,一个整流桥两个电容,一个负载灯泡就成了

网友B:
不用整流桥,用整流桥如何把D3D4取掉啊!用4只相同型号的整流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整流桥,用整流桥如何把D3D4取掉啊!用4只相同型号的整流管才行!

可以,接电容的交流端可以断开,断开后并到另一个交流端后就相当于只有D1D2了,这个是整流桥的并联接法,很多充电器就是两个整流桥这样接的,然后正负极并联。目的是为了增加整流桥额定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际仿真下就知道结果了。。

麻烦请仿真一下这两个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杠没有必要去抬,画一画D3、D4在什么情况下导通就清楚了,有导通的机会就是有用,没有导通的机会就是无 ...

哈哈!你的分析和观察力真好!
不过,还是实验吧!实验能切实的感受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杠没有必要去抬,画一画D3、D4在什么情况下导通就清楚了,有导通的机会就是有用,没有导通的机会就是无 ...

D3、D4如有导通电源必炸炸!!!!!!!!!

俩电容各储1/2电源电压~

D3、D4又各反向并在电容上~

还说D3、D4有导通?

没导通可谓开路~

开路就谓没用了~

就可拆除了~

网友I:
还在讨论这问题?不符合基本连接方式的电路,不讨论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D4如有导通电源必炸炸!!!!!!!!!

俩电容各储1/2电源电压~

我不抬扛,用实验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在讨论这问题?不符合基本连接方式的电路,不讨论也罢。

哼!不信?自己去搭个电路实验看就知道了,别说不敢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哼!不信?自己去搭个电路实验看就知道了,别说不敢试

我干嘛要信?早几十年前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干嘛要信?早几十年前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抬扛,用实验数据说话

你够抬的了~

网友:
D3D4是那两个电容冲放电通道(倍压效果由此产生)。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流的不通~

如果真是你画的流法~

你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得要试一试才行!
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姜是地下长的,认为姜是树上结的人总是有的!

那得LZ自己种姜了~

网友J:
看了一下,有点不明白的是,这个电路用于电焊机中,那么整流输出的直流高压,是接在焊机的初级上吗?

网友:
仿真了一下,电路图如下,示波器红色通道是负载电阻上的电压,蓝色通道是取样电阻R2上的电压,显示D3中的电流。
断开开关s1的波形图

闭合开关s1的波形图

仿真的结论是:
闭合开关是s1时,有倍压输出,D3、D4中无电流流过。

网友:
倍压电路的核心是电容的储能作用,也就是滤波作用,电容上有基本恒定的电压,也就是说两个电容上始终分别有直流电压,相当于一个直流电源,基本没有交流成分,先分析一下这个说法对不对,然后再抬杠

网友:
两个二极管并不多余,是电容殘压的泄放通道

假如没有这两个二极管,当两个滤波电容容量不等时断电,两个电容将以相同的电流速率放电至电路停振,容量小的电容电压放尽,容量大的电容两端是有殘压的,假如负载中有微弱电流,殘压会将容量小的电容反偏,长此以往将损坏电容,加了这两个二极管之后殘压就有了泄放通道,保护了容量小的电容

所以D3D4在开机时无用,停机时必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一下,有点不明白的是,这个电路用于电焊机中,那么整流输出的直流高压,是接在焊机的初级上吗?

当然,220V/380V直流整流后送到上板(逆变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得要试一试才行!
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姜是地下长的,认为姜是树上结的人总是有的!

实验数据己出来,电容为2200uF50V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得要试一试才行!
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姜是地下长的,认为姜是树上结的人总是有的!

负载为纯阻负载,效果仿佛差不多,只灯泡稍暗一点,但是电机负载必须D3D4,否则电机转速变慢很多这是我得出的结论,,至于D3D4是否导通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分析含电容的电路,须知它有“暂态分析”和“稳态分析”!
有的朋友连‘暂态分析’和“稳态分析”’都傻傻的分不清,因此,对此电路研究和分析就到此为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分析含电容的电路,须知它有“暂态分析”和“常态分析”!
有的朋友连‘暂态分析’和“常态分析”’都傻傻 ...

楼主在18楼的分析是对的,参见56楼75楼等仿真结果,你错了就是错了。但是楼主的电路纹波太大,并不符合原帖要求,这是硬伤。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18楼的分析是对的,参见56楼75楼等仿真结果,你错了就是错了。但是楼主的电路纹波太大,并不符合原 ...

那你就“对”着吧,我退出讨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对”着吧,我退出讨论了!

对,还是不对,并不是你我的主观感觉,而是56楼75楼得出的客观结论。

网友:
d3d4使电容不会反向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对,还是不对,并不是你我的主观感觉,而是56楼75楼得出的客观结论。

我不得不说,你连讨论的是啥问题都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得不说,你连讨论的是啥问题都没弄明白!

你的图全都是错的,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18楼的分析是对的,参见56楼75楼等仿真结果,你错了就是错了。但是楼主的电路纹波太大,并不符合原 ...

老膽 是在討論 D3D4 的存在必要性, 不是討論是否有升壓, 請看 13樓

网友:
谢谢楼上这位老师的理解和支持!

网友:
另外,当D3D4接入时,此电路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情况会变得异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