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款示波器使用说明。

楼主(2020-02-15):
刚学习使用不会用,还烦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这种20M示波器不管啥型号用法都一样的,无非是左右通道量程选择,扫描速率选择,主要是有个同步调节,包括同步选择,同步调节什么的,给你个链接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863 ... ;sxts=15817282868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20M示波器不管啥型号用法都一样的,无非是左右通道量程选择,扫描速率选择,主要是有个同步调节,包括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示波器功能基本上差不多。

怎么就调不出波形来。自己做的探针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就调不出波形来。自己做的探针不行吗?

示波器是好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是好的么

好的。没有毛病。

网友:
先测机器的输出的标准信号源看有没波形

网友:
Goldstar OS-9020A

allaboutcircuits.com/test-measurement/oscilloscopes/os-os-9020a/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