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呀在家没事做个小工具

楼主(2020-02-15):
过年到现在实在是无聊,做个小工具,玩指针表的朋友都知道,首先是校表头灵敏度50VA,弄个小电路调整。找电阻,找电位器,接电池等。很不方便,就做了这个小工具,校表头灵敏度,调校万用表电流档,方便多了。上图与同学共享。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要笑啊。

网友:
       楼主就是为了校准指针表头的满刻度电流,和表头电阻完全没关系。比如标定50μA的表头,按照楼主的电路调节可变电阻使数字表显示50μA时指针表头刚好满刻度就算完成了。
       只要表头指示的电流数值等于流过表头的实际电流,那么这个表头就算校准了。至于涉及到表头电阻的问题,那是设计扩流电路那时需要考虑的事了。
       其实不管内阻大小的电流表串去电路都会影响电流的(除非测量的是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可以,该公布哈原理图

就是电阻分档分流,调整万用表灵敏度和电流档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I=V/(R+R)  呢?

欧姆定律:I=V/R,电路中流过两个阻体的电流是同等的。所以I=V/(R+R)的两不同阻体电流是同等的。两个表头串联以标准表头读数求得被测表头的灵敏度。也就是被测表头满偏,以标准表头的读数而很到被测表头是否失磁或过磁,再决定被测表头的充磁或消磁得到要求灵敏度的被测表头。

网友:
根本就不用管两个表的各自的电阻是多少,他们在电路里就是串联关系R+R=总R,在这个电路里的电流就是I=V/总R。

网友B:
两个表串联后相当两个内阴相加,根据欧姆定律:I=V/R,电路中流过两个表头的电流是同样的。

网友:
修表好帮手,用两个大小阻值的电位器也可以,要串一个保护电阻。

楼主:
谢谢指导,手没大阻值线绕电位器,就用电阻串联了。

网友A:
不错,可以,该公布哈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电阻分档分流,调整万用表灵敏度和电流档调校。

图画的漂亮。

你是固定电压,调电阻,获取不同电流。
我是串固定电阻,调电压(可调电源),获取不同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阻分档分流,调整万用表灵敏度和电流档调校。

哦!原来是这样呀,我个人认为,这样测,不太准,两个万用表一串联电阻增加一倍,并联比较好,从你的原理图来说测电池电流是通过限流电阻而得到的,和测电池的短路电流差不多,那么精度可能不很准,你可以把表并联看看,我想数据绝对不一样!真要校表头50UA,还是要做个基准,必须得有个负载,电源不能用电池,电池这东西是个不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画的漂亮。

你是固定电压,调电阻,获取不同电流。

两种方法,效果应当是一样的,又多学了一种好办法。谢谢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呀,我个人认为,这样测,不太准,两个万用表一串联电阻增加一倍,并联比较好,从你的原理 ...

调电流一定是串联的,并联是效交,直流电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电流一定是串联的,并联是效交,直流电压的。

中学物理课本,串联电路中各处电流相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电流一定是串联的,并联是效交,直流电压的。

那个说的哦!万用表直流是靠限流电阻而得到的,那么交流呢?是靠整流二极管半波整流后通过限流电阻而得到的!这个跟并联串联没关系!因为万用表有内阻,两个表一串电阻增加一倍,这样测电流不靠谱,大家都知道电阻并联和串联的关系吧?电阻一串,阻值增大,电阻一并,阻值减小,当然越小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表串联后相当两个内阴相加,根据欧姆定律:I=V/R,电路中流过两个表头的电流是同样的。

那   I=V/(R+R)  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定律:I=V/R,电路中流过两个阻体的电流是同等的。所以I=V/(R+R)的两不同阻体电流是同等的。两个表头 ...

这个公式你都没算对,你去解释万用表灵敏度和失磁问题?那不扯远了?

网友D:
一个万用表的电流档内阻大概多大? 可以忽略不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式你都没算对,你去解释万用表灵敏度和失磁问题?那不扯远了?

欧姆定律:三个公式    I=V/R     U=IR     R=U/I    这三个公式的关系,这个电路是I=V/R  因我需要的是被测表头的电流。也可能我说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万用表的电流档内阻大概多大? 可以忽略不计吗?

万用表电流档内阻,电流档越小,内阻越大,数字表最大有10欧左右,20安档有0.几欧左右,机械表电流档,低电流档有1K多,不等,这要看厂家的电路设计!如果说万用表串联测电流,在机械表上没什么影响,机械表的精度就那样,看不出来,正常,要是用数字表,很容易观察到电流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姆定律:三个公式    I=V/R     U=IR     R=U/I    这三个公式的关系,这个电路是I=V/R  因我需要的 ...

这个公式关系是对的,但是我说的那个公式,你得加,加的意思就是串,你得先把括号内的R+R,先计算出来,再来求得数,关键是你不知道两个R值是多少,所以说这个公式也没法算!哎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去校嘛,反正机械表精度就2.5,再怎么校也不可能和数字表比!

网友:
如果内阻太大的电表,去测电路的电流哪有个准,因为接入电表后,整个待测电路的电流变小好多,更加会影响电路工作, 人家电路本来工作好好的,接入电表后不能工作了。

网友C:
楼主做的是校表用小工具。不是在线测量,不必考虑内阻。

串联电路中,各处电流相等。正是运用这个原理校表。
串联电路中的两块表(对照表、测试表)不管内阻相差多大,流过的电流是相同的。
既然电流相等,假设标准表此时为50微安,被测表指示也应该是50微安。如果不是就需要校准。
此种是最常用的表头校准方法,难道原理上有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是校表用小工具。不是在线测量,不必考虑内阻。

串联电路中,各处电流相等。正是运用这个原理校 ...

咋个就不开窍呢?假设标准表为A,被测表为B,那么标准表测得数据为50UA,我们就认定电流源是准确的,竟然电流源是准确的,为什么不把A表移走呢,再把B表串接在电流源中测量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两个表串联测试呢?电流通过A表再到B表,那么A表的内阻(特别是机械表)算不算是个限流电阻?肯定是限流电阻了,既然是个限流电阻,那么通过A表后的电流还会是50UA吗?前面都说了串联和并联的关系,串联阻值增加一倍,并联减一倍,阻值越小越好,即R+R, (R*R)/(R+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是校表用小工具。不是在线测量,不必考虑内阻。

串联电路中,各处电流相等。正是运用这个原理校 ...

如果照你们这样方式去校表,永远校不准,你看看我校的393A表,电流测试和数字表比较,丝毫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照你们这样方式去校表,永远校不准,你看看我校的393A表,电流测试和数字表比较,丝毫不差!

你理解的【永远校不准】就对啦。
如果两块内阻不同的表在线测量电流【丝毫不差】就有问题了。
在线测量,表的内阻是要考虑的,这是测量误差,是基本常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咋个就不开窍呢?假设标准表为A,被测表为B,那么标准表测得数据为50UA,我们就认定电流源是准确的,竟然 ...

楼主介绍的是一种简易实用的方法。(几颗电阻加电池,几元钱解决问题)
你认为你的方法高大上,可另开帖科普。(电流源,源表少则几千元)

更不应该否认别人【串联电路中各处电流相等】是错误的【不开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介绍的是一种简易实用的方法。(几颗电阻加电池,几元钱解决问题)
你认为你的方法高大上,可另开帖 ...

哪来的相等?公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相等?公式是什么?

不如你把你的校表方法介绍一下,也让我们这些不很懂的人多学点知识。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如你把你的校表方法介绍一下,也让我们这些不很懂的人多学点知识。在这里先谢谢你了。

我在24楼都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方法!你只要理解透了,就照做,没得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4楼都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方法!你只要理解透了,就照做,没得错!

谢谢,请给出电流源的电路,让我学习学习,多谢了。

网友E:
这么做有个问题, 校准精度取决于参照表的精度,一般数字表的精度其实也不是很高。 UT61E精度也就是±0.5%+10 ,其他型号更是只有1%--1.2%

不妨用OP系精密运放+电压基准+精密电阻 做一个恒流源。

网友F:
准备以葫芦画瓢,楼主可以标一下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做有个问题, 校准精度取决于参照表的精度,一般数字表的精度其实也不是很高。 UT61E精度也就是±0.5%+ ...

谢谢,你说的这种方法很好,就是成本高啊,对业余玩老指针表爱好者一般做不到。是的被校表的精度取决校表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备以葫芦画瓢,楼主可以标一下数值吗?

我的是5K-10K-15K这样增加阻值的,阻值多点少点没事的,还有微调电位器作微调。

楼主:
7楼,老柳的方法很不错,很实用,成本很低。他的方法是串固定电阻,调电压(可调电源),获取不同电流。

网友:
用三位数字表为基准表校机械表,没问题,数字表0.5.机械表2.5,那是校得准的,数字表显示4.99,机械读的出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在24楼都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方法!你只要理解透了,就照做,没得错!

您说的这个与楼主的题目不是一个问题。
楼主制作的这个小“仪器”只是用来检测某块表头是否在规定的要求范围内,这里没有校准表头的功能。例如:一块万用表的表头规定45.5mA,那么调整“仪器”让指针表头满度,此时观察串联的数字表是不是显示45.5mA左右,误差太大就需要充磁或退磁后才能用。两块(多块)表串联他的电流也是相等的,这个不会错。
其实我们用一个电位器就能完成这项工作,楼主用波段开关粗步设定电流范围、然后用电位器细调,这样更稳定,也更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您说的这个与楼主的题目不是一个问题。
楼主制作的这个小“仪器”只是用来检测某块表头是否在规定的要求 ...

你说的这个问题,表头不可能绝对的50UA表头,那么很多人一来就是先校表头50UA,有些表头40多UA,那你用50UA的电流去校,那表针就要摆过头,这个时候厂家都是在表头串个限流电阻来达到50ua!但是两个表做串联调试试,那是不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问题,表头不可能绝对的50UA表头,那么很多人一来就是先校表头50UA,有些表头40多UA,那你用50 ...

哈哈,您的思维钻进死胡同了。您说的:很多人先校准50uA这里不是校准表头;而是校准万用表的50微安电流档,凡是具备50uA电流档的万用表、其表头灵敏度肯定是要高于50uA的,通常在43~47uA左右,否则做不出来。
由于表头线圈的内阻不是很准确的固定值,绕制中肯定有误差,万用表生产中必须将内阻的零头通过串联电阻来达到一个设计的固定值才能批量生产。
楼主的做法是将两块表串联后将指针表头的指针调整到满度,这时串联的标准表显示的才是这个表头的实际灵敏度。
您的思维是:将指针表头调到满度、然后再串入另一块表,电流就会发生改变,只有电源是精密恒流源才不会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哈哈,您的思维钻进死胡同了。您说的:很多人先校准50uA这里不是校准表头;而是校准万用表的50微安电流 ...

咋做不出来,老47的表那还真是50UA的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做不出来,老47的表那还真是50UA的表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你这个贴子,为什么不用你的办法测一下满刻度电流。看看灵敏度电流是多少呢?你这块表可是有50VA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7542&extra=page%3D1
你这个贴子,为什么 ...

这表还真是50UA的表头,0.1V和50UA在一个档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7542&extra=page%3D1
你这个贴子,为什么 ...

你要是不相信我前面说的话,你可以找个好的电路板,当然你没有基准源,你把电路板上某个电路断开,用两个数字万用表,这个表必须一样,精度一样,先用一个万用串在电路中,测哈电流,把数据记录下来,在用另一个万用表测电流,数据肯定一样,也记录下来,这个时候你在用两个万用表串联起来,测试哈电流,看看两个表的数据是不是一样的?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不相信我前面说的话,你可以找个好的电路板,当然你没有基准源,你把电路板上某个电路断开,用两个 ...

       就你说(你把电路板上某个电路断开,用两个数字万用表,这个表必须一样,精度一样,先用一个万用串在电路中,测哈电流,把数据记录下来,在用另一个万用表测电流,数据肯定一样,也记录下来,这个时候你在用两个万用表串联起来,测试哈电流,看看两个表的数据是不是一样的?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你这是在线测电流,在线测电流是要把表的内阻考虑进去的。
      就你说的一个表的数值和两个表串联的数值是不一样的,一定两个比一个表的电流小。你这样不是调整指针万用表基准电流档,指针表是以50VA或100VA电流档为基准,如果电流档不准,而其它就不可能会准。另数字表是以2V电压档为基准的。2V档不准,其它档也不能会准。你这个表在你的贴子图片5V和10V档情况看,要大与50VA的。也就是失磁的可能性大。不用找电路图。指针表的电阻档,交直流电压档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看表头联线有无串可调电阻或固定电阻。调整这个电阻能不能回复。如不能,只有一个办法就充磁了。我这样理解也不知对否。只是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以下联接是我以前做的充磁机。用这个充磁机以修好N个表了。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d=750798&extr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你说(你把电路板上某个电路断开,用两个数字万用表,这个表必须一样,精度一样,先用一个万 ...

没错!是要考虑表的内阻,不一样的表内阻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是说不要串联来校表,这样就不准!你说我的方法不对,一定要冲磁,你也确定表头失磁!那请问,一定要冲磁才解决的了吗?你再看看这个贴,这是校正后测的电压!交流和直流,你看完了之后在回过头看上一个贴,也有图片,看看指针指示在哪里,比较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你说(你把电路板上某个电路断开,用两个数字万用表,这个表必须一样,精度一样,先用一个万 ...

常与同好争高低,不与啥啥论长短,别理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是要考虑表的内阻,不一样的表内阻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是说不要串联来校表,这样就不准!你说我的 ...

本人将原有的R10电阻6.81K更换成10K
那么这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将原有的R10电阻6.81K更换成10K
那么这个电阻在电路中的作是什么?请教!!!!!!!!!

这个电阻在电路位置,就47型表开关板下面那个可调,我把链接表头的可调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在电路位置,就47型表开关板下面那个可调,我把链接表头的可调短路了!

你好好看看以上回复,提没提到这个电阻,这个电阻就是调50VA基准电流的,失磁不太很调整 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好看看以上回复,提没提到这个电阻,这个电阻就是调50VA基准电流的,失磁不太很调整 用的。

我这表头没问题,是刻度盘的问题!只有改变电阻来让表头多偏转,我其实不用跟你提这个电阻啊?你500的表和我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表头没问题,是刻度盘的问题!只有改变电阻来让表头多偏转,我其实不用跟你提这个电阻啊?你500的 ...

话又说回来,是在44楼吧,有个同学这样回复你的  ( 哈哈,您的思维钻进死胡同了。您说的:很多人先校准50uA这里不是校准表头;而是校准万用表的50微安电流档,凡是具备50uA电流档的万用表、其表头灵敏度肯定是要高于50uA的,通常在43~47uA左右,否则做不出来。
由于表头线圈的内阻不是很准确的固定值,绕制中肯定有误差,万用表生产中必须将内阻的零头通过串联电阻来达到一个设计的固定值才能批量生产。
楼主的做法是将两块表串联后将指针表头的指针调整到满度,这时串联的标准表显示的才是这个表头的实际灵敏度。
您的思维是:将指针表头调到满度、然后再串入另一块表,电流就会发生改变,只有电源是精密恒流源才不会变......)
就跟你说的一样是刻度盘问题,调整这个电阻让表头多偏转,难道不是调整了电流基准档灵敏度???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这个500表和你的不一样,本身是个外磁表,表头坏了,换了个内磁表头,通过调整电流基准修好的。

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 ... =1827926&extr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话又说回来,是在44楼吧,有个同学这样回复你的  ( 哈哈,您的思维钻进死胡同了。您说的:很多人先校准 ...

我这么给你说,失磁的表头线性就会出问题,在同一个电压档测不同的电压,那个误差会偏很大,我这个表在同一个电压档测不同的电压,都偏低半个刻度!那个真失磁的表头,误差不可能回是这样的,这个表刻度片都偏右,你不信,你去买一个来看看就知道了!我测5V电压,表针指示在直角90度,90度那个位置正好是5V,但是刻度线就偏右,不准,我调表头串联的电位器根本没用!调节范围很小,那只有改变其它电阻来增加流过表头的电流了!我有个47的表,表头就是失磁的,10V档测5V是准的,测10V只有8点几V,这个误差,显然是表头有问题!判断表头失没失磁,一目了然,没你们说的那么复杂,再说现在的表头不是以前的老表,现在的磁铁没那么容易失磁!日本的表头,你中国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给你说,失磁的表头线性就会出问题,在同一个电压档测不同的电压,那个误差会偏很大,我这个表在同 ...

再补充一点,这个表是中心仪表,指针必须在中心90度,就是对的,为什么指针指示在90度了,却是4.9V呢?那不是刻度盘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在你这个贴子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有个同学是这样回复你的:
表的结构(磁电系、电磁系、电动系;游丝、张丝、吊丝;内磁、外磁;有源表、无源表)与表的新旧无关,与人的观念更没有半毛钱关系。
关于表的各种结构高清图,本坛就有不少,麻烦你搜一下,等结构搞清楚了,就不会认为你的是吊丝机芯了。
这是技术论坛,我只是好心提醒,不想误导别人,并不想争论,就此打住。
同样我也不会再和你争论了,但是在这个论坛是学习进步的,对的不会错,请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你这个贴子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有个同学是这样回复你的:

好,我们就此打住!不再讨论这个话题,你就按照他们教的做就是

网友:
玩指针表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最近我用可调稳压电源,配1只100K欧姆电阻,利用稳压电源的电压调节功能,可靠地控制测试电流,用来校准指针万用表的50UA档,很是方便。

有了上述办法,感觉不需要再专门做一个工具,只要多配一些鳄鱼夹连接线,使用时串上数字万用表就行。

网友(2020-03-17):
感觉浪费东西了,这么好的转换开关浪费了,上个固定电阻保护表头就好,也浪费了一节电池,只用一节就好了嘛。
其实也就是享受一下DIY过程,相信这个工具做出来也是放抽屉吃灰。

楼主:
是的做这个对不常修表,玩表的人一点用都没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你这个帖是听HD123的吴导把串在表头上的可调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