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电子管 猫眼调节问题

楼主(2020-02-15):
请问各位老师,我做了台FM,猫眼调节后,信号强时猫眼闭合了但声音失真,调台错开点声音好但猫眼不闭合,是鉴频或10.7通道没调好吗,调节通道或鉴频中周可以将猫眼调的闭合重叠过头,但声音较大失真,请老师指导哪里问题,感谢感谢.....

楼主:
机子用了5中周,收听近的台会不会是 信号太强堵塞了,说话声音像捏了鼻子一样,调开点噪音又大....蒙蒙中....鉴频用的是相位式,限幅管电压38V(试过75V效果一样).....无从下手了
  另外用其他正常收音机10.7滤波器引出来信号给这个电子管机中频调好后,再接电子管高频头就全乱了又的重调....

网友A:
鉴频曲线如何?

网友B:
真好看,有种林林总总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好看,有种林林总总的感觉

是“鳞次栉比”的感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频曲线如何?

有示波器不会用....机子是用FM发生器靠听声音调节的.....

网友:
FM 胆机做的真漂亮!调谐指示管就是个近似的指示,供参考,还是选台时听着声音清晰悦耳为最佳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鳞次栉比”的感觉吧

是滴是滴!我表达错误😢

网友:
调下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示波器不会用....机子是用FM发生器靠听声音调节的.....

看鉴频曲线需要扫频仪

网友:
多级中饭想调好一定要用扫频仪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是用建武的FM发生器,输出10.7从限幅往高频头一级一级听声调节的...统调用发生器输出88-108调节的,完全靠听.....但调的还没盲调的声音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用了5中周,收听近的台会不会是 信号太强堵塞了,说话声音像捏了鼻子一样,调开点噪音又大....蒙蒙中.. ...

这是中频没调准!
两个高频头的中频有差异

网友D:
机器做的真规整,拉线位置的铜鸡眼看得出楼主是个心思细腻的爱好者。能看看你的猫眼驱动电路吗,我也想模仿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做的真规整,拉线位置的铜鸡眼看得出楼主是个心思细腻的爱好者。能看看你的猫眼驱动电路吗,我也想模仿 ...

猫眼是普通的电路,不同的是信号电阻用2M,不是从检波后面接,是在限幅的1脚接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是用建武的FM发生器,输出10.7从限幅往高频头一级一级听声调节的...统调用发生器输出88- ...

中放曲线的顶部不平坦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比如中放曲线有一个凸起,接收时看调台指示最强,但此时频带最窄,而且也可能不在鉴频点上,所以听到的声音是失真的。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机子调了好几天,终于感觉最佳了,用建武FM发生器88-108输出,胆机检波接示波器,观察声音波形,调整到波形上下波峰最高大光滑声音清晰....调整中发现频率如果偏点会有倒波形,对比了SONY的收音机一样有,奇怪 了!比如发生器设定100M,胆机在100.0收是正波.....100.2慢慢变倒波...另外奇怪的是用发生器10.7M输入到中频限幅管1脚变静音才正常(也可以调出清晰声音但整机难听).....理论是从倒数第一个中周输入10.7应该有声音,实际没有,调有整机声音就严重失真.....前天从限幅4到第1中周都调到了声音波形最漂亮但整机声音难听的很,不用调10.7靠直接发生88-108信号调听声音和看波形倒是可以.....调了2天是犯了个低级错误,天线短了(40公分长又是在一楼室内)随手甩桌上有时候信号强有时候弱(早上清楚下午噪音)搞的我以为机子没调好反复调..调...调...调..

楼主:
10.7中频测试还是没搞清楚为什么后级限幅中周输入会没声音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示波器不会用....机子是用FM发生器靠听声音调节的.....

示波器接到鉴频的音频输出上,信号我用的是调幅信号,调频机也能在某个频段上收到。这时示波器上的波形就稳定了,调中周使波形幅度最大就好了。
或者用现成的分立元件调频机的鉴频之前的信号接到你的第一个中周的输入上,调到喇叭声音最大最好听就好。

楼主:
我用示波器调的方法....接检波,收88-108信号调中周靠波形大小粗调,细调看波形上下峰,比如调一个中周是左还是右看波形上下尖子会有点点变化,如调多了点点会慢慢变凹了,调少了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