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浸电容渗漏油了 怎么修补?

楼主(2020-02-15):
据说油浸电容的油有毒,安全起见漏油就不要了。

网友A:
看见过,用类似沥青的东西封的,可以用去油剂先把漏出的油去除干净,在用融化的沥青滴在漏油处即可,同时注意要先用电吹风加热漏油处的金属外壳。千万注意防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国大地  10U  600V  一个扔了  另一个也没伴了。我刚才用强力胶水涂抹了。试试看

渗漏的地方肯定有裂缝,裂缝中的油很难清除,强力胶水用在这里不管用。我用它给朋友粘过假牙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见过,用类似沥青的东西封的,可以用去油剂先把漏出的油去除干净,在用融化的沥青滴在漏油处即可,同时注 ...

沥青可能不行,油能将沥青融了。楼主可以先找到漏点清洁后,用烙铁焊接好。(油寖电容最后的口都是锡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沥青可能不行,油能将沥青融了。楼主可以先找到漏点清洁后,用烙铁焊接好。(油寖电容最后的口都是锡焊的 ...

没有弄过,电烙铁的高温,可能会引起有毒的油气蒸发,害怕。

网友:
我拆了几个,收集了半瓶油,油有毒?严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油建议你倒掉   真的  我吃不准所以不能确切的告诉你危害  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说过  有剧毒

    据我所知,这里面也就是和变压器油同一类的油,那有什么剧毒,有点耸人听闻。

网友:
漏油了就扔掉,处理好漏的油,有可能是多氯联苯。剧毒强致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据我所知,这里面也就是和变压器油同一类的油,那有什么剧毒,有点耸人听闻。

多氯联苯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氯联苯了解一下

    知道,有毒物,类似的有很多,但不要乱用“剧毒”一词。

网友:
兄弟我搞发电多年,早期的电容器很多是多氯联苯的,进口电容器有的会标注 PCB字样,只要标了,扔掉吧。不是夸张,这玩意就是一类致癌物。

网友:
想淡黄色的凡士林一样的东西  是有毒的!

网友:
据说油浸电容的油有毒,为安全起见漏油就不要了,本来是为了玩。哈哈

网友:
这也敢玩.................

网友:
没毒的一般会标记No PCB,没这标的感觉十有八九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