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Q表显示ERROR维修

楼主(2020-02-15):
    这台机器真的是故障不断,前面刚修好屏幕,这次开机又坏了,屏幕显示ERROR,无法使用,拆开机器,测量电源板电压正常,机器主板上有生产日期2002年11月30日。怀疑是一块时钟芯片坏了DS12C887坏了,内部的电池没电了。
于是从另外一台好机上拆下DS12C887换到故障机上,开机正常。说明确实是DS12C887坏了,问了下度娘换电池的方法就开工了,先从废弃电脑主板上拆个电池座,然后切割机起开DS12C887。
记得要切断电池与IC的连接
简单接线试机OK
使用OK了以后,就得把电池座粘到IC上面,具体看图
装机搞定,测试OK,谢谢观看。

网友:
这样也行,芯片也能修理,怎么知道位置。服你了。

网友:
好办法,这都能想到

网友:
校准数据都丢了吧,这个存储芯片在HP和泰克的机器里用的特别多,要经常通电,否则机器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
这个倒是便通解决的一个好办ifc法。学习了。

网友:
设计制造方够缺德的,竟然把电池封装在模块里。说明这种机器会自动定期损坏。

网友:
这是外科手术啊

网友(2020-04-12):
怎么知道电池引线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