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用电眼做收音机的电路

楼主(2020-02-15):
从《简单的电子管收音机》这本书看来的,觉得有点意思,供各位坛友参考。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猫眼(调谐指示管)本身就是一个三极管和荧光屏的复合管,因此其三极管部分都可以使用。

网友A:
6E2管子不知可不可用

网友:
6e1不知可用否

网友B:
刚好有一大堆不亮的6E1,扔了也是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一大堆不亮的6E1,扔了也是可惜

有四五个海淘的毛子拆机6e1

楼主:
最后一页讲了6E1也可以用,那么6E2应该也可以。6E1的3,6,8脚是空脚。

网友C:
        在当年一穷二白的年代如果有个猫眼电子管,利用它做个收音机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当年一穷二白的年代如果有个猫眼电子管,利用它做个收音机真不错。

是的,一管两用不浪费。

网友:
哈哈,还能这样,也考虑试一试。

网友D:
关键是6e2当三极管用,音质如何?

楼主:
用高阻耳机音质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6e2当三极管用,音质如何?

这个帖子有你需要的答案,还有视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354795&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2管子不知可不可用

我曾经用6E2做过单管收音机。效果不错。电路也是参考这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刚好有一大堆不亮的6E1,扔了也是可惜

我手头有三个6E1荧屏十分暗淡的。我用它做了一个小胆机,用6E1推动6P15,效果不错。开始用来推6P14结果发现输出功率不够。原因是6E1三极管部分,放大系数不够。和6N1差不多。于是我把6P14换成6P15,问题完美解决。不发光的6E1三极管部分,还是不错的!千万别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有你需要的答案,还有视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479 ...

收到,谢谢链接。。。

网友G:
6E1为什么比6E2贵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6E1为什么比6E2贵那么多?

应该是好看吧,6E1是圆形,6E2是条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好看吧,6E1是圆形,6E2是条形。

6E1古老,而且寿命短,再加上炒作价格就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手头有三个6E1荧屏十分暗淡的。我用它做了一个小胆机,用6E1推动6P15,效果不错。开始用来推6P14结果发 ...

谢谢老友,我前些年也想过6E1不亮只是荧光粉老化了,三极管还能用,也有做胆机利用它们的想法,后来事情多就放下了,改日测一下吧。
我感觉15声音比14更为柔和一些,而且价格也不贵。不过折腾半天,还是重新玩起了6P1,单端声音柔和,推挽声音刚劲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6E1古老,而且寿命短,再加上炒作价格就上来了

对的,我还弄错了,6E1是扇形,6E2是条形,这两个在侧面。6E5是圆形,在顶部,并且价格也不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还弄错了,6E1是扇形,6E2是条形,这两个在侧面。6E5是圆形,在顶部,并且价格也不低了。

现在DIY了转接座,凡是到手6E1的机器都换成6E2,或者绿色LED
论显示效果我还是比较喜欢6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