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哪位大师绕牛厉害

楼主(2020-02-15):
听老师们说某宝便宜牛不靠谱 正好想重做耳放 某宝上耳放牛更少了 想请大师绕一对

网友A:
楼主这帖子一出,就跟鱼饵一样,钓出来一帮 在家闲疯了的。

楼主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各种包治百病的“老军医”都是私立的,真正能治病的三甲医院有一个做广告的吗?三甲医院,不做广告,生意都忙不过来。

网友:
大师不在,老师傅说两句。呵呵
类似这种情况应该在保温箱里加热,使绝缘漆软化,然后拆解。简单做法也可放在电炉上加热,随时观察,不要过热哦。只要拆开一片,以后就好办了。

网友:
我就很厉害啊

网友B:
大师请教个问题,飞跃R150-1的输出牛怎么拆?输出牛浸过漆,硅钢片都被漆黏住了,初级和次级短路想拆开看看。

网友:
我是大师,比楼上都利害

网友C:
如果不是自己绕胆艺轩的郑州小荆、左氏牛都有耳放牛吧

网友:
我就用X宝140一对的10K推挽牛,做6P1推挽,朋友听了都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自己绕胆艺轩的郑州小荆、左氏牛都有耳放牛吧

没有胆艺轩的号

网友:
还是买厂家牛彧国外胆机二手牛靠谱些,业余自己做的牛都是骗人的。

网友D:
淘宝几十块的当然不靠谱了,自己做我给你数据就很靠谱了进口的洋垃圾更不靠谱频响很差寿命还不长不定哪天啪的一声就挂了

楼主:
6c45极简电路用牛

网友E:
次级阻抗多少?这个对上面那几位大神来说真没什么难度,看看他们造的机就知道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次级阻抗多少?这个对上面那几位大神来说真没什么难度,看看他们造的机就知道水平了

次级300欧姆

网友:
没有好听的铁芯,再好的绕法也白搭。

网友:
红外线灯泡对着铁芯加热几小时,用串芯开刀冲出铁芯中间的一字形横条,再冲出E字形矽钢片,大约二片合在一起的,运气好时层间击穿点受热膨胀线包也胀大了会分离,可以灌漆修复,击穿点碳化了没办法,重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几十块的当然不靠谱了,自己做我给你数据就很靠谱了进口的洋垃圾更不靠谱频响很差寿命还不长不定哪 ...

火星大师是高人

网友:
绕牛厉害的大师没有在矿坛里,在shen坛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帖子一出,就跟鱼饵一样,钓出来一帮 在家闲疯了的。

楼主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各种包治百病的 ...

哈哈哈,,佩服佩服

网友:
年轻時绕过300多个大小变压器的,算厉害的吗?

虽然现在眼睛不行了,前年靠手感,还成功绕了2只。

网友:
哥们找火星计划吧

网友:
我也一直在自己绕牛,是自动排线机。

网友:
要买就乐潘的就行,靠谱。要绕就好好读读海版的帖子。

网友:
当年听职业便利,去楼下听了段rkv耳放,用的t1 和k812 k702 还有hd800,被感动了好久,那耳放并没用输出牛,比我听到不少带牛的胆放要好听

网友:
也没用过谁的牛,有时间的话自己绕来玩玩,成本也不高,版主发了不少制作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请教个问题,飞跃R150-1的输出牛怎么拆?输出牛浸过漆,硅钢片都被漆黏住了,初级和次级短路想拆开看 ...

手锯锯掉綫包~~~~~~~~~~~~~~~~~~··

网友:
我以前从 博硕电子 那里定制过不少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效果不错!不知他现在还做不做变压器了。

网友:
版主的牛用过的都说好,专业级的工艺,何必舍近求远

网友:
要想玩好电子管---首先先学制做变压器。-------不然就是跳过门槛上炕头。

网友:
最好的绕牛师傅是元件厂的绕牛工,天天绕。

网友:
       老的产品变压器在拆之前,请仔细观察变压器,有几片是最后装入的,特点是别的片子都是2片一组装入,而这最后几片是多一些的,通常是3-4片。变压器加热到 70度后,用刀片把这几片与两边的其它方向插的片子分开,然后取出横片,用比缝隙大一点的铁片插入缝隙把E片打出即可。拆出的片子按原顺序叠放好,准备复原装入,如果不采取这样方式铁芯基本上会有几片装不进去。

网友:
浴霸灯泡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