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极管接三极的屏耗问题

楼主(2020-02-16):
6p1为例 标准接法时最大屏耗12w 最大帘栅耗2.5w 直接接成三极管(帘栅不串降压电阻)时 是否可以认为帘栅-屏极总耗最大14. 5w?  是不是还要考虑电流分配问题 在新屏耗达到14. 5w之前帘栅就有可能过热?

楼主:
想尝试13p1p这个小奇葩的三极接法 昨天出来曲线 内阻只有500欧 准备做个耳放后级

网友A:
这不一定,以6L6为例,标准接法屏极耗散功率为19W,三极接法降低到1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一定,以6L6为例,标准接法屏极耗散功率为19W,三极接法降低到12W。

感谢白版解答 那应该就是存在电流分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一定,以6L6为例,标准接法屏极耗散功率为19W,三极接法降低到12W。

哇,降低这么多啊,感觉即使不增加帘栅耗的值,起码能保住屏耗那么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尝试13p1p这个小奇葩的三极接法 昨天出来曲线 内阻只有500欧 准备做个耳放后级

多年前我测过13P1P三极接法,现将测试的曲线图发给你。我试过这管屏耗14W没问题。
javascript:;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我测过13P1P三极接法,现将测试的曲线图发给你。我试过这管屏耗14W没问题。
javascript:;

此管三极接法我是将G1和G2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管三极接法我是将G1和G2并联!

这是图示仪测得的部分曲线 比例和层主的图一样
看来玩这管要上高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我测过13P1P三极接法,现将测试的曲线图发给你。我试过这管屏耗14W没问题。
javascript:;

这个线性不错,您为什么不把G2跟P接一起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示仪测得的部分曲线 比例和层主的图一样
看来玩这管要上高电压

这是 G2跟P接在一起的?

网友D:
耳放后级用6au6做,价低声音好,有这管子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 G2跟P接在一起的?

不是 是g2g1并联 g2与p接一起内阻比这个小得多 大约500欧 不过线性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 是g2g1并联 g2与p接一起内阻比这个小得多 大约500欧 不过线性不好

看起来G1跟G2接一块的线性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G1跟G2接一块的线性不错。

不知有没有人实做过 即使不错 10w的灯丝功耗也限制了它的竞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有没有人实做过 即使不错 10w的灯丝功耗也限制了它的竞争力

毕竟是功率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耳放后级用6au6做,价低声音好,有这管子你可以试试

有那么多的便宜好管,干嘛用这种管子做输出?

网友:
不通过电阻直接屏极的话G2也会吸收大量电子会导致G2功耗飙升比标准接法大很多但同时屏极反倒是轻松了不少,如果满载运行的话会导致G2发热量过大导致发红,所以版主说得对屏耗不会增加反倒是降低了,如果串联一个电阻就不一样了G2会有压降电压略低于屏极这样吸收的电子减少很多绝大部分还是有屏极吸收这样的总屏耗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线性不错,您为什么不把G2跟P接一起呢?

当时考虑g3和屏接在一起了,g2靠阴极很近,极限电压80v,怕过流发红烧毁。试验后感觉不错,骤步堤高屏耗致14w,运行一小时没现屏极微红现象。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