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牛的问题在线求救

楼主(2020-02-16):
关于电源牛的问题在线求救,我有96*50(0.35厚)片1套,0.56和1.01漆包线(含漆直接)想绕一个初级220次级170  0.4a   6.3  2a*2  的变压器大概140-150w请老师们给个数据吧,万分感谢。自己按照网上教程算过但是算一回一个数据自己蒙了,请大神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
顺便问一下0.5的普通白片可以用吗

网友:
这是打算做6p12p啊

网友A:
设计电源变压器时需要用到一个重要参数,就是硅钢片的最大磁通密度Bm。
如铁芯截最小面积S’c=K√P;P为初级功率=次级功率/效率,100W左右的变压器效率 取0.8。K为系数:
Bm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K      1.5      1.4       1.3      1.25      1.2        1.15       1.1         1.05     1.0
根据计算出的最小截面积S'c选择适当规格的硅钢片,其有效截面积Sc应大于S'c,每伏匝数:
Bm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75/Sc   64/Sc    56/Sc   50/Sc    45/Sc     41/Sc    37.5/Sc   35/Sc     32/Sc
初级-3%,次级+3%。
线径(mm):2A/mm^2  0.8√I   2.5A/mm^2  0.7 √I   3A/mm^2   0.65√I

网友:
按你的要求变压器有120W就够了,铁芯迭厚4.5厘米,你这两种线径是绰绰有余了,按每伏3匝左右(根据铁芯导磁率决定)计算初次级匝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电源变压器时需要用到一个重要参数,就是硅钢片的最大磁通密度Bm。
如铁芯截最小面积S’c=K√P;P为初 ...

最大磁通密度如何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大磁通密度如何测量呢?

硅钢片品质好坏以前有帖子介绍过。记得有网友介绍过在铁芯上绕一定匝数的漆包线,接一定的电压,根据发热情况确定每伏匝数。间接地得出磁通密度。

网友:
磁感应强度,取高了线粗匝数少,取小了线细匝数多各方面都要考虑吧,发热和空载电流。我也在研究你看下这个

网友:
你的这些线,基本用不上。

网友:
     直观感觉铁芯窗口很宽松,就用原有的线绕吧,基本没问题。建议取2.8T/每伏。初级用230V电压,220V处抽头。这样灵活些。初级每层要绕72T以上、绕9层。初次级加屏蔽层,用0.1的聚酯膜在0.05的铜箔两面各一层。6.3伏灯丝,取18T,双线并绕(好出线不用考虑绝缘问题)出线分开接线可。
    另外,如果初级最后一层不满,可以考虑适当增加每伏砸数T。这样容易绕平。也可以在空白处用纸垫平。
               碰到高压绕组最后一层不满,就在170V初抽头,继续往下绕,满了出线。最外层可以不满。
    总之一个原则,每组绕完后要平,这样下一个绕组好绕。

网友:
窗口余量大的话用0.6的线绕制,这样功率有所提升,0.35片的话用0.6绕2.6/V就可以了,如果用胆整流的话,整流灯丝做第二组,第三组高压,第四组灯丝,这样干扰最小

网友:
组間绝缘仅仅用用0.1的聚酯膜是不够的。
起码要(0.12纸+0.1的聚酯膜+0,12纸)组合。

网友:
如果是用于6P12P这类管,建议测一下市电决定初级电压,另外次级可以在170V上下各增加一个输出抽头,因为我发现6P12P这类管子对阳极电压非常敏感,高一点、低一点屏流差得多比较多,这样的话方便后期调试。

网友:
你手上的线  绕初级可以  次级就绕不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