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常见胆管的试听感受

楼主(2020-02-16):
  最近,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假期延长,每日在家待着,闲来无事,遂把以前做的两台机器以及收藏的电子管拿出来做一下对比试验。
  对比器材如下:
一,6n4+6P14(6P15)单端(乐潘套牛);
二,6n2+6P1(6N1并联,6V6,6P3P)单端(小荆输出牛);
三,音箱: 乐爵士LS1
四,音源: 电脑
  我没有仪器设备,只有一只万用表,所以没有具体详尽的数据指标,我只凭自己的耳朵去感觉,虽然我不是金耳朵,但好听不好听,还是能听出来的。
  下面,把这半个月以来试听每种电子管的感受用大白话给大家做个汇报,见笑了。
  第一组是6n4+6P14(6P15)单端,6P14毕尽是“淑质英才”一代名管,音乐表现力以及整体感非常棒,尤其是试听小提琴《梁祝》时更能体会到她的魅力。但我给她的评价是:好听,但不耐听。6P14的音质冷,硬,更接近石机,我不太喜欢她的音质。
在这台机器上,我又换插了6P15(五极管接法),说实话音质太差,声音发蒙松散,混沌不开。一怒之下,把1,6,9管脚与7脚短接,改为三极管接法,声音一下就豁然开朗,清澈透明,更主要的是声音变的紧致扎实不松散了。如果是想既便宜,又好声的机子,我推荐6P15三极管接法,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第二组是6n2+6P1(6N1并联,6V6,6P3P)单端,
  首先说说6P1,记的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收音机,每天放学后就跑到邻居家听广播,听刘兰芳的评书,那是一台用6P1组装的电子管收音机,喇叭里传出的甜美动听的声音以及胆管里那桔红色的灯丝都深深印在我的心里,陪我度过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所以我对6P1的喜爱更多的是因为一种情怀。如果用几个词语来形容她的话,那就是“亲切,自然,温暖”。
  其次来说说6N1并联,因为一直想听听三极管到底是什么音色,所以临时拿6n1客串一把。她给我的感觉就是“纯净,清新,透明” 但所谓的“胆味儿”确实淡了不少。
  接下来讲讲6V6,我是用转接座直接插上,未调整工作点,说真的她和6P1没有明显区别,但我又不甘心,非要找出点区别来,结果两种管子换来换去,足足花了两天时间对比试听,终于发现6V6的最大的优点:两个字“柔顺”,尤其高音真的如丝般顺滑,久听不厌,“高山流水”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
  最后,就是“大名鼎鼎”的6P3P(转接座直接插),原本以为她应该是那种“高大,威猛,阳刚,粗犷”的音色,谁知插上一听,完全颠覆我的看法。醇厚绵柔,回味无穷,如果说6P14是一碗清淡的阳春面的话,那6P3P就是一碗“重口味儿”的大肠面,难怪大家都说她是胆味最浓的管子之一。 啥也别说了,下一台机子就是6p3p啦,目前正在准备材料自己养牛。
   以上是几种常见胆管的试听感受,纯粹是自己的主观感受,不喜勿喷!

楼主:
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有道理,换管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电子管的工作状态,输出阻抗的匹配等等都要调整,但我毕尽不是“高烧”,也就是闲暇时折腾折腾,图一乐,也没想非要分出个子丑寅卯来。与大家互相交流,以胆会友,开心就好。

网友A:
作为新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值得称赞。乐潘牛性价比较高,但是也有不足,其初级直流电阻420欧姆,初级电感实测只有17H,与本人自行设计的6P14三极接法3.5K牛参数接近。小荆牛在胆艺轩颇受欢迎,两者不好比较。6L6(国产6P3P)是集射四极管的鼻祖,其负载阻抗不宜过高,负载阻抗曲线如下:
6V6是小号的6L6,其负载曲线如下:
6N1内阻8K,三极管最佳负载为内阻的2~3倍,其最佳负载阻抗20K左右,这个问题曾经多次说明过(参考宝石441收音机有关资料及下面《海棠63-31型交流三灯收音机》说明文字):
以前一些资料建议10K,可以使用舌簧喇叭,并管使用替代6P1时可以继续使用原来的输出变压器和阴极电阻。楼主在试验中,三种管采用同一个输出变压器,其负载阻抗不匹配,造成听感上的差别在所难免。五极管6P14(EL84/6BQ5)和EL34都属于清丽型,与集射四极管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说所谓胆味就是失真,实践中反映300B出太监声的也大有人在。

网友B:
我的是龙凤胆艺的6n9p推6p3p套件,没有自己diy的6n2推6p1好听

网友C:
小荆的输出应该比乐潘的要好吧?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要用同一家的输出变压器才好。确实,6P14从小就感到声音比较现代,不耐听。

网友D:
写得很好 会摄影 6p14确实不耐听 买过pcb的6n1推p14 实在是不敢恭维 三极管保真度高失真小胆味淡是事实 我现在的6j8p推6p3p听得舒服 胆味较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龙凤胆艺的6n9p推6p3p套件,没有自己diy的6n2推6p1好听

这位烧友,我通过简单的互换试听,6P3P确实“胆味儿”更浓,但它不如6P1的音色“亲切,自然”。  当然这也可能是6P3P没调整到最佳工作点的原因,等日后再做详细的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荆的输出应该比乐潘的要好吧?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要用同一家的输出变压器才好。确实,6P14从小就感到声 ...

这两款输出牛,一个是66片,一个76片,价格也差不少,不好过多评价,“一份价钱一份货”,你懂的!
   不过,我确实有个想法,就是在原机上加个波段开关,6P1.6V6.6P14三种管子换着听,就不知道实施起来是否麻烦。

网友:
反正没有事情做,就慢慢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写得很好 会摄影 6p14确实不耐听 买过pcb的6n1推p14 实在是不敢恭维 三极管保真度高失真小胆味淡是事实 我 ...

多谢夸奖,我既爱胆机,也玩单反,都是烧钱的玩意儿,“胆机穷三代,单反毁一生”啊!

楼主: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我正在备料装一台6p3p,目前手头上推动管除了6N1, 6N2, 6N3, 6N4以外,还有6G2, 6ж4P, 6ж8P,6N8P, 6J1, 6J2,这些管子中哪个更适合推6P3P?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我正在备料装一台6p3p,目前手头上推动管除了6N1, 6N2, 6N3, 6N4以外,还有6G2, 6ж4P,  ...

6米8p吧 我正在用

网友D:
五极管胆味就是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极管胆味就是浓

我没有用过五极管做推动级。但我试过6N1和6N2互换。 按理说现在的音源输出电平都很高,用中μ管就可以,但实际听感却很差,暗淡,死板,无光泽,只要换上6N2,声音立刻鲜活起来,音色透,韵味浓。下次我也试试五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五极管做推动级。但我试过6N1和6N2互换。 按理说现在的音源输出电平都很高,用中μ管就可以, ...

这俩管直代肯定不行的 一个在状态另一个不在 换不同型管后要调工作点

网友E:
楼主把两种牛的参数测出来比较一下,可能会发现其中的原因啦。把音质加到功率管上是不明智的。

网友:
虽然我种菜水平不高,但是我可以感觉到要论砍柴,城里张大富家的银碗不如我家的水缸能

网友:
如果要我选的话,肯定会选6N8P搭配6P3P。

网友:
这样的对比比较片面,你用的几个管内阻不一样,你的输出牛阻抗是固定的,当然声音不可能一样的,每定型一种电路,要求管和输出牛阻抗大致匹配,工作在固定的工作点才会匹配,声音怎样都要通过细致的调整才会达到要求

网友:
6N8P搭配6P3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新人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值得称赞。乐潘牛性价比较高,但是也有不足,其初级直流电阻420欧姆,初级电 ...

白版主的点评,细致详实,受益匪浅。下一步,我是准备把6P1, 6V6 ,6P14通过转换座和转换开关,将它们整合到一台机器上,提高利用率,节省空间。这样就方便聆听不同胆管的音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两种牛的参数测出来比较一下,可能会发现其中的原因啦。把音质加到功率管上是不明智的。

我没有仪器来测试两种牛的参数,但从两者的外形尺寸上,就已经分出了高下。

网友:
6米8P推6P3P,推6P6P也行

网友F:
6P15/EL83小单端最迷人,2A3/300B线性太好、谐波失真太低,所以声音太直白、太清淡,胆味不足不好搭配喇叭。6L6的胆味很足,可惜高频呆板,缺乏五极管的灵动、飘逸,只是“熟女””的格调

网友G:
小马拉大车,6P1.6P14之类的单端机能推好80多分贝那些低灵敏度的音箱吗?

网友:
不同管子之间的比较,在其典型工作状态比才有说服力,典型工作状态阻抗不一致的,用同一家的功率适合的牛才合适。

网友:
电子管,只是影响音质众多条件之一。
在音源不变的情况下,换管之后,还要换合适的输出变压器,还要重新调整电子管工作状态,还要考虑与前级的匹配。
换一次管,可麻烦了。

网友H:
楼主文笔不错。听感应该得到尊重。但把这几个管子放在一个平台上试验是不是欠全面?每个管子的参数不尽一样,这样实验容易误导。

网友I: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有道理,换管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电子管的工作状态,输出阻抗的匹配等等都要调整,但我毕 ...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不过你既然要做试验、撰写报告并发表,那最起码得尊重一下科学,稍微学点理论,免得胡乱试验,得出错误的结论,进而可能影响部分同学。
我话讲得直接,望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不过你既然要做试验、撰写报告并发表,那最起码得尊重一下科学,稍微学点理论,免 ...

  大师莫怪,我这条件简陋,只能本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原则土法上马,所以试听结果完全凭主观感受,肯定不全面,仅供参考。  当然,我也相信咱们论坛的朋友们眼睛都是雪亮的,怎会轻易被误导,您说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文笔不错。听感应该得到尊重。但把这几个管子放在一个平台上试验是不是欠全面?每个管子的参数不尽一样 ...

有句话说的好 “鞋,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每种胆管的音色也一样,用词语很难准确表达,还要靠自己去体会,去感悟,那种感受才是最真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6P15/EL83小单端最迷人,2A3/300B线性太好、谐波失真太低,所以声音太直白、太清淡,胆味不足不好搭配喇叭 ...

每种胆管都有自己的个性与魅力,所以让人如此的着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马拉大车,6P1.6P14之类的单端机能推好80多分贝那些低灵敏度的音箱吗?

  您对这款箱子还是挺了解的。那我也就实话实说,在这半个月的试听中,我还有另一对自制6.5寸土炮音箱与乐爵士LS1换着听,因其长像丑陋,不好意思见人,怕被胆友们笑话,所以在文中并没提起它。 既然您提到音箱匹配的问题,那我可以告诉大家,用6P1单端交换着推这两款音箱试听,这台自制土炮完胜LS1,尤其在听人声的时侯。我感到乐爵士LS1有点难伺候,因此,我才决定再做一台6P3P。

网友:
个人感觉功率五极管都是清丽型声音,6L6这类四极管中频比较厚润

网友:
每一种管子的音色不一样不能说哪一种不好使哪一个更适合你

网友J:
说说我的感受吧:
  我喜欢用6J8P推茄型的6L6,胆整流,单端,拉菲尔牛,有条件的加入一节ECC88的前级这样一来,功率不大,细节丰富,推古瓷喇叭,嘻嘻 !人声堪称一绝,300B都没法比。

网友K:
我的看法,环境普通朋友充分利用现有器材进行折腾就行了,节约发烧,投入要适当,不必无限制地投入太多银子。除非是象阳江十八子老板一样的富豪,可以不计较金钱,想怎样玩都行。

网友:
做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说我的感受吧:
  我喜欢用6J8P推茄型的6L6,胆整流,单端,拉菲尔牛,有条件的加入一节ECC88的前级这样 ...

拉菲尔牛据说不错,但没用过。
能否请您给个电路图,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看法,环境普通朋友充分利用现有器材进行折腾就行了,节约发烧,投入要适当,不必无限制地投入太多银子 ...

我玩胆机也就是闲暇时消磨时光,不攀比,不炫耀,我的器材零件大多是从旧机器上拆的,甚至是从废品站淘来的,然后把一堆破烂,整理,清洗,修补,改造,让她变成一部新机器,泡一壶茶,听一段曲,人生多逍遥!

网友J:
引用 楼主:
拉菲尔牛据说不错,但没用过。
能否请您给个电路图,谢谢您了!

我也是在论坛下载的电路图,在此我整理了一下给您看一下,大家都是烧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共享时代嘛。

6V6(6P6P)推挽功率放大器电路图大全.doc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在论坛下载的电路图,在此我整理了一下给您看一下,大家都是烧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共享时代嘛。

6L6专用的输出牛。

网友:
我有6P1单端,FU32单端各一台,都是音义的东西。6P1听了两三个月就送给亲戚了。FU32就比较喜欢,一直在听。
另有一台FU32推挽机,除了功率大,并不喜欢。当然所谓喜欢不喜欢只代表我自己的看法。现在怀疑输出变压器质量不好,想换掉,还在选择中。

网友:
看上去怎么有点像某些论坛的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