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种半桥电源的对比

楼主(2020-02-16):
     闲着没事就发一帖,二种半桥电源的纹波、频率与效率的对比,不知是否有参考价值。

一、二种对比电源构架
1、用494做的硬开关半桥400V可调电源。
2、用L6599D做的软开关LLC半桥胆机用380V加线性稳压电源。

二、工作频率与调制方式对比
1、调制方式
     用494的是调宽方式,就是频率不变,调功率是调占空比,功率低时开通时间短,功率高时开通时间长。优点:电压可调范围大,缺点:功率纹波大、效率低。
     因494在工作时变压器输出波不太干净,所以用非工作时测的波来解释。
     低功率时仅有很窄的开通波,频率在32KHz左右。

     高功率时加宽了开通波,

    下图是无稳压环路占空比最大的波,如有稳压环路就不会超过80%。

      用L6599D的是调频方式,就是占空比不变(能在95%以上),调功率是调频率,功率低时频率高,功率高时频率低。优点:功率纹波低,不需要滤波电感、效率高,缺点:不可以大范围调压。
     低功率时频率在144.8KHz。

     高功率时频率在103.4KHz,满功率200W时频率在100KHz。
     下图是占空比解析

     三、各种纹波对比
二款电源高压统一调到350V左右,电流300mA,进行对比测试。
分低频(100Hz)、功率波和开关噪声波三种。
     1、低频波,这二个电源均没有APFC电路,所以有一个相对明显的工频波,这个波与输出功率和原副边电容大小呈正比。过大也会传导到胆机输出端,最敏感的是胆耳放。
   494硬开关电源,见下图红线的值。

   L6599D软开关测试图。
   见上图红线的值。

   用494硬开关的100Hz、功率波和噪声波的总值都明显大于软开关。

     2、功率波
    494硬开关,有明显的三角形波,

    L6599D软开关,除了开关噪声外,看不到功率纹波。

    用494的电源,由于调宽型开关电源的开通时间短,形成脉冲型的波型,就必须要有滤波电感,尽管这样还是能明显看出有峰值的功率波。
    用L6599D的电源,由于占空比固定而且高,再加上是软开关,整流后的波就相当平滑,只有开关噪声。

    3、开关噪声
    开关噪声 要由功率管和整流管而来,因管子都有一定的结电容,所以在管子打开和关断都会产生一个振荡波,频率相当高,一般有十几MHz。加适当的阻容吸收能解低。这二款电源均没有在整流管上加吸收阻容。

    用494硬开关的噪声波基本都被功率波所掩盖,要减小示波器时间轴才能明显看到,幅度在1V左右,频率约13MHz。
    用L6599D软开关的幅度316mV,频率约30MHz。
    四、效率对比
       因测的二款电源都是可调电源,不能直接测效率,根据以往测的结果看,
   用494的效率是80+%。功耗从大到小依次是,功率管、整流管和变压器等。
   用L6599D的效率是90+%。功耗从大到小依次是,变压器、整流管和功率管等。
   另外,二款电源的保护功能也有相当大的差距,L6599D的保护功能直接在芯片内,而494需要外接各种电路而且还不全。
   从上述的初浅对比,能看出新构架优势。

网友A:
楼主是开关电源高手!

网友B:
开关电源不适合高传真音响系统,最低不能用于模拟音源.若硬要上开关电源,那么开关频率不能低于二三倍最高音频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开关电源高手!

谢谢,实在没事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适合高传真音响系统,最低不能用于模拟音源.若硬要上开关电源,那么开关频率不能低于二三倍最高音 ...

老概念了,除了寿命没有工变长,现在新型电源已比传统变压器好多了。

网友C:
为何要调压?有那个音频放大电路,没事调电源电压玩?电源的功能是,输出各种放大器需要的稳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调压?有那个音频放大电路,没事调电源电压玩?电源的功能是,输出各种放大器需要的稳定电压。

对啊!就是没事调电压玩玩。如想在同一套输出变压器上玩不同管子,就需要调到合适的电压。再如在相同条件下比较固偏与自偏电路的差别,功率管阴阳极间的压差也要一致,就需要调整电压,而且只用一只四刀开关和一只一刀开关就能迅速变换二种电路。

网友D:
开关电源怎么调压?我也想搞个能调压的,这样方便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怎么调压?我也想搞个能调压的,这样方便玩机。

       不同的电源有不同的方法,如用494的是调参考电压;用3842的一般是调电压反馈电阻的比值,如加了358电路的也可用调参考电压,是根据原设计电路进行调整;用LLC结构的电源一般也是调电压反馈电阻的比值,但可调范围不宽只能有10%左右,若要加大调压范围就需要另加许多电路,这也是电源行业的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适合高传真音响系统,最低不能用于模拟音源.若硬要上开关电源,那么开关频率不能低于二三倍最高音 ...

现在可以满足这个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