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二锅头一起修录音机

楼主(2020-02-17):
抗击疫情,二锅头一起修录音机

网友A:
别光顾喝二锅头啊,也说说你修了点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顾喝二锅头啊,也说说你修了点什么啊

哈哈哈,换了所有皮带,调整带速,调整磁头,磁头磨损很少,音质非常好,录音机部分全部OK,清洗波段开关,调频调幅都好了,灵敏度还行,报告完毕,请首长检查

网友:
哦,大手术,倒是要喝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换了所有皮带,调整带速,调整磁头,磁头磨损很少,音质非常好,录音机部分全部OK,清洗波段开关 ...

请教下带速怎么调整啊?

网友C(2020-03-19):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带速怎么调整啊?

马达后面有个洞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换了所有皮带,调整带速,调整磁头,磁头磨损很少,音质非常好,录音机部分全部OK,清洗波段开关 ...

你好:   哪里有卖皮带的?

网友:
这是当年翻版的录音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马达后面有个洞

谢谢指点!

网友:
二锅头度数不够,既不能消毒,又不能清洗录音机磁头

网友:
  换了所有皮带,调整带速,调整磁头,磁头磨损很少,音质非常好,录音机部分全部OK,清洗波段开关,调频调幅都好了,灵敏度还行,师傅不仅酒量好,技术更好。
  问一下波段开关是怎么清洗的?我拆开后盖就犯难了,波段开关好像没有办法动手。

网友:
抗击疫情,老白干一起修收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