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一个老家伙,上海701晶体管磁带收录机

楼主(2020-02-17):
收拾旧房子发现一台老家伙,接上电源没反应,用万用表测试变压器输出有9V的电压,可能是电源滤波整流板挂掉了,装上电池开机,喇叭里终于传出熟悉的电台声!装上磁带也可以正常播放,但底噪很大,可能磁带发霉或者磁头脏了的缘故。

上面有一个小电平表,关闭监听是电量指示,打开监听是电平指示,一表多用

两侧的接口:
铭牌上写着上海永建玩具厂生产的,没想到玩具厂竟然也生产录音机了。
左侧8欧的输出接口完美兼容现在的小三芯耳机

打开后盖,全是分立元件,绿袍电阻、铝电容、锗管……

单调谐中周,后盖上还开了一个调试用的小窗口。

红星喇叭,音质有一种老机的蓬蓬感

刻度盘有两个小电珠,不知道灯丝已经烧断了还是只有用外接电源才能点亮

磁棒天线采用可旋转设计

说明书、技术指标和电路图

此机的中波灵敏度指标上写的不劣于1mv/m,实际收听对比红灯版2P3灵敏度稍稍弱一点点,和其它机器对比也是中等偏上的水平,音质是真的不错!扭动调谐旋钮,喇叭里传出一首李荣浩的《麻雀》,竟然有一种听调频的感觉。

录了一段视频,前半部分是中波测试,后面是磁带播放。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0OTQzOTkwMA==.html

网友:
声音还是这么好听

网友:
看机器里边的微调电容还闪闪发光说明保存的环境很好,看到那么多老原件心里的亲切感很强。。。

网友:
非常感谢你,上传环球701开盘机电路图。

网友:
非常感谢你,请再上传环球701开盘机印刷电路图,谢谢!

网友:
承经拥有过这机子。挺好玩的

网友:
这种机器噪音一定不小,比L601大。

网友:
还有包装说明书,不错。比我的好,起码能收到电台

网友:
我家以前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后来因为电机坏了。就给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那台收音效果还行。

上世纪出品的产品,质量是不错的。输出管子是两只3AD6,声音柔和......

网友:
保存的真好,红星内磁喇叭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