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字电子管工作电压

楼主(2020-02-17):
朋友给了几只全新数字电子管sz8,说明书上标注阳极供给电压170v,请教这个170v是指在电子管管脚上能测量到的电压,还是加在供电限流电阻之前的电压?如果不加限流电阻直接用170v直流电供到电子管上行不行?

网友A:
限流电阻必须加!

网友B:
要用:限流电阻20千欧。。。。。。

网友C:
这种东西类比氖泡 直接接高压 不是它死就是电源亡 电压是限流电阻之前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电阻必须加!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限流电阻20千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类比氖泡 直接接高压 不是它死就是电源亡 电压是限流电阻之前的电压

明白了,谢谢您的回复,说明书上没看明白,幸好没有贸然加电试验。

网友A:
驱动这个可以使用74hc595+高压三极管或者K155ID1这种专门芯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这个可以使用74hc595+高压三极管或者K155ID1这种专门芯片驱动。

您说的这些我没有,所以直接找了个变压器供电了,电压有点高185伏,再串联20K电阻到电子管,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些我没有,所以直接找了个变压器供电了,电压有点高185伏,再串联20K电阻到电子管,不知道会不会 ...

我说的是单片机控制用的,有空您可以做一个钟出来,效果很好。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氖泡,170V是启辉电压,你按电源电压-170来计算限流电阻,1MA左右,是平均1MA就可以。

网友:
图表上标的很明白,Ub最小170v,串电阻Rp 20k,给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