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制电子管彩色电视机问题

楼主(2020-02-17):
昨天家电维修的爷爷给我了一本(彩色电视技术)的书,那里面记载着PAL制彩电的原理,其中还讲了一点电子管彩色电视机的电路,我想我国也生了少量的电子管彩色电视机,有哪位老师见过,请上传照片,最好有整机电路图,欣赏一下,谢谢

楼主(2020-04-10):
引用 网友A:
非常高兴看到00后对显像管电视机还有兴趣,让我想起我小时候,一个人玩,身边的朋友对这些旧的东西都不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想起来,在外国还有一种是用彩色盘加在黑白显像管变成彩色电视机。显像管是黑白的经过彩色盘过滤变彩色 ...

我自制了一台全晶体管分立元件彩色电视机

网友:
图片缩了一下,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B(2020-02-18):
在70年代我国的黑白显像管生产的都不过关彩管就更不用说了。一是做的废品率高高达百分之80以上,二是技术落后都是原始的,管经都是42豪米的管抢都是手工制做的。因此产品的一制性很差据说调整一只彩管几天都调不好,就会聚色纯一值都解决不好。这彩管都生产不了那还有彩电后来在80年引进日本的生产线我国才有彩电的飞越进步掌握了电路的技术而后又与日本合资生产彩管。我门才有了真正的生产彩电的能力。

网友:
就是个电老虎,当时的海燕牌19吋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功率230W,电子管彩色电视机只有上海金星生产过样机。

网友:
国内生产的电子管彩色电视机几乎是零,各别场家有做了几台没形成品牌。

网友C:
彩电两种制度:PAL制和N制。我国是PAL制。了解其原理就行了。现都是集成化,再看老彩电电路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网友:
老电子管的电视机,没必要搞了

网友:
去找找国外的电子管彩色电视电原理图。国内没有正式推出过电子管彩色电视机,即使有试制也是炒国外的,就象彩色制式不就是炒国外的么,为了炒国外的黑白电视机,我们还专门仿制了国外的电子管(6F3;6P13;6P12)。

网友:
电子管电视没啥意义了,搞个电子管收音机或是功放起码还实用点。

网友D:
电子管的彩色电视还真没见过,不论国内国外。

晶体管彩色电视见过,原理图也有,还研究过一阵子,记得好像是金星,印象深的有:死沉死沉的一个人难以搬动、大电源变压器、解码电路是一块大大的电路板、行管2只一个供扫描,另一只高压发生器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的彩色电视还真没见过,不论国内国外。

晶体管彩色电视见过,原理图也有,还研究过一阵子,记得好 ...

集成电路的CRT彩电也是一个人难以搬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彩电两种制度:PAL制和N制。我国是PAL制。了解其原理就行了。现都是集成化,再看老彩电电路没什么实际意义 ...

曾经在国际上流行的彩色电视机制式,一共有三种:NTSC制、PAL制、SECAM制,咱中国是第二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成电路的CRT彩电也是一个人难以搬动

你指的是25吋以上的集成电路彩电。22吋以下的一个人搬起来不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70年代我国的黑白显像管生产的都不过关彩管就更不用说了。一是做的废品率高高达百分之80以上,二是技术落 ...

三枪三束彩色显像管,动汇聚,静汇聚,亮平衡,暗平衡,色纯等等,调好非常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曾经在国际上流行的彩色电视机制式,一共有三种:NTSC制、PAL制、SECAM制,咱中国是第二种。

谢谢,忘了其中还伴音的不同,应该是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