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东?有什么用途

楼主(2020-02-17):
朋友送的,这是什么东东?有大侠认识的吗,请教啦。

网友:
真空电容器/接触器

网友:
真空电容 广播设备用的

网友:
开眼了,第一次见

楼主:
可没容量指标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不可调的真空电容?

网友:
大家伙!
铜芯很诱人!

楼主:
不知是否含金成分?

网友:
这是玻璃高压真空电容(还有陶瓷的),有可变和固定两种,图上这个是固定电容,容量在几十 P至1000p不等一般用在高频大功率设备上。我在高频电炉上见过。

网友:
真空电容音响用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没容量指标

型号在玻璃封装内 仔细看看就看见了

网友:
楼主不要 我拿来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