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7修理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2-17):
朋友的一个电瓶车充电器坏了。看板上面有4个贴片电阻,其中两个烧毁,正面看到保险管已经彻底炸了。据朋友说是进水短路了。没有带焊脚的保险管,找了个普通的保险管,焊在反面,同时把串的电路里的ntc也换了,量了一下开关管也已经击穿了,找地拆了一只换上,量了一下开关电源的控制集成块各脚对地没有短路,应该还是好的,反面那4个电阻,其中两个还有字上面写的2R00是2欧姆,并联应是0.5欧姆,找了两只0.22的串起来代替,4个整流二极管,其中两个短路了,找了两只5408换上,正面焊不上放在反面了,先开机试了一次,结果又短路了,检查发现,没换的那两个二极管也击穿了,再找两只二极管换上,开机好了,测量输出电压55.6伏,在正常范围之内至此维修成功。

就这个充电器,在外面充电时下雪了,进水造成短路烧毁

拆开先看到反面两个贴片电阻烧毁

电阻没烧掉的两个量了下其实也断路了,上面标值为2R00

正面保险管爆炸性烧毁,符合断路的描述

检查整流二极管有两只坏了,另两只测量正常,但其实也有问题了,后期试机的时候也短路了,这里更换上了保险管和二极管,没有带引脚的保险丝,用普通保险丝焊板子反面了。

那四只电阻用两只0.22的电阻串起来代替

开关管也坏了,击穿短路了

在旧板子上拆了一只参数能达到的装上了

第一次试机短路了,又更换了另外两只二极管,同时又更换了NTC和保险丝,再次试机正常

输出55.69V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为楼主点赞

网友:
估计也用不长,,佩服楼主的耐心,赞

网友A:
有的电动车充电器这样量输出电压量不出来,要对电瓶充电时才能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动车充电器这样量输出电压量不出来,要对电瓶充电时才能量出来

是内部有继电器,靠外部电瓶吸合才有输出。

网友:
楼主厉害,我也有个坏的充电器,我知道一个输出二极管坏了,还没时间换

网友:
1n4007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动车充电器这样量输出电压量不出来,要对电瓶充电时才能量出来

确实,之前修一个充电器,只是输出端电路板断路,焊锡接好,然后测输出电压,没有输出电压,然后逐一排查没有问题,甚是疑惑。后来,直接接上试一试,正常工作。

网友:
最近朋友拿来几个坏的充电器,2个是输出线在插头附近断了,接上就好了。有个很新,灯不亮,拆开检查是保险丝断了,换了8N60,3842,和一个0.47的电阻,插电,输出只有10左右,3842的7脚电压在10-13V摆动。闲在家也没事,弄了2次了,把358,光耦,431,全换了,还是只有10V左右。搞不定了,望高手来赐教。

楼主:
这个就麻烦点了,没有电路图,建议比较好坏两个充电器各集成块各脚电压,然后以此为线索查找,别忘了虽然主要元件换了,但所有二极管,阻容元件说不上那个有问题了,所有大小二极管好办,全部用万用表二极管档在线测一下基本就问题不大,阻容不可能一个一个量,就得靠判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麻烦点了,没有电路图,建议比较好坏两个充电器各集成块各脚电压,然后以此为线索查找,别忘了虽然主 ...

对路,明天找个差不多的充电器,拆了对比对比,慢慢的弄,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

网友B:
修好了,原来这个充电器用的3844,不是3842,换个新的3844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原来这个充电器用的3844,不是3842,换个新的3844就好了。

祝贺,慢慢找总会找到问题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