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太阳能板垂直安装发电效率?

楼主(2020-02-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基本上可以用“通量”估算,最高功率大致就是 cos(法相夹角) 的比例

网友:
板垂直安装的话,光线入射与板的夹角30度,SIN30度=0.5,效率0.5。我的太阳能热水器放的太平了,冬天没有垂直对着太阳。准备改个安装架。

网友:
如果垂直安装,冬季太阳南半球,,日照尚可发电效率影响不大,但夏季太阳北归,中午日光最强但与电池板平面角度变小,此时效率并不是最高,所以严重影响发电效率,所以建议电池板安装时还是需要保持一定倾角,不能怕费事就降低标准。我这儿唐山一楼外防盗窗下墙体安装5块,角铁支架伸出防盗窗垂直面外一米多倾角45度左右。你那地处西安纬度比唐山还要低倾角如果小于30度估计效率就相当低了,垂直安装就更不用说了!具体说的对不对你可以找个数字照度计验证一把。

网友:
我唐山实际应用夏天早5:30左右,阳光漫反射状态5块300W串联电压120多伏具体高低视负载而定,因为自制控制电路,所以电流仅0.3A左右,只有随着光照增强电流电压才会增加,因为负载为山特 C3KS 充电板(90-260V)充电96V蓄电池组,且充电电流会根据电池板电压高低受控,所以对于电池板来说负载不会太低。电压有便是90V以上只是电流高与低是否能够提供功率输出的问题,阴天是否严重光照度也不一致,其电压高与低功率大与小跟随着天亮阳光强弱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状态大同小异。你可以提前日出观察实时值来判断各种阴天是的功率大小发电效率高低。

网友:
至于遮挡时不发电的问题太阳能电池板厂家也考虑到了,大功率电池板发电单元基本上都是串并组合,如果部分遮挡只是遮挡部分串联组发电降低无输出,其它并联组不受影响打压不变,但负载不变,最终输出电压可能降低,至于多块电池板窗帘问题,每块电池板都同向并接有二极管,如果一组被遮挡电压输出为零,并不会造成整体无输出,其它电池板电压仍可通过这组电池板并接二极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阴天,西安冬天大部分都是这样。实际测试电压0.1V,电流7毫安,负载电阻还是15欧,实际输出0.7毫瓦。也 ...

至少用可调负载测一下太阳能电池最大功率点吧,这电阻太小了

网友:
中国太阳能利用两个好地方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像贵阳想都别想了。资料可查日照时间表。

网友(2020-04-23):
垂直安装,效果大打折扣,光照面积减半,日照时数是青海西藏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