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

楼主(2020-02-17):
各位老师好,想玩玩胆机,有没有简单的容易成功的电路图发个看看,谢谢

网友:
百度搜图,多的是。看你手头有什么件,如果都没有就算了,太费钱了

网友:
想简单好声,玩1234吧, 还记得早年懵懂的我也有此一问,音响城的老师傅就说了这么一句,当时啥都不懂,又不敢多问,后面才知道人家让我玩el34!!

网友A:
到电子管技术区搜一下,有很多,这是本人设计制作的袖珍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电子管技术区搜一下,有很多,这是本人设计制作的袖珍功放:

谢谢白版,已经在找变压器了

补充内容 (2020-2-18 14:07):

网友B:
请问红灯711的电源牛可以使用吗?

楼主:
已经拆了一堆垃圾音箱

楼主:
准备用这些先练手。。。。。

网友:
做完了发到电子管区 期待楼主大作

网友C:
胆机本来就不复杂,如果降低成的话就选用6J1推6P12管子加上管座不足20块,输出牛可以使用220V变18V的变压器铁芯顺插即可,电源牛用拆机的环牛双40-50V的倍压整流就可以了之后再穿绕几圈漆包线或是1平方的电线作为6.3V灯丝即可,整机下来不足百元效果却很好

网友:
这两个图更便宜,更简单。我也刚做了个。
没有6N2,6K4多,用第一图拼第二图,反正有啥零件拼啥
输出变压器用电源变压器代替的话,一定要选电感量大的

楼主:
谢谢老师们,正在改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胆机本来就不复杂,如果降低成的话就选用6J1推6P12管子加上管座不足20块,输出牛可以使用220V变18V的变压器 ...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红灯711的电源牛可以使用吗?

本人设计的这个功放电路,就是为了利用红灯711收音机拆机的DB-45-160电源变压器。请搜索《修旧利废DIY高音质袖珍功放》

楼主:
输出变压器已经改好,电源变压器准备用开关电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们,正在改输出变压器

先要有了具体功放管,根据功放管数据才能绕变压器.请问你现在有什么功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有了具体功放管,根据功放管数据才能绕变压器.请问你现在有什么功放管?

买这个pcb套件,6j1加6p14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个pcb套件,6j1加6p14

初次级数据,多少圈比多少圈?次级用什么线号?有分层初次级交替绕?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直接用220V变18V变压器,把铁芯改成顺差,先练手

网友A:
输出变压器起阻抗变换功能,初级220V电源变压器,负载阻抗5K,次级喇叭4欧姆约6V,8欧姆约9V。这种变压器初级电感5H左右,改顺插后不到3H,低频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起阻抗变换功能,初级220V电源变压器,负载阻抗5K,次级喇叭4欧姆约6V,8欧姆约9V。这种变压器初 ...

谢谢白版。。。。。。。先搞出声了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起阻抗变换功能,初级220V电源变压器,负载阻抗5K,次级喇叭4欧姆约6V,8欧姆约9V。这种变压器初 ...

是不是初级加多一点匝数,低频会好点

网友A:
这种电源变压器铁心截面积小,线径细,很难满足高品质放音要求,输出变压器是功放机里投资的重点,不能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变压器铁心截面积小,线径细,很难满足高品质放音要求,输出变压器是功放机里投资的重点,不能将就 ...

谢谢白版,我看看去淘个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变压器铁心截面积小,线径细,很难满足高品质放音要求,输出变压器是功放机里投资的重点,不能将就 ...

白版看看这种变压器可以吗

网友A:
现代声源20~20KHz,国产功放最差也要80~8000Hz,国产三级收音机低频150~3500Hz,这种输出变压器比电源变压器替代的要好些,一般玩玩可以,要求高就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版看看这种变压器可以吗

世界上只有种瓜得瓜,没有人以瓜取苗的.没数据你绕什么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8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关注,直接用220V变18V变压器,把铁芯改成顺差,先练手

怎样买这个PCB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样买这个PCB空板?

mo鱼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声源20~20KHz,国产功放最差也要80~8000Hz,国产三级收音机低频150~3500Hz,这种输出变压器比电源变压 ...

谢谢白版,已经买了先用这种的,以后再升级

网友F:
想声音好点,上无27厂的输出牛有保障的,你那什么没标的,不靠谱,买过几个,回来一看,都没上机试,就扔哪吃灰了,1/1结构,和电源牛做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声音好点,上无27厂的输出牛有保障的,你那什么没标的,不靠谱,买过几个,回来一看,都没上机试,就扔哪 ...

谢谢老师,下次注意了,套件已经到了,晚上折腾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下次注意了,套件已经到了,晚上折腾

焊好了,正在接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好了,正在接线。。。。。。

继续上图,管子都亮了,准备接输出变压器测试

网友:
焊接无误应该会出声,这种套件又是线路板的没什么技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好了,正在接线。。。。。。

你买的这块是正装的啦,元器件和电子管都只能装在板的一面上,最好是买那种反装的,就是电子管装在板子的另一面,是电子管在机壳上面,PCB板放在机壳里面,这样做的胆机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