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ZIP格式的,如果你把ISO也用RAR打开的话,也可能是ISO格式的,这个应该不影响刻录,如果刻不了,找找 ...
引用 楼主:
其他的都可以,电脑应该没问题,内存4G的,下载了几次,都是这个样子不能刻录;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文件的后缀名,就你列出的这些文件中只有ISO镜像文件才能直接刻录,虽然显示的图标差不多,只是表明这些 ...
引用 网友A:
超过4G,好像是超大文件,看看刻录能刻大于4G的文件吗 找个空优盘,看能不能复制到优盘里,我上次好 ...
引用 网友C:
后缀名ZIP高压缩的,RAR不能打开,打开出错的。
引用 网友D:
一个连续的文件如果大于4G,你的硬盘格式必须是NTFS ,如果是fat32是不支持大于4g文件的,包括u 盘等各种存 ...
引用 楼主:
硬盘是NTFS格式的,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文件能不能打开,是不是文件有错误
引用 楼主:
文件可以解压成一个5G的ghost安装文件,没问题的; 应该制作者就没想让刻录成光盘,因为文件大于4.7G ...

网友A(2020-02-17):
引用 楼主:
文件可以解压成一个5G的ghost安装文件,没问题的;
应该制作者就没想让刻录成光盘,因为文件大于4.7G ...

不是不让,应该是光盘不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让,应该是光盘不支持吧

软件第一步是选可以用于刻录的文件,这个第一步就把这个文件排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可以解压成一个5G的ghost安装文件,没问题的;
应该制作者就没想让刻录成光盘,因为文件大于4.7G ...

我的光驱都放坏了,只有笔记本还留有光驱,但都读不了盘了

直接解压到优盘里吧,现在安装系统差不多都用优盘了,能启动的电脑都直接用硬盘重装了,别搞的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刻录软件不支持了,用u 盘吧

刻录软件不认这个,一般的用光盘安装的也少了,用安装器在硬盘上直接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光驱都放坏了,只有笔记本还留有光驱,但都读不了盘了

直接解压到优盘里吧,现在安装系统差 ...

是的,用安装器直接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刻录软件不认这个,一般的用光盘安装的也少了,用安装器在硬盘上直接安装;

我习惯装在u 盘里,随身带着

网友E:
把扩展名开出来,看看是rar还是iso。rar的话需要解压出来,里面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把扩展名开出来,看看是rar还是iso。rar的话需要解压出来,里面的内容。

解压后文件更大了,DVD的盘好像支持到4.7G,就算溋出来一点没关系,但也不能太多了,失败风险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安装器直接安装;

只要有GHOST软件和GHO文件就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扩展名开出来,看看是rar还是iso。rar的话需要解压出来,里面的内容。

这个是凤林火山的论坛里下载的,您几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网友:
刻录数据文件不会看你文件的格式是什么,反正有什么就刻录什么进去,我想多是文件大小的事多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文件更大了,DVD的盘好像支持到4.7G,就算溋出来一点没关系,但也不能太多了,失败风险也大

你那个普通DVD,还有10G的DVD,蓝光的话30G

网友:
这种超大镜像其实只是个压缩包的作用,刻不了,如果是ghost系统安装盘,准备个pe启动优盘,然后把镜像拷到ntfs或者exfat格式的优盘、移动硬盘上,进pe安装系统

网友:
如果非要刻在光盘里,试试将这文件再分卷压缩一次,也可能行。

网友:
使用普通DVD的话,文件太大了。
需要用双层的DVD,容量是普通DVD的2倍,不过刻录机得支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