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老电工今天认栽了

楼主(2020-02-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不允许增加保险丝的根数来增加保险丝的电流。6KW的负荷,直接压一根30A的熔丝试一下 ...

您大概有所不知?这可不是什么错误,铜丝替代熔丝的优点就是不会软熔断,发生熔断时的用时更短。

用细铜丝来调节熔断阈值是富有经验的老电工才会做的事,也是规范允许的操作。不过如果您也想这么做的话,记得熟读电工规范和通读电工手册,这事干起来需要N把刷子才行。

网友:
重点检查空调瞬间电流大{瞬间短路}
B相电路上的所有电气螺丝是否有松动???

网友:
墙壁管内软故障是可能的!
我家也 一样,在反复多次后就不再反复,而彻底趴下了。
(地标广州 2005年买的房子,到2019年夏彻底趴下,后检查发现是一段穿管线出严重问题)

网友:
班门弄下斧:怀疑墙管内排线软故障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用高压兆欧表测一下线间绝缘.也可将空调电源插头拨下试试

  以前做基础维修电工时经常碰到.特别是浴室附近的管线易受潮.一旦线皮绝缘不好就易跳闸.

网友:
正想说用摇表测一下,装潢的时间长了,什么问题都可能 出现,我家在装潢时都把墙里走线的样子拍了照片的,这样以后在墙上打孔什么的会知道哪里有线,要避开的,不知道后来有没有打过孔?可能没有完全打线打断,,只是打破了皮,受潮后就会出现问题,或者发热后也会有问题,所以,是空调的线出问题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这个问题 直接把 瓷插 换掉 改成 空开和 漏保

网友:
4、5楼坛友正解。

一般情况下,
间隔时间不长就2次烧保险的话,
就应该用摇表测量B相的绝缘了。

网友:
6KW功率在220V供电下的电流超过27A,7根0.12mm的细铜丝安全电流大约22A,熔断电流大约45A,熔丝座应该是比较烫的。

网友:
拆开插座,钳形表夹一下

网友:
家里能放三相电的,该不是居民用电吧

网友:
对于有电动机启动的负荷,应该选择有延时功能的断路器,普通的保险丝没有延时功能,所以无法承受电动机启动的冲击电流而损坏。

网友:
中线螺丝松动。偶尔B相电压升高,致电流增大。(假定没有过压保护器)

网友:
          既然不是马上熔断, 因该是过流吧,既然是磁插保险,是不是接触不好

网友B:
楼主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不允许增加保险丝的根数来增加保险丝的电流。6KW的负荷,直接压一根30A的熔丝试一下。

网友:
钳表搭测一下各相电流有无平衡,零线回路是否中点电位,有没有偏相,按说不至于额定电流内会熔断情况。我的观点是该用熔丝就得按标准来,千万不可用铜丝代替,这样有安全隐患也可能误判断使故障排除走弯路。可用空开代替熔丝有无过载准确度比传统的熔丝稳定多了,熔丝座接触问题也要排除,另外可以加个漏保开关就可以排除穿管线引起的问题。

安全用电,规范用电是根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大概有所不知?这可不是什么错误,铜丝替代熔丝的优点就是不会软熔断,发生熔断时的用时更短。

用细 ...

这个这个铜丝熔断时间是更长吧?同平方面积电流值熔断偏差可以达到3-10倍,不可取!

网友:
绝缘体损坏,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个铜丝熔断时间是更长吧?同平方面积电流值熔断偏差可以达到3-10倍,不可取!

确实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事后发现那些线的规格完全不合格。

网友:
会不会是洗手间墙内暗线受潮漏电?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重新装璜布线或布明线,利用加粗保险丝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