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图中的电阻什么意思?

楼主(2020-02-18):
师傅们看看红圈图中的电阻什么意思?没阻值标出来?谢谢

网友:
非原装图,电阻用了两种图标......

楼主:
图中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似可当0欧姆的跳线或者元件脚的空心磁珠

网友:
串电阻为了限制LM117输出端对电容的充电电流,该电阻一般在十几、二十几欧左右,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