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伊莱克斯冰箱故障

楼主(2020-02-18):
俺的一台伊莱克斯冰箱,型号electrolux bcd-209,最近坏了,此机用了近15年,本该淘汰了,但适逢疫情期间,有诸多不便,只好将就用了。
此机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自动启动,需手动拨动门控灯开关数次才能开机,开机后能自动停机,但下一轮开机仍需人工拨动门开关。
因本机年代久远,网上多次搜索电路图无果。现请求本坛师傅朋友如有此机电路图,能否给俺参考一下。如果有维修此机的经验,还望不吝赐教,本人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拨门灯开关能启动压缩机, 您这电冰箱真够高级的了
您最好说一下是机械控制的还是电控的

网友:
风冷式冰箱?不过风冷式冰箱门开关不是控制压缩机而是控制内部循环制冷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门灯开关能启动压缩机, 您这电冰箱真够高级的了
您最好说一下是机械控制的还是电控的

想不到本贴会惊动鼎鼎大名的船长,谢谢关心!
俺也是对这个故障很迷惑。俺还没拆过,因是早年产品,估计不是电脑板控制的。

网友:
可能原设计,门打开时,压缩机停止工作。现在可能是门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呵呵,本人以前也是用伊莱克斯,258升?。后来压缩机故障,没再修理,直接换成海尔的了。此种冰箱是机械控温,需要化霜。估计是温控器故障。要是有维修经验,可以搞一下,要是嫌麻烦,已经超过十年,可以让他退休了。
换成风冷冰箱感觉不错,温度均衡,不需化霜。
原冰箱图纸已经丢失,不过基本线路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凭多年维修经验,是冰箱机械温控器故障,因为这种故障在老式冰箱经常遇到。跟灯控开关没有关系、在你拔动开 ...

多谢ly4443 兄回复。俺的猜测跟您差不多,不过俺 怕如果故障比较复杂,在此非常时期不好办,最好能趁此机会通过电路图分析一下再下手修理比较稳妥。

网友:
估计是温控器接触不良,一般来说门灯开关与压缩机没有关系的。

网友:
伊莱克斯冰箱电路

供参考

网友:
启动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修理、把冰箱温器直接拧到强制制冷(数字的最大)把电子温控器接在播坐上、把冰箱插头插在电子温控器上 ...

多谢ly4443 兄的指导。
用外置电子温控器的办法不错,方便快捷,不失为维修老冰箱的首选。

网友C:
门控开关只管冷藏室照明灯的开关,与压缩机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门控开关只管冷藏室照明灯的开关,与压缩机没有关系。

该冰箱的门控开关与温控器集成在一起,外观上就是一个长条形的盒子,纺锤状,附有刻度旋钮及照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