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107能做小功率高压整流管吗?

楼主(2020-02-18):
想用RF107做6P1胆机高压整流管,今天找出来一看,体积比1N4007小不少,两种二极管参数一样{1000V,1A}有些犹豫,害怕可靠性比1N4007差,各位老师有没有用RF107做胆机整流的经验?

网友:
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A:
请高人指点一下,除了1N4007,RF107还有哪些管子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高人指点一下,除了1N4007,RF107还有哪些管子可以用。

自己查1N系列整流管参数表 符合的都能用

网友:
谈谈我个人的选择,电流1A以上耐压800以上即可。1N,RF,HER,UF,RL等系列都能用(尾数6以上的耐压都能达到要求,当然选宽余量大些的更好)。在全波整流时如果两只串联更保险。

网友:
RF107当然可以高压整流了,因为压降比较小,发热比1N4007要小,所以体积小也没事。

楼主:
看了老师们的回复,心里有底了, 看来可以放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