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电脑蓝屏

楼主(2020-02-18):
求助,老笔记本蓝屏了,进不了系统,试着换过硬盘和内存条都没用,重新装系统后还是不能进系统,怎么办?

网友:
你是在原系统安装,容易造成系统崩溃

网友:
装一个旧一点版本的系统看看。有时系统不兼容也会蓝屏。

楼主:
你好,我这个本子买来就是xp,现在也是装xp上去,可是不行

网友:
蓝屏时报的故障代码是什么?

网友:
让它退休吧...这么大年纪了,也该歇歇了.

网友:
内存条拿下来清洗下金手指

网友:
这个得看你的电脑 开机后蓝屏 显示是什么 拍一个照片看看

楼主:
就是这三种状态,不断重启

网友:
你说系统是XP,怎么我看到的是WIN7呢?
你试过用WINPE起动吗?

网友:
这个电脑 也不是蓝屏啊 再说 也不是 XP系统  第一个是  win7  你的电脑是不是 有两个系统 win7 和 XP 你看看开机的第二张图片 是不是可以选择 下面的系统 □□□□□windows□□

网友:
你的电脑这种情况 不叫 蓝屏

网友:
楼上各位大哥说的对。按第二张图提示:选择一个OS启动电脑,或按TAB。。。。
你的电脑可能装了2套系统:WIN7 还有WIN...
解决办法: winPE进系统后格C盘或删掉所有WINDOW的东东。重装系统。祝好运

网友:
要么硬件要么软件,硬件就多了硬盘内存CPU主板都可能蓝屏,软件就重装只有排除了,

楼主:
感谢诸位,说蓝屏是开机过程中有闪现蓝屏,拍照抓不到,显示win7是把硬盘换了没再换回来,之前那个装xp的,还u盘白菜重装过,现在还是这样

楼主:
又用u盘重装过系统后重启停留在蓝屏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