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磁性天线实测数据(新增改造实例)

楼主(2020-02-18):
为了改善中波接受效果,不少网友把原来收音机里中波调谐线圈改为磁性天线。闲来无事,先测试了一个101A天线线圈,其调谐线圈电感为254微亨(厂家给出参数为243微亨,适用于365P可变电容),用一根直径10mmX180mm的磁棒,找到一个从半导体收音机里拆出来的骨架,用0.53mm漆包线绕50匝,在磁棒不同位置测试其电感,供参考:
空线圈:
线圈在磁棒一端:
线圈管边缘距磁棒一端27mm:
线圈在磁棒中间
改为磁性天线后,接线加长,杂散电容增加,因此需要略加调整。

网友:
线圈往磁棒的中间移,电感量增大!
当线圈往外移时,电感量减小!

网友:
白老师厉害学学了收藏

楼主:
既然有了磁性天线,索性改造一个收音机供参考:
选择一台一〇一厂生产的海燕D321五灯收音机。先测试一下底盘到机箱后框的净高,
选择适当的立柱,我用的是一根签字笔的杆,一端用电烙铁将4MM螺母镶入,加哥俩好固定
另一端嵌入一个带螺丝孔的连接杆
找一个安装磁棒的固定架,整体效果如下
在底盘上找适当的安装孔, 该机底盘双联可变电容右下方恰好有一个3mm的孔(预先放进去一个3mm固定螺丝,拍照时没有取出),距离底盘左侧100mm,稍偏一点但可以省去钻孔,如果没有合适的孔需要自行钻孔
在底盘上固定好磁性天线,该机天线线圈安装在一个预制件上(见上图),找出中波调谐线圈的两个焊点,把原接线焊下来,将磁性天线焊上即可。
调整很简便,业余条件多数没有信号发生器。在更换前先调谐到一个低端电台,更换后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到预调谐好的电台出现,声音不失真即可。由于只用一个螺丝固定,天线可以旋转一定角度,使用较为方便。实际接受中波广播,效果改善明显。可以毫无干扰地接收到十多个台,其灵敏度不次于海燕T241晶体管收音机。

网友A:
好像网上还有改环形天线的,据说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网上还有改环形天线的,据说效果也不错

在磁性天线出现以前,环形天线常用于热底盘的交直流两用机,以及袖珍直流收音机,其效果没有实际比较过,下面是冯报本老师《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中使用环形天线的电路与绕制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形天线常用于热底盘的交直流两用收音机,下面是冯报本老师《超外差式收音机》一书中环形天线的电路与绕 ...

感谢白老师提供资料

网友:
现在的城市中波基本都被信号淹没了,除了那么一两个强信号的电台其他都是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