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找出笔记本电池组中的容量减少的单个电池

楼主(2020-02-18):
笔记本电池放电时间突然减少,用电表测电压又正常,用什么方法找出电池组中的容量减少的单个电池。谢谢!

网友A:
笔记本电池都有管理芯片,就算找出来都要不掉电换,一掉电就锁死没法用了,还是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2楼说得对 这个电池 就是知道哪个坏了 你也没有方法换掉的

网友:
我的办法是整个电池换掉,再拆下原来电池里好的单个电池再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都有管理芯片,就算找出来都要不掉电换,一掉电就锁死没法用了,还是直接换新的吧

可以加电源不间断换,就怕有芯片,你就是换上新电池它还是认为你的电池寿命到了。

网友:
在充电时候测,哪个的电压更高哪个有问题。
在放电的时候测,哪个的电压更低哪个有问题。
空载时可能测不出来。

网友:
用什么方法找出电池组中的容量减少的单个电池
先把电池放电脑上充满,再把电池撬开,给每个电池单独充电到4.2V,把电脑设置为电池放电到10%,小心撬开电池,电压低的就是异常的电池.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