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用保险丝吗?

楼主(2020-02-18):
帮用户安装一台增压水泵,

说明书要求安装合适的保险丝,

保险丝的规格应按照电泵铭牌标称电流的2倍进行选用。

铭牌标称的电流是5.2A,按说明书要求,保险丝应该是10.4A,用10A的保险丝应该没有问题。如果用空气开关,10A的可以吗?

网友A:
依稀记得,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是需要维持一段时间才会断路的。
查证了,一倍多的额定电流要维持一小时以上,空开才断路。
资料:
https://www.dgzj.com/dgjc/39856.html

网友:
选NXBLE-32,C10(D10),2P的漏电断路器,配一个PZ30-4电箱就行,不过只能作为电泵(电动机)的漏电与短路保护,过载保护效果不好。若想获得比较理想的保护,则在电泵的电源线路上安装一个配电箱,箱内配电盘安装2P漏电断路器,交流接触器(CJ10-10,吸合线圈220V),热过载继电器(选JR36或类似型号,电流选4.5~7.2A的,整定电流刻度盘调到5A左右),LA19复合按钮红色一只,绿色一只,组成自锁控制线路,热过载继电器常闭触头串联在交流接触器的吸合线圈回路内,万一电泵发生过载,热过载继电器经一定延时后热元件推动触头动作,使交流接触器释放,切断电源。或采用DZ108马达专用断路器,脱扣器电流选4~6.3A,整定拨杆拨在5A刻度,安装一个PZ30-8配电箱,电源线先进入NXBLE-32/C10漏电断路器,然后接在DZ108断路器上,电泵的引线接在DZ108断路器输出端。这样也能起到可靠的过载保护作用,并且DZ108断路器可以作为电泵的控制开关使用。

网友B:
安装电泵电源线及控制开关,配电盘时应注意:1、电泵的引线及电源进线必须穿PVC电线管保护;2、必须安装双极切断(2P)或N极可断开的漏电保护器,漏电动作电流≤30毫安;3、配电盘、箱若为金属材料,必须接地,电泵外壳也必须可靠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电泵电源线及控制开关,配电盘时应注意:1、电泵的引线及电源进线必须穿PVC电线管保护;2、必须安装双 ...

支持。。。。。。。。。。。。。。。。。。。。。。。。。。。。

楼主:
M版的意见全面,多谢了!

网友C:
咍咍!加装保险丝那是老皇历了,空开就是保险丝的完美替代品,加一个10a空开即可,用不到其他的啰嗦~当然漏保更好啦,或者把它接在配电箱里某个漏保的后面。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搞那么复制,直接空开就OK了

网友:
现在都用带过载,短路,漏电保护功能的断路器了,没有用保险丝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稀记得,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是需要维持一段时间才会断路的。
查证了,一倍多的额定电流要维持一小时以上 ...

楼主你是否试过10A的保险丝通过10安的电流也是马上断的吗?

网友:
保险丝有保险丝的优点,空开有空开的长处,他们的熔断和断开曲线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最专业的做法是用热继电器,装在空开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咍咍!加装保险丝那是老皇历了,空开就是保险丝的完美替代品,加一个10a空开即可,用不到其他的啰嗦~当然 ...

   空开不能代替保险的。断开的时间和电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