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一个TPA3116D2数字功放的电路,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20-02-19):
最近淘宝上买了一块功放板,39元我也感觉不怎么值,而且在我案台就有一套自己设计的数字功放为我服役,主要买的目的就是卖家的广告花里胡哨,但下面差评挺多的,于是我就想买回来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收到后通电试音发现这东西能响,似乎一切工作正常,但当我快速转动W3(立体声音量电位器)时,左右声道立即无声,这就坏了?然后我断电重试发现它又好了,这个应该是电路设计不良,TPA3116D2芯片自动保护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只是因为我动了W3(立体声音量电位器)吗?于是我决定再验证一次。刚才啪的一下无声挺吓人的,我也不敢快速转动W3(立体声音量电位器)了于是缓慢转动,然后我发现左右声道的扬声器纸盆上下浮动,且规律与我调节电位器的规律相同,这明显是有直流分量的表现,看来芯片自动保护的原因是输入了直流分量啊!随后我测量电位器两端电压也确实有VCC/2的偏置电压(这个板子上运放单电源供电),然后我从背面找到运算放大器与电位器的连线划断了一小段,并刮掉一部分阻焊层焊了两个隔直小电容上去,这次终于修好了!电容焊在背面,从正面也看不出,我很满意。于是私聊客服把我的解决方法详细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解决这一技术问题,可这客服也没有理我,不理就算了吧,也许烦我呢。
后来我按照这电路板把电路图抄下来了,希望大家有用,为了让大家看着更清晰,我拆掉了部分元件并拍了照片,准备明天复原,下一步该自己画PCB了。

补充内容 (2020-2-19 08:52):
我确实通过这种方法解决了问题,也有自己的详细记录以及一些简单的证明,如果大家不相信就当我什么没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输入端也有耦合电容隔直啊

在之前的电路中,由于运算放大器输出有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因此在调节音量时,调节交流信号(音频信号)的同时,也在调节这个直流信号,直流信号调节范围是0伏到VCC/2,即使这个电压变化速率很小,但仍属于变化的电压,仍可经过抽头到芯片的耦合电容送到芯片进行放大,最终导致扬声器带直流,这个对扬声器不好,因此芯片直接保护。
解决方法就是增加一个电容去掉直流分量,由于VCC/2是一个恒定的直流电压,就无法通过新增的隔直耦合电容,电容的另一端就会只剩下交流信号了,既然只剩下交流信号了,就不会造成直流信号进入芯片造成芯片保护了,电路就正常工作了。
耦合电容虽然可以隔离直流,但加在哪里,怎么加仍有讲究,这对于新手工程师来说也是个很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A:
芯片输入端也有耦合电容隔直啊

楼主:
我们假设音频信号是coswt,直流分量是VCC/2,那么电位器输入端的信号为二者的叠加即VCC/2+coswt,在调节电位器的时候这个叠加后的信号幅度就会发生改变,在t0时刻是0,在t1时刻就为(VCC/2+coswt)/10,在t2时刻就为(VCC/2+coswt)/9,在t3时刻就为(VCC/2+coswt)/8,在t4时刻就为(VCC/2+coswt)/7,在t5时刻就为(VCC/2+coswt)/6,在t6时刻就为(VCC/2+coswt)/5,在t7时刻就为(VCC/2+coswt)/4,在t8时刻就为(VCC/2+coswt)/3,在t9时刻就为(VCC/2+coswt)/2,直到在t10时刻就为(VCC/2+coswt)/1,即VCC/2+coswt,可以看到从始到终这个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是一直存在的,由于电容对交流信号(说白了就是变化的电压)容抗小,因此电位器抽头出来的信号会“骗”过电位器抽头到芯片的耦合电容,让电容以为它也是交流信号让其通过,结果直流过去了直接会损坏扬声器,功放芯片检测到异常就自动保护了

楼主:
通电测试发现这电路正常工作,似乎一切工作正常,但当我快速转动W3(立体声音量电位器)时,左右声道立即无声,这就坏了?然后我断电重试发现它又好了,这个应该是电路设计不良,TPA3116D2芯片自动保护了,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自动保护呢?只是因为我动了W3(立体声音量电位器)吗?于是我决定再验证一次。刚才啪的一下无声挺吓人的,我也不敢快速转动W3(立体声音量电位器)了于是缓慢转动,然后我发现左右声道的扬声器纸盆上下浮动,且规律与我调节电位器的规律相同,这明显是有直流分量的表现,看来芯片自动保护的原因是输入了直流分量,随后我测量电位器两端电压也确实有VCC/2的偏置电压(这个板子上运放单电源供电),然后我从背面找到运算放大器与电位器的连线划断了一小段,并刮掉一部分阻焊层焊了两个隔直小电容上去,修好了。
简单说一下原因,在之前的电路中,由于运算放大器输出有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因此在调节音量时,调节交流信号(音频信号)的同时,也在调节这个直流信号,即使这个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变化速率很小,但仍属于变化的电压,仍可经过抽头到芯片的耦合电容送到芯片进行放大,最终导致扬声器带直流,这个对扬声器不好,因此芯片直接保护。
解决方法就是增加一个电容去掉直流分量,由于VCC/2是一个恒定的直流电压无法通过新增的隔直耦合电容,电容的另一端到电位器就会只剩下交流信号,既然只剩下交流信号,就不会造成直流信号进入芯片造成芯片保护了,于是电路正常工作。
我们假设音频信号是coswt,直流分量是VCC/2,那么电位器输入端的信号为二者的叠加即VCC/2+coswt,在调节电位器的时候这个叠加后的信号幅度就会发生改变,假设顺时针调节电位器,在t0时刻是0,在t1时刻就为(VCC/2+coswt)/10,在t2时刻就为(VCC/2+coswt)/9,在t3时刻就为(VCC/2+coswt)/8,在t4时刻就为(VCC/2+coswt)/7,在t5时刻就为(VCC/2+coswt)/6,在t6时刻就为(VCC/2+coswt)/5,在t7时刻就为(VCC/2+coswt)/4,在t8时刻就为(VCC/2+coswt)/3,在t9时刻就为(VCC/2+coswt)/2,直到在t10时刻就为(VCC/2+coswt)/1,即VCC/2+coswt。可以看到从始到终这个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是一直存在的,但电压高低随着电位器的调节发生改变,由于电容对交流信号(说白了就是变化的电压)容抗小,因此电位器抽头出来的“直流”信号会“骗”过电位器抽头到芯片的耦合电容,让电容以为它也是交流信号让其通过,结果直流过去了直接会损坏扬声器,功放芯片检测到异常就自动保护了。
耦合电容虽然可以隔离直流,但加在哪里,怎么加仍有讲究。

网友B:
不远的将来,楼主在电子行业上必然崭露头角!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齐头并进,进步的如此神速。赞一个!百尺杆头,再进一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远的将来,楼主在电子行业上必然崭露头角!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齐头并进,进步的如此神速。赞一个!百尺杆 ...

借您吉言,也但愿如此 也劳烦您多发点制作收音机的帖子,多多教教我们这些小白

楼主:
OK,复原成功。不过也有个小插曲就是焊接完毕通电测试时我发现低音炮又不响了!我摸了摸C15,C16发现功放有反应,这次心里踏实了至少功放没坏,然后我从U1的输出端1脚和7脚查起发现有信号,再经过W2依旧有信号,到了C9还是有信号不过到了R8就没信号了,断定问题出在R8,一测果然开路,更换之后就修好了。印象中贴片阻容元件应该不爱坏啊?!

楼主:
至此,花了这个花了我39元冤枉钱的数字功放又该扔一旁吃灰去了,真的没啥可玩的了。而且在相同电压的条件下,经实测它的输出功率不如我设计的数字功放。唯一比我的数字功放强的地方就是它的开关频率很高达到1M以上,而我的才250K

总的来说,这电路板真心不建议大家购买,阻容元件一块钱一大把,3116芯片三四块钱一片,PCB五元能做五片,运放更是便宜,自己做的话十几块钱是能做出来的。效果也还凑合,做电脑音箱吧

网友(2023-08-24):
能发个PCB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