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7表怎么选?选2000年之前的吗?

楼主(2020-02-19):
看了坛里的一些帖子,现在用47表的还不少,现在生产的47表和2000年之前生产的在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以98年南京电表厂的MF47和南京科华生产的MF47-2为例:
1、HFE:南京电表厂0-300、南京科华0-1000;
2、电容:南京电表厂0-0.3μF(需要10V交流电源)、南京科华0-100mF;
3、南京科华有 交流电流档100mA~1A~10A、LI、 LV 、通断蜂鸣、遥控器检测、电阻箱功能。
那么,增加的这些功能是常用的吗?数字表能不能替代这些功能?
另外,以上47表是1.5V+9V电池,在别的帖子里看到,南京天宇有3V+9V的47表。
应该怎么选?请各位发表高见,洗耳恭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源机械表,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喜欢机械表的人,可以替代数字表,它的内阻大,内阻大的表呢测某些电路的 ...

我个人认为,指针表的一大特色就是内阻小,这个说不上是优点,但也不全是缺点。在某些场合,这种内阻小,驱动电流大的特性使用起来却很合适。有源表却没有这个特点。
有源指针表确实有你说的优点,但是这些优点,数字表也可以做得到。而且成本更低,精度更高,可靠性更好。
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的卖二手47的都好几百,能买个FLUKE17B了,性能是47表的一百倍,不知道为啥还有人高价买指针表,

正常商品的价钱和价值成正比,但不正常的嘛...

遗老遗少的钱,不赚白不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一些人不习惯数字表的用法

也许吧,难道学电的还真有不识数的呢 ,数字表的内阻能做到很高,一般在10M欧,对被测电路影响远小于指针表,数字表直观,不用像指针表那样看表盘档位来回换算(这真的是很麻烦),还防震,由其是那些外磁表头的指针表,一米高度掉落基本是坏的,加上古老的电木壳再高一点的距离可以做到粉身碎骨,说实话我也有几块老式指针的,但用时相当于大爷,小心翼翼的,摔必烂,再说一些用有机玻璃做表蒙的那些,动不动就有静电,怎么测怎么不准,用时还要细心的打理,效对,还有指针调0,调满刻度,读表针要垂直,或和反光镜里的表针对齐,我去……太麻烦,种种的这么多琐碎的操作过程,为啥那些人就不能习惯一下数字表呢!你只要拨好档位,往电路上一怼,就好了!

网友E:
喜欢47表可以找用波段开关,表头外磁更好内磁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47表可以找用波段开关,表头外磁更好内磁的也不错

感谢回复!哪个47是波段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买个数字表都比47强。

感谢回复!据说数字表不能完全取代指针表,为避免引起争论,我们仅讨论怎么选择47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哪个47是波段开关的?

老的都是,新的只能拆机看了

网友:
47表可以买90年左右的,南京的或上海精艺的都不错,首选外磁,感觉比内磁耐用点,所谓外磁容易失磁,不耐冲击的说法太无稽了,就是内磁也存在失磁的可能,再一个耐冲击的说法, 外磁表比内磁重的多,同样高度落下当然坏的可能大,再一个,指针表从1米高度落地,有几个能不坏的?真要有这样的使用环境的话,只能选数字表,指针不合适。

网友G:
看楼主拿来干什么?测量个市电,内磁外磁无所谓,,
内磁很少有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拿来干什么?测量个市电,内磁外磁无所谓,,
内磁很少有老货,,,

测量市电就用数字表了,我关心的是现在的47表扩展和新增的这些功能(HFE增加到1000、电容增加到100mF、交流电流档100mA~1A~10A、LI、 LV 、遥控器检测、电阻箱功能),在平时的维修中能不能经常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拿来干什么?测量个市电,内磁外磁无所谓,,
内磁很少有老货,,,

2000年之前的47表的功能和参数,现在够不够用?

网友G:
常用的也就是电容档了,,

网友C:
看到的卖二手47的都好几百,能买个FLUKE17B了,性能是47表的一百倍,不知道为啥还有人高价买指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常用的也就是电容档了,,

老47电容量程才0.3μF,够不够?我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2000年之前的47表的功能和参数,现在够不够用?

而且看老47表的说明书,电容测量要用到10V交流电源,这个麻烦。

网友G:
想用47表,但电容档还是很有用的,两者兼顾,新47表应该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的卖二手47的都好几百,能买个FLUKE17B了,性能是47表的一百倍,不知道为啥还有人高价买指针表,

可能是一些人不习惯数字表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F17B真不咋地,给电工用的,给电子爱好者用真不行。

UT56才200多,四位半,这款表电子爱好者怎么说?千余款数字表总有一款适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用47表,但电容档还是很有用的,两者兼顾,新47表应该有,

测电容,老47用交流10V档,新47用电阻档,*1/*10/*100/*1k/*10k,直接读取,这都是说明书上写的。

网友H:
看样子楼主是准备选二手的?如果是新的就那个开关板MF47F吧。如果二手的就不知道了。
如果说要几百块才买得了这样一台二手指针表,楼主不觉得有种很亏的感觉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做梦吧,直流电阻档能测电容?用你的脚后跟再想想。

这个说明书还真的说可以…不过有点属于奇技淫巧系列,和数字表能直观地观察到读数不一样。
说明书是这样说的,被测电容接测试棒两端,表针摆动的最大指示值即为该电容容量。随后指针逐步退回,表针停止位置即为该电容的品质因数(损耗电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电容,老47用交流10V档,新47用电阻档,*1/*10/*100/*1k/*10k,直接读取,这都是说明书上写的。

用交流档正常,因为给定频率下电容的容抗可计算。

用电阻档,除非你这个电阻档测的是交流电阻 --- 那就得内部有振荡器,有振荡器,就得有有源器件...

增加辣么多玩意了,你这个表还叫作 47 表?不叫 48 表 49 表起码也该叫做 4701 表,4702 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说明书还真的说可以…不过有点属于奇技淫巧系列,和数字表能直观地观察到读数不一样。
说明书是这样 ...

这个叫做“测”?

这样的仪表叫做“仪表”?

所以,不是我看不起指针表,我是说,...

网友J:
想测电容还是用数字表,直观。47表测晶体管变化的电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测电容还是用数字表,直观。47表测晶体管变化的电压好用

您好!请教您指的是哪款47?老的?新的?1.5+9V的?3+9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吧,难道学电的还真有不识数的呢 ,数字表的内阻能做到很高,一般在10M欧,对被测电路影响远小于 ...

您好!您用的是哪款数字表?

网友:
别的我不发言,但一定要选3+9V的,这样每个电阻档都能点亮LED非常方便,因为现在是LED的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估计还是古老的看变动角度大小粗判电容好坏的经验方法,不是具体测量容量。

所以,

1、这不能说是一种测量功能

2、更不能说“南京电表厂0-0.3μF、南京科华0-100mF” <--- 楼主原话

这些指针表厂家,认认真真改进或增加功能、改进工艺、提高质量的正事一件不干,吹牛、耍噱头、劣化工艺、降低品质的事情玩得比谁都六。

所以...真不是我看不起指针表

网友:
收一个2000年前的47价格也不贵4。5十元再配一个数字表,不是高大上的问题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叫做“测”?

这样的仪表叫做“仪表”?

哈哈哈!有个我们有个褒义成语叫“物尽其用”,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毕竟表盘上面也认真地标了电容的刻度∩_∩!

网友:
想实用收个老绿皮的南京47就可以,价格便宜皮实耐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有个我们有个褒义成语叫“物尽其用”,这就是最好的例子!毕竟表盘上面也认真地标了电容的刻度∩ ...

所以,这个刻度以什么理论为依据,以什么参数为准绳?

它越是“认真”标了刻度,越搞笑啊

或者说,它这个电容刻度“认真”的话,那其它正经万用表比如 MF96 万用表的电容刻度是什么,胡乱标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用的是哪款数字表?

一般的DT9205连个牌子也没有,还有一块UT56四位半的表,很是不错,电子爱好者够用了,很耐用,看上去也很好,200元买的,其实UT的万用表挺不错的,你要是钱多就买个UT61以上的型号,功能很多,足够用了。指针表局限性太大了,买新表做工差,买老表得看脸,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以,这个刻度以什么理论为依据,以什么参数为准绳?

它越是“认真”标了刻度,越搞笑啊

依据估计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厂家手头上有若干个标准的电容,然后逐个测试,再用摄像机捕捉测试时指针回打的点,标记出来。出厂后,到用户手里再测到同样的电容也会在这个标记点回打。

网友:
别的我不发言,但一定要选老的,做工扎实的老指针表

网友A:
要我一定要选个指针表,我是买新不买旧,因为我是用表,而不是玩。但是也不买现在的mf47,我宁愿买个PCB上全是贴片零件的小日本指针表,然后安稳的用上几年甚至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我一定要选个指针表,我是买新不买旧,因为我是用表,而不是玩。但是也不买现在的mf47,我宁愿买个PCB上 ...

您好!有没有具体的型号呢?

网友:
买国产指针表要买90年以前的老指针表,买新表就买日本三和指针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共立KEW1109S,用好几年了。纯机械表,不带放大电路的。你还可以看看三和YX361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共立KEW1109S,用好几年了。纯机械表,不带放大电路的。你还可以看看三和YX361TR。

您用的这个共立表,电阻档没有*100,对您日常使用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所以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在五金店买过一个MF47,科华的,最便宜的那种印刷线路板的,不含电池30元出头,那做工超级烂,印刷线路板那里接触不良,感觉这个有点危险。给厂家反馈,说用橡皮把表面的氧化层檫掉,呵呵。后来到本坛一看,都说老表好,做工扎实,但老表功能少啊,所以发帖请教大家。

楼主:
感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既如此还有什么可咨询的?我觉得你的最佳搭配应该是一块老的指针表(80年代左右的)加一块功能比较多的数 ...

明白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用的这个共立表,电阻档没有*100,对您日常使用有影响吗?

电阻挡有100K档的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吧,难道学电的还真有不识数的呢 ,数字表的内阻能做到很高,一般在10M欧,对被测电路影响远小于 ...

一个习惯问题吧,还有个应该有怀旧情怀吧,其实现在测量数字表完全可以取代了,没有什么不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哪个47是波段开关的?

天宇MF47D部分是,MF47F肯定是波段开关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楼主是准备选二手的?如果是新的就那个开关板MF47F吧。如果二手的就不知道了。
如果说要几百块才买 ...

没错,我最近在看着天宇47,也准备买个47F的,tb盒装一家报到手价是82这样。看了这个帖子后觉得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用的这个共立表,电阻档没有*100,对您日常使用有影响吗?

对我来说吧,没有影响,指针万用表做副表,一般都是定性测一下电路好坏,主力还是数字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挡有100K档的并不好!

他是说没有X100档,当然这个表也没有X100K档。有100K档的想来应该有放大电路,有源指针表,我还不如用回数字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错,我最近在看着天宇47,也准备买个47F的,tb盒装一家报到手价是82这样。看了这个帖子后觉得没必要了 ...

您好!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是说没有X100档,当然这个表也没有X100K档。有100K档的想来应该有放大电路,有源指针表,我还不如用回 ...

有源机械表,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喜欢机械表的人,可以替代数字表,它的内阻大,内阻大的表呢测某些电路的的电压就准!不会有衰减现象,但是电阻挡就差了!测电子原件就显得力不从心!那么20K欧V的机械表呢?在电阻挡有很大优势!测电子原件很有用!但是测某些电路电压就不太准了,误差大,衰减严重,为什么不准呢?就是内阻低了,电路中的电压电流被分流了!那么话说回来,没有任何单独一个万用表可以打天下,不管什么万用表,它的功能有多少,都是有利也有弊,没有十全十美的!喜欢测量精度高的,建议用数字表!喜欢机械表的,建议用两款不同的机械表!我本人就是3个表和用。数字加机械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老表做工再扎实那也是用当年的水平来评价的,用现在的标准看,老表就是应该扔到垃圾堆的破烂。

老表,质量好,没话说,这是真的!但是他们年龄大点的人没见识过现在的电子电路,47型的表,不管它有多准,毕竟20K欧V的灵敏度摆在那里,测某些电压,衰减很严重!测量根本不准!不说远了,就是测原来的老式彩色电视机,电路中集成电路的电压都不准!数字表拿去测就是准的!毕竟内阻大的表和内阻小的表区别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源机械表,也有个好处,那就是喜欢机械表的人,可以替代数字表,它的内阻大,内阻大的表呢测某些电路的 ...

请教您用的哪三个表?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为什么觉得没有必要了?

可靠性,精度都比较鸡肋,本来是抱着用来测试交流波动值来的,一是这种情况比较少,二是高速万用表也能达到这个要求,比如UT61E,在使用环境上、体积上数字表都是完胜的。记得刚工作那年买了个MF50,9几吧还是上海精益的也是开关线路在宿舍被偷了,一直耿耿于怀于指针表,(其实在学徒期间,我师傅店里几十块块各类指表,大部分是夭折的,当垃圾处理。)这不,前年买的个MF50也是精益的,根本就不是货,当垃圾扔在那,对此只能表示指表已经是种回忆罢了,或许现在表烂,或许年代要求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您用的哪三个表?型号?

数字表,3位半的你随便选就是,四位半的,福禄克好,精度高!但是价格不亲民,我用的胜利三位半表,将就,机械表,日本EM7000机械源表,47型表一块,393A+表一块!混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表,3位半的你随便选就是,四位半的,福禄克好,精度高!但是价格不亲民,我用的胜利三位半表,将就 ...

393A+是固纬的那个数字表吗?第一次看见这个型号?这表贵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393A+是固纬的那个数字表吗?第一次看见这个型号?这表贵不?

这个表是不凡A—BF393A+,价格2百多,但是我不推荐你买这个表,这个表精度不太理想,如果你喜欢20K欧V灵敏度的表,我推荐你买日本的361T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指针表的一大特色就是内阻小,这个说不上是优点,但也不全是缺点。在某些场合,这种内阻小, ...

嗯~对的!你说的对,20K欧V的表适合对大驱动电流的电路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Fluke手持表优点是皮实耐艹,但是精度并不高,随便找个三分之一价格的国产品牌的表都比Fluke精准。

那换安捷伦1273A!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对,前两天刚帮人做个PT100测温项目,手持表精度完全不够用,要上34401A才能解决问题。

温控电路,精度必须高,这常理!否则温度变化就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表做工再扎实那也是用当年的水平来评价的,用现在的标准看,老表就是应该扔到垃圾堆的破烂。

老47表,用现在的标准看也比现在的47表质量好,没话说,这是真的!如果好的东西你都扔到垃圾堆,那么只能说你傻!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老表,质量好,没话说,这是真的!但是他们年龄大点的人没见识过现在的电子电路,47型的表,不管它有多准 ...

有你们这么比较的吗?照这种逻辑比下去,只能建议楼主买全世界最好最贵的表了

网友:
不过早期万用表普遍档位开关氧化 某些量程可能不准

网友:
这个啊,没有可比性,就好比冷兵器和手枪一样,在老师傅眼里,冷兵器能打得过手枪,在特种兵眼里手枪比冷兵器好用,再说了一般用指针表就是图一个情怀,何况有些场合确实离不开指针表,比如通过表针的抖动感受出电压的稳定等,再说了楼主并没有关心数字表,而是问47表新旧的差别。最后我说一句47表确实是一块经典名表,500表也是,最老的47表是15V电池加1.5V电池的,老开关式电路。
指针表和数字表各有千秋,指针表耐用不怕烧,烧了分分钟修好,表头不烂可以用几十年。数字表简单直观高效精准。建议指针表和数字表各备一只,如果实在不行再分别搞个玩具表当炮灰。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你们这么比较的吗?照这种逻辑比下去,只能建议楼主买全世界最好最贵的表了

你还别说,我还真买了个现在生产的,全世界最好最贵的机械表,em7000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错,我最近在看着天宇47,也准备买个47F的,tb盒装一家报到手价是82这样。看了这个帖子后觉得没必要了 ...

我早些年买了一台科华的!表是不错的!也很耐用(耐放)!就是平时我都用数字表了!一年难得用几回。吃灰呢!

网友:
科华的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