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大图

楼主(2020-02-19):
12832 419  大图来了

网友:
DIY 的 ?好用么

楼主:
非常好用,一直使用这种电烙铁,速度快节能还能手动控温.谢谢关注.

网友A:
        不错,次级导线就是伸出来的扁铜线吧,绕了几圈或者说几伏?

网友B:
这个在以前我也做过用的是30W变压器,那个头子很是爱烧断还挺重的拿着很是费力。就是一个优点热的快可是这点优点都被现在的焊台取代了。

网友C:
   很好用,就是头寿命太短。
   我后来采用2mm电焊条磨制,并把螺丝改成氧焊焊接,寿命可用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次级导线就是伸出来的面铜线吧,绕了几圈或者说几伏?

根据经验自行设计的,初级0.25mm1100匝,次级3x5mm扁铜线4匝,0.8v.变压器截面24x24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用,就是头寿命太短。
   我后来采用2mm电焊条磨制,并把螺丝改成氧焊焊接,寿命可用一年!

焊条是黄铜的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以前我也做过用的是30W变压器,那个头子很是爱烧断还挺重的拿着很是费力。就是一个优点热的快可是这 ...

只是在业余时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条是黄铜的好用吗?

黄铜好用,由于电阻率比紫铜高很多,截面可以比紫铜大几倍(0.071/0.0175),所以结实耐用。另外黄铜在高温下抗氧化效果比紫铜也好的多。

缺点是由于截面大,热阻小,会把更多热量传到扁铜线上,使变压器温升高一些。不过这种电烙铁一般很少连续通电,温升不算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铜好用,由于电阻率比紫铜高很多,截面可以比紫铜大几倍(0.071/0.0175),所以结实耐用。另外黄铜在 ...

谢谢回复,长知识了回头用黄铜的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以前我也做过用的是30W变压器,那个头子很是爱烧断还挺重的拿着很是费力。就是一个优点热的快可是这 ...

这是快速烙铁, 相当与变压器次极短路的发热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快速烙铁, 相当与变压器次极短路的发热方式。

以前,曾想自制一个,后来一直没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条是黄铜的好用吗?

     电焊条不是黄铜的,含金属镍,才寿命长,九几年(电子报)上教我的。黄铜是氧焊焊条。前端磨成0.5mm厚,V型长度12mm~15mm,你试试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焊条不是黄铜的,含金属镍,才寿命长,九几年(电子报)上教我的。黄铜是氧焊焊条。前端磨成0.5mm ...

谢谢坛友指点,回头试试.

网友F:
太有才了。给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有才了。给你点赞

爱动手而已.

网友G:
如果头换成钨针,寿命会不会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头换成钨针,寿命会不会高些

钨针是氩弧焊用的,做电烙铁用能吃锡吗?

网友:
发热头据说用铸铁焊条加工好用,含镍,电阻大寿命长还容易挂锡。

网友H(2020-04-08):
修手机焊尾插能用吗?

楼主(2020-12-30):
引用 网友H:
修手机焊尾插能用吗?

朋友真会说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