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变压器不起振

楼主(2020-02-19):
由于疫情严重,在家闲的无事,翻出来鼓捣,有几个简易电源都是好的(能用的),结果都不起振,只有一个偶尔能启振,还挺费劲,一时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这种空载不工作,接一个合适功率电阻就行了。

网友:
看着像节能灯的板子呢

网友A:
不带载有时也起振,但电压低,带载后就正常了。

网友:
重点检查0.22电阻,这个电子变压器有需要的可以送,它输出的是高频12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载有时也起振,但电压低,带载后就正常了。

有的时候是为了节能。

网友:
输出交流,以前12伏射灯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