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示波器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吗?

楼主(2020-02-19):
这个岩琦示波器是去年买的二手,型号是SS-7821,网上付款后,当时直接就寄到老家的,当时没有当面看过,回家后迫不及待试了试,发现以下“问题”,不知道各位朋友是否也有这个情况,我也是第一次买模拟示波器,以前有一个数字的。。
问题都是出现在刚刚开机那几分钟内,图片里面第一个记号那里是显示频率值的,刚刚开机时候那里的字符抖的有些厉害,就像电视机的雪花干扰一样,热机后会好一点,但是还是一直都有。
第二个问题就是开机后探头不测试任何信号时候,中间正常情况下是一条直线,现在手机里没有显示直线的图片,只能用这个图片代替了,我一般把那条线调到最中间的,但是刚刚开机的时候那条直线会比平时高一点,大概高5分之1格,过7,8分钟后就会回到中间位置。
第三个问题就是第三个记号那里,那好像是触发电压吧,不知道对不对,也是刚刚开机的时候那的数字会乱跳,极不稳定。也是过几分钟后就好了。热机后没有发现其他问题,感觉使用起来也是很方便。尤其是后面2个问题感觉不爽,花了1000多块,心痛啊!!!你们的岩琦示波器有这问题吗?

网友:
以前学校的时候用过这种示波器, 没有这问题。

网友A:
我的固纬模拟示波器没有这问题。这个不是正常好用的示波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遇到问题机

我知道你也有一个岩琦示波器,你的没有这些问题吗,看来我遇到问题机了。。

网友C:
我的7802a有第二个问题 开机扫线偏离中心 热机后自动回位 我觉得是正常现象 那几分钟就当是预热 另外两个问题楼主描述不大清楚 不知我的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固纬模拟示波器没有这问题。这个不是正常好用的示波器的情况。

固维也是好示波器,我以为岩琦示波器都有这种小毛病啊。。。看来不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7802a有第二个问题 开机扫线偏离中心 热机后自动回位 我觉得是正常现象 那几分钟就当是预热 另外两个问 ...

其实第一个问题不明显的,就是数字有点抖,影响不大,不注意还看不出来,我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最上面那个圈起来的那团数字,刚刚开机的时候数字乱动,数字的数值大小不停变化,还动得很快,过几分钟才会好,由于热机后第2,和第3个问题就自动好了,就没有管他 了,最近太闲了,就发出来问问。。郁闷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第一个问题不明显的,就是数字有点抖,影响不大,不注意还看不出来,我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最上面那个圈 ...

我的没有1、3两个问题 建议你查查官方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有1、3两个问题 建议你查查官方说明书

现在不在老家了,以后就这样将就用了,不能使用的时候再说了。。。 打算下半年回老家找份工作了。。。

网友D:
水平基线面板不是可以调整的?先把通道输入端接地,边扒档位边调整基线,直至基线不动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平基线面板不是可以调整的?先把通道输入端接地,边扒档位边调整基线,直至基线不动为止,,

你好,你说的是第2个问题吗?

网友D:
这种老机器先凑乎着用吧,实在有空,只有拆开把电源部分的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新的,情况会有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晚发现有问题了,也是问题机。
在,面板按键有时会出错 CH1键变成了AC/DC键,SOURCE 变成了HOLD OFF ...

你这问题比我的还严重哦,我的热机就好了,你的也许是按键老化接触不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机器先凑乎着用吧,实在有空,只有拆开把电源部分的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新的,情况会有改观

对,问题有可能是电容老化。

网友:
220电源输入端的几个方块电容,失效和短路的概率很大,电源部分的电解,有的漏电,漏液,最好换新的,能开机,电容还没短路,趁早换,我经手过多台,一直都是电容问题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