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用笔记本电脑主板自制平板电脑?

楼主(2020-02-19):
看着笔记本电脑主板挺便宜的,不知道包不包含CPU,想自制一个平板电脑,大家看行不

网友:
虽然不知道楼主想折腾点啥,

米糕索夫卫生巾

网友A:
做着玩儿可以,实用性大约不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着玩儿可以,实用性大约不会很好

就说可不可以做好能用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说可不可以做好能用吧

取决于你对平板电脑的定义。

1、微软的 Surface 平板电脑就是一台拆掉键盘的笔记本电脑

2、台式机主板都能做平板电脑,微软的 Surface Studio 就是 你不在乎体积重量功耗的话

楼主:
我的硬盘上有这样两行文字,什么意思,
不是说SATA口没有供电吗,为什么不能外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你对平板电脑的定义。

1、微软的 Surface 平板电脑就是一台拆掉键盘的笔记本电脑

关键是我觉得笔记本电脑主板这么便宜,笔记本却要几千,不太正常,怕其中有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觉得笔记本电脑主板这么便宜,笔记本却要几千,不太正常,怕其中有坑!

你能买到的笔记本电脑主板基本都是从坏机里拆的,或者从维修部门以不正常渠道流出来的。

网友:
便宜的肯定不包含CPU。自己做,因为零件型号不匹配,做出来肯定是笨重的,不方便拿在手上的平板,叫做板砖。

网友:
我猜楼主的意思可能是要跑个安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硬盘上有这样两行文字,什么意思,
不是说SATA口没有供电吗,为什么不能外接电源

你的硬盘是过渡期硬盘,同时有大四针供电接口和 sata 供电接口。它是说同一时刻只能使用其中一种,不要两个都插。

网友:
和我的想法类似,我的想法是,整一台屏幕坏了的笔记本,只要下半部分,把坏屏拆掉,再买一台24寸到27寸的显示器,HDMI线链接到笔记本,用来编程和话板子,应该很爽

网友C:
用过X86的双系统平板, 大多数安卓APP不能用, 就是能也卡卡的。

普通笔记本大多是X86 基本带风扇,改进平板太厚了。还得自己加触屏硬件吧

期待楼主出成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过X86的双系统平板, 大多数安卓APP不能用, 就是能也卡卡的。

普通笔记本大多是X86 基本带风扇,改进 ...

x86 跑安卓,比尔盖茨知道了会不会哭死

人家是给你做这个的么

网友:
做事肯定可以,也有大神做过,只不过像楼上说的,必然是板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86 跑安卓,比尔盖茨知道了会不会哭死

人家是给你做这个的么

具体我也不懂

表弟丢我一台电8G运存的X86双系统,我用了微信不断报错(这是X86 APP的问题),而2G运存的安卓跑APP都比它爽。个人没好感。

另外我让它跑W10, 它三日二头后台更新(是家庭版,用了多重方法无法关闭后台系统更新)更新时很卡(我特让它自己更新二周再用,还会更新)上W7,新硬件无驱动。
丢着吃灰

个人感觉笔记本和平板的专用低电压CPU, 就是参数高于台机一些,也跑不过台机。

静待楼主分享学习

老师有空,可多指导我学习,谢谢

网友:
最好不要尝试,费心 费力 做不好剩下一堆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具体我也不懂

表弟丢我一台电8G运存的X86双系统,我用了微信不断报错(这是X86 APP的问题),而2G运存 ...

这不就对了吗,人家不是给跑安卓的,你偏要在上面跑安卓...

你切换到 Win10 这边,用 for Windows 的微信客户端,不就没事了吗

至于说它落灰,我给老豆买了个才 4G 内存的 Core-M 平板也没见他说不好,天天都在用。关键是,这个是给你做那些需要在 Windows 下干的活用的,你刷个微信,手机就行,非得找 x86 平板的麻烦么。微软的 x86 平板一万多期价照样满大街都是,人家那个是干活的。

网友:
对了微软还有超大号 x86 平板,三万块钱

人家这个,是干活用的,刷刷微信,真用不着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对了吗,人家不是给跑安卓的,你偏要在上面跑安卓...

你切换到 Win10 这边,用 for Windows 的 ...

谢谢

主要是我不大懂

我这台电双系统平板,硬件是X86的, 我是在安卓系统里装的手机微信,不断报错,但能用。 而其它大多数手机APP,是不能用的。同样我在W系统里装了安卓模拟器,手机APP也是极大多数不能用的,好像是要兼容X86硬件的安卓APP才能用。

不知实际是否是这样?

楼主(2020-06-14):
实际上,我已找到了临时的替代方法:我用迷你主机的主板做了个笔记本,功耗还算比较低的,就是囊中羞涩,没有买一个更好的配置

楼主:
但是坑人的是,板上有lvds和edp的屏幕接口,但只有lvds的焊了排针,网上找到的lvds液晶屏特别贵,而且很小,lvds转edp也不行,服了

楼主:
因为做的比较匆忙,没有优化,所以体积比较大,其实可以小很多

网友D:
可以做 就是比较厚 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 就是比较厚 厚

越厚越有减薄的空间啊